如何解决多位宽inout端口输出数据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0-06-23):
FPGA写数据给通过FX3 GPIF接口写数据给FX3,也需要从FX3读数据,数据为32bit并口,inout类型,时钟为100MHz,在作为数据输出口时,发现会有数据跳变、不稳定输出的情况:

图中,fx3_wr_data[31:0]为需要输出的数据,reg类型;io_fx3_dq_IBUF[31:0]为FPGA inout类型管脚,fx3_dir为input,output选择信号,为0选择输出,为1选择输入,

通过assign将fx3_wr_data连到fx3_dq上,

发现输出到端口的数据有跳变,不稳定,为什么有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不要这样用。找一下iob dff,把寄存器打包到iob里面,否则时序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样用。找一下iob dff,把寄存器打包到iob里面,否则时序是随机的。

是这个原语吗?     多位宽不能用 ?:这种选择语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原语吗?     多位宽不能用 ?:这种选择语句吗

不是。iddr和o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