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三十六章Linux内核启动流程--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6-23):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三十六章Linux内核启动流程

        看完Linux内核的顶层Makefile以后再来看Linux内核的大致启动流程,Linux内核的启动流程要比uboot复杂的多,涉及到的内容也更多,因此本章我们就大致的了解一下Linux内核的启动流程。

36.1 链接脚本vmlinux.lds
        要分析Linux启动流程,同样需要先编译一下Linux源码,因为有很多文件是需要编译才会生成的。首先分析Linux内核的连接脚本文件arch/arm/kernel/vmlinux.lds,通过链接脚本可以找到Linux内核的第一行程序是从哪里执行的。vmlinux.lds中有如下代码:
示例代码36.1.1 vmlinux.lds链接脚本
492 OUTPUT_ARCH(arm)
493 ENTRY(stext)
494 jiffies = jiffies_64;
495 SECTIONS
496{
497/*
498      * XXX: The linker does not define how output sections are
499      * assigned to input sections when there are multiple statements
500      * matching the same input section name.  There is no documented
501      * order of matching.
502      *
503      * unwind exit sections must be discarded before the rest of the
504      * unwind sections get included.
505      */
506        /DISCARD/:{
507        *(.ARM.exidx.exit.text)
508        *(.ARM.extab.exit.text)
509
......
645}

        第493行的ENTRY指明了了Linux内核入口,入口为stext,stext定义在文件arch/arm/kernel/head.S中,因此要分析Linux内核的启动流程,就得先从文件arch/arm/kernel/head.S的stext处开始分析。
36.2 Linux内核启动流程分析
36.2.1 Linux内核入口stext
        stext是Linux内核的入口地址,在文件arch/arm/kernel/head.S中有如下所示提示内容:
示例代码36.2.1.1 arch/arm/kernel/head.S代码段
/*
* Kernel startup entry point.
* ---------------------------
*
* This is normally called from the decompressor code.  The requirements
* are: MMU = off, D-cache = off, I-cache = dont care, r0 = 0,
* r1 = machine nr, r2 = atags or dtb pointer.
.....
*/

        根据示例代码36.2.1.1中的注释,Linux内核启动之前要求如下:
        ①、关闭MMU。
        ②、关闭D-cache。
        ③、I-Cache无所谓。
        ④、r0=0。
        ⑤、r1=machinenr(也就是机器ID)。
        ⑥、r2=atags或者设备树(dtb)首地址。
        Linux内核的入口点stext其实相当于内核的入口函数,stext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6.2.1.2 arch/arm/kernel/head.S代码段
80  ENTRY(stext)
......
91      @ ensure svc mode and all interrupts masked
92      safe_svcmode_maskall r9
93
94      mrc p15,0, r9, c0, c0      @ get processor id
95      bl  __lookup_processor_type     @ r5=procinfo r9=cpuid
96      movs    r10, r5             @ invalid processor (r5=0)?
97   THUMB( it  eq )        @ force fixup-able long branch encoding
98      beq __error_p           @ yes, error 'p'
99
......
107
108 #ifndef CONFIG_XIP_KERNEL
......
113 #else
114     ldr r8,=PLAT_PHYS_OFFSET       @ always constant in this case
115 #endif
116
117/*
118      * r1 = machine no, r2 = atags or dtb,
119      * r8 = phys_offset, r9 = cpuid, r10 = procinfo
120      */
121     bl  __vet_atags
......
128     bl  __create_page_tables
129
130/*
131    * The following calls CPU specific code in a position independent
132    * manner.  See arch/arm/mm/proc-*.S for details.  r10 = base of
133    * xxx_proc_info structure selected by __lookup_processor_type
134    * above.  On return, the CPU will be ready for the MMU to be
135    * turned on, and r0 will hold the CPU control register value.
136    */
137     ldr r13,=__mmap_switched       @ address to jump to after
138                         @ mmu has been enabled
139     adr lr, BSYM(1f)            @ return(PIC) address
140     mov r8, r4              @ set TTBR1 to swapper_pg_dir
141     ldr r12,[r10, #PROCINFO_INITFUNC]
142     add r12, r12, r10
143     ret r12
1441:  b   __enable_mmu
145 ENDPROC(stext)

        第92行,调用函数safe_svcmode_maskall确保CPU处于SVC模式,并且关闭了所有的中断。safe_svcmode_maskall定义在文件arch/arm/include/asm/assembler.h中。
        第94行,读处理器ID,ID值保存在r9寄存器中。
        第95行,调用函数__lookup_processor_type检查当前系统是否支持此CPU,如果支持的就获取procinfo信息。procinfo是proc_info_list类型的结构体, proc_info_list在文件 arch/arm/include/asm/procinfo.h中的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36.2.1.3 proc_info_list结构体
struct proc_info_list {
unsignedint                cpu_val;
unsignedint        cpu_mask;
unsignedlong        __cpu_mm_mmu_flags;        /* used by head.S */
unsignedlong        __cpu_io_mmu_flags;        /* used by head.S */
unsignedlong        __cpu_flush;        /* used by head.S */
constchar                *arch_name;
constchar                *elf_name;
unsignedint        elf_hwcap;
constchar                *cpu_name;
struct processor            *proc;
struct cpu_tlb_fns          *tlb;
struct cpu_user_fns         *user;
struct cpu_cache_fns        *cache;
};

        Linux内核将每种处理器都抽象为一个proc_info_list结构体,每种处理器都对应一个procinfo。因此可以通过处理器ID来找到对应的procinfo结构,__lookup_processor_type函数找到对应处理器的procinfo以后会将其保存到r5寄存器中。
        继续回到示例代码36.2.1.2中,第121行,调用函数__vet_atags验证atags或设备树(dtb)的合法性。函数__vet_atags定义在文件arch/arm/kernel/head-common.S中。
        第128行,调用函数__create_page_tables创建页表。
        第137行,将函数__mmap_switched的地址保存到r13寄存器中。__mmap_switched定义在文件arch/arm/kernel/head-common.S,__mmap_switched最终会调用start_kernel函数。
        第144行,调用__enable_mmu函数使能MMU,__enable_mmu定义在文件arch/arm/kernel/head.S中。__enable_mmu最终会通过调用__turn_mmu_on来打开MMU,__turn_mmu_on最后会执行r13里面保存的__mmap_switched函数。
36.2.2 __mmap_switched函数
        __mmap_switched函数定义在文件arch/arm/kernel/head-common.S中,函数代码如下:
示例代码36.2.2.1 __mmap_switched函数
81  __mmap_switched:
82      adr r3, __mmap_switched_data
83
84      ldmia   r3!,{r4, r5, r6, r7}
85      cmp r4, r5              @ Copy data segment if needed
861:  cmpne   r5, r6
87      ldrne   fp,[r4], #4
88      strne   fp,[r5], #4
89      bne 1b
90
91      mov fp, #0              @ Clear BSS (and zero fp)
921:  cmp r6, r7
93      strcc   fp,[r6],#4
94      bcc 1b
95
96   ARM(   ldmia   r3,{r4, r5, r6, r7, sp})
97   THUMB( ldmia   r3,{r4, r5, r6, r7})
98   THUMB( ldr sp,[r3, #16])
99      str r9,[r4]            @ Save processor ID
100     str r1,[r5]            @ Save machine type
101     str r2,[r6]            @ Save atags pointer
102     cmp r7, #0
103     strne   r0,[r7]            @ Save control register values
104     b   start_kernel
105 ENDPROC(__mmap_switched)

        第104行最终调用start_kernel来启动Linux内核,start_kernel函数定义在文件init/main.c中。
36.2.3 start_kernel函数
start_kernel通过调用众多的子函数来完成Linux启动之前的一些初始化工作,由于start_kernel函数里面调用的子函数太多,而这些子函数又很复杂,因此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一些重要的子函数。精简并添加注释后的start_kernel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6.2.3.1 start_kernel函数
asmlinkage __visible void __init start_kernel(void)
{
char*command_line;
char*after_dashes;

    lockdep_init();/* lockdep是死锁检测模块,此函数会初始化
                     * 两个hash表。此函数要求尽可能早的执行!
                     */
set_task_stack_end_magic(&init_task);/* 设置任务栈结束魔术数,
*用于栈溢出检测
*/
    smp_setup_processor_id();/* 跟SMP有关(多核处理器),设置处理器ID。
                                      * 有很多资料说ARM架构下此函数为空函数,那是因
                                      * 为他们用的老版本Linux,而那时候ARM还没有多
*核处理器。
*/
    debug_objects_early_init();        /* 做一些和debug有关的初始化 */
    boot_init_stack_canary();        /* 栈溢出检测初始化 */
    cgroup_init_early();        /* cgroup初始化,cgroup用于控制Linux系统资源*/
    local_irq_disable();        /* 关闭当前CPU中断 */
    early_boot_irqs_disabled = true;

/*
     * 中断关闭期间做一些重要的操作,然后打开中断
     */
    boot_cpu_init();        /* 跟CPU有关的初始化 */
    page_address_init();        /* 页地址相关的初始化 */
    pr_notice("%s", linux_banner);/* 打印Linux版本号、编译时间等信息 */
    setup_arch(&command_line);/* 架构相关的初始化,此函数会解析传递进来的
                                      * ATAGS或者设备树(DTB)文件。会根据设备树里面
                                      * 的model和compatible这两个属性值来查找
                                      * Linux是否支持这个单板。此函数也会获取设备树
                                      * 中chosen节点下的bootargs属性值来得到命令
                                      * 行参数,也就是uboot中的bootargs环境变量的
* 值,获取到的命令行参数会保存到
*command_line中。
                                      */
    mm_init_cpumask(&init_mm);        /* 看名字,应该是和内存有关的初始化 */
    setup_command_line(command_line);/* 好像是存储命令行参数 */
    setup_nr_cpu_ids();/* 如果只是SMP(多核CPU)的话,此函数用于获取
                                         * CPU核心数量,CPU数量保存在变量
                                         * nr_cpu_ids中。
*/
    setup_per_cpu_areas();/* 在SMP系统中有用,设置每个CPU的per-cpu数据 */
    smp_prepare_boot_cpu();

    build_all_zonelists(NULL,NULL);        /* 建立系统内存页区(zone)链表 */
    page_alloc_init();                        /* 处理用于热插拔CPU的页 */

/* 打印命令行信息 */
pr_notice("Kernel command line: %s\n", boot_command_line);
    parse_early_param();/* 解析命令行中的console参数 */
    after_dashes = parse_args("Booting kernel",
                  static_command_line, __start___param,
                  __stop___param - __start___param,
-1,-1,&unknown_bootoption);
if(!IS_ERR_OR_NULL(after_dashes))
        parse_args("Setting init args", after_dashes,NULL,0,-1,-1,
               set_init_arg);

    jump_label_init();

    setup_log_buf(0);                        /* 设置log使用的缓冲区*/
    pidhash_init();/* 构建PID哈希表,Linux中每个进程都有一个ID,
                                  * 这个ID叫做PID。通过构建哈希表可以快速搜索进程
                                  * 信息结构体。
                                  */
vfs_caches_init_early();                /* 预先初始化vfs(虚拟文件系统)的目录项和
*索引节点缓存
*/
    sort_main_extable();        /* 定义内核异常列表 */
    trap_init();        /* 完成对系统保留中断向量的初始化 */
    mm_init();                /* 内存管理初始化 */

    sched_init();        /* 初始化调度器,主要是初始化一些结构体 */
    preempt_disable();        /* 关闭优先级抢占 */
if(WARN(!irqs_disabled(),        /* 检查中断是否关闭,如果没有的话就关闭中断 */
"Interrupts were enabled *very* early, fixing it\n"))
        local_irq_disable();
    idr_init_cache();        /* IDR初始化,IDR是Linux内核的整数管理机
                                       * 制,也就是将一个整数ID与一个指针关联起来。
                                       */
    rcu_init();        /* 初始化RCU,RCU全称为Read Copy Update(读-拷贝修改) */
    trace_init();        /* 跟踪调试相关初始化 */

    context_tracking_init();
    radix_tree_init();        /* 基数树相关数据结构初始化 */
    early_irq_init();        /* 初始中断相关初始化,主要是注册irq_desc结构体变
                                  * 量,因为Linux内核使用irq_desc来描述一个中断。
                                  */
    init_IRQ();/* 中断初始化 */
    tick_init();/* tick初始化 */
    rcu_init_nohz();
    init_timers();/* 初始化定时器 */
    hrtimers_init();/* 初始化高精度定时器 */
    softirq_init();/* 软中断初始化 */
    timekeeping_init();
    time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间 */
    sched_clock_postinit();
    perf_event_init();
    profile_init();
    call_function_init();
    WARN(!irqs_disabled(),"Interrupts were enabled early\n");
    early_boot_irqs_disabled = false;
    local_irq_enable();        /* 使能中断 */

    kmem_cache_init_late();        /* slab初始化,slab是Linux内存分配器  */
    console_init();        /* 初始化控制台,之前printk打印的信息都存放
                                   * 缓冲区中,并没有打印出来。只有调用此函数
                                   * 初始化控制台以后才能在控制台上打印信息。
                                   */
if(panic_later)
        panic("Too many boot %s vars at `%s'", panic_later,
              panic_param);

    lockdep_info();/* 如果定义了宏CONFIG_LOCKDEP,那么此函数打印一些信息。*/

    locking_selftest()                /* 锁自测 */
......
    page_ext_init();
    debug_objects_mem_init();
    kmemleak_init();                /* kmemleak初始化,kmemleak用于检查内存泄漏 */
    setup_per_cpu_pageset();
    numa_policy_init();
if(late_time_init)
        late_time_init();
    sched_clock_init();
    calibrate_delay();/* 测定BogoMIPS值,可以通过BogoMIPS来判断CPU的性能
                            * BogoMIPS设置越大,说明CPU性能越好。
                            */
    pidmap_init();        /* PID位图初始化 */
    anon_vma_init();        /* 生成anon_vma slab缓存 */
    acpi_early_init();
......
    thread_info_cache_init();
    cred_init();        /* 为对象的每个用于赋予资格(凭证)         */
    fork_init();        /* 初始化一些结构体以使用fork函数        */
    proc_caches_init();        /* 给各种资源管理结构分配缓存                */
    buffer_init();        /* 初始化缓冲缓存                                        */
    key_init();        /* 初始化密钥                                                */
    security_init();        /* 安全相关初始化                                        */
    dbg_late_init();
    vfs_caches_init(totalram_pages);        /* 为VFS创建缓存        */
    signals_init();                        /* 初始化信号                */

    page_writeback_init();                        /* 页回写初始化                */
    proc_root_init();                        /* 注册并挂载proc文件系统 */
    nsfs_init();
    cpuset_init();        /* 初始化cpuset,cpuset是将CPU和内存资源以逻辑性
                               * 和层次性集成的一种机制,是cgroup使用的子系统之一
                               */
    cgroup_init();                        /* 初始化cgroup */
    taskstats_init_early();        /* 进程状态初始化 */
    delayacct_init();

    check_bugs();        /* 检查写缓冲一致性 */

    acpi_subsystem_init();
    sfi_init_late();

if(efi_enabled(EFI_RUNTIME_SERVICES)){
        efi_late_init();
        efi_free_boot_services();
}

    ftrace_init();

    rest_init();        /* rest_init函数 */
}

        start_kernel里面调用了大量的函数,每一个函数都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点,如果想要学习Linux内核,那么这些函数就需要去详细的研究。本教程注重于嵌入式Linux入门,因此不会去讲太多关于Linux内核的知识。start_kernel函数最后调用了rest_init,接下来简单看一下rest_init函数。
36.2.4 rest_init函数
        rest_init函数定义在文件init/main.c中,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6.2.4.1 rest_init函数
383static noinline void __init_refok rest_init(void)
384{
385int pid;
386
387     rcu_scheduler_starting();
388     smpboot_thread_init();
389/*
390      * We need to spawn init first so that it obtains pid 1, however
391      * the init task will end up wanting to create kthreads, which,
392      * if we schedule it before we create kthreadd, will OOPS.
393      */
394     kernel_thread(kernel_init,NULL, CLONE_FS);
395     numa_default_policy();
396     pid = kernel_thread(kthreadd,NULL, CLONE_FS | CLONE_FILES);
397     rcu_read_lock();
398     kthreadd_task = find_task_by_pid_ns(pid,&init_pid_ns);
399     rcu_read_unlock();
400     complete(&kthreadd_done);
401
402/*
403      * The boot idle thread must execute schedule()
404      * at least once to get things moving:
405      */
406     init_idle_bootup_task(current);
407     schedule_preempt_disabled();
408/* Call into cpu_idle with preempt disabled */
409     cpu_startup_entry(CPUHP_ONLINE);
410}

        第387行,调用函数rcu_scheduler_starting,启动RCU锁调度器
        第394行,调用函数kernel_thread创建kernel_init线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init内核进程。init进程的PID为1。init进程一开始是内核进程(也就是运行在内核态),后面init进程会在根文件系统中查找名为“init”这个程序,这个“init”程序处于用户态,通过运行这个“init”程序,init进程就会实现从内核态到用户态的转变。
        第396行,调用函数kernel_thread创建kthreadd内核进程,此内核进程的PID为2。kthreadd进程负责所有内核进程的调度和管理。
        第409行,最后调用函数cpu_startup_entry来进入idle进程,cpu_startup_entry会调用cpu_idle_loop,cpu_idle_loop是个while循环,也就是idle进程代码。idle进程的PID为0,idle进程叫做空闲进程,如果学过FreeRTOS或者UCOS的话应该听说过空闲任务。idle空闲进程就和空闲任务一样,当CPU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在idle空闲进程里面“瞎逛游”,反正就是给CPU找点事做。当其他进程要工作的时候就会抢占idle进程,从而夺取CPU使用权。其实大家应该可以看到idle进程并没有使用kernel_thread或者fork函数来创建,因为它是有主进程演变而来的。
        在Linux终端中输入“ps-A”就可以打印出当前系统中的所有进程,其中就能看到init进程和kthreadd进程,如图36.2.4.1所示:

图36.2.4.1 Linux系统当前进程

        从图36.2.4.1可以看出,init进程的PID为1,kthreadd进程的PID为2。之所以图36.2.4.1中没有显示PID为0的idle进程,那是因为idle进程是内核进程。我们接下来重点看一下init进程,kernel_init就是init进程的进程函数。
36.2.5 init进程
        kernel_init函数就是init进程具体做的工作,定义在文件init/main.c中,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6.2.5.1 kernel_init函数
928staticint __ref kernel_init(void*unused)
929{
930int ret;
931
932     kernel_init_freeable();                        /* init进程的一些其他初始化工作 */
933/* need to finish all async __init code before freeing the
memory */
934     async_synchronize_full();                /* 等待所有的异步调用执行完成        */
935     free_initmem();                /* 释放init段内存                                */
936     mark_rodata_ro();
937     system_state = SYSTEM_RUNNING;/* 标记系统正在运行                                */
938     numa_default_policy();
939
940     flush_delayed_fput();
941
942if(ramdisk_execute_command){
943         ret = run_init_process(ramdisk_execute_command);
944if(!ret)
945return0;
946         pr_err("Failed to execute %s (error %d)\n",
947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ret);
948}
949
950/*
951      * We try each of these until one succeeds.
952      *
953      * The Bourne shell can be used instead of init if we are
954      * trying to recover a really broken machine.
955      */
956if(execute_command){
957         ret = run_init_process(execute_command);
958if(!ret)
959return0;
960         panic("Requested init %s failed (error %d).",
961               execute_command, ret);
962}
963if(!try_to_run_init_process("/sbin/init")||
964!try_to_run_init_process("/etc/init")||
965!try_to_run_init_process("/bin/init")||
966!try_to_run_init_process("/bin/sh"))
967return0;
968
969     panic("No working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
970"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971}

        第932行,kernel_init_freeable函数用于完成init进程的一些其他初始化工作,稍后再来具体看一下此函数。
第940行,ramdisk_execute_command是一个全局的char指针变量,此变量值为“/init”,也就是根目录下的init程序。ramdisk_execute_command也可以通过uboot传递,在bootargs中使用“rdinit=xxx”即可,xxx为具体的init程序名字。
        第943行,如果存在“/init”程序的话就通过函数run_init_process来运行此程序。
        第956行,如果ramdisk_execute_command为空的话就看execute_command是否为空,反正不管如何一定要在根文件系统中找到一个可运行的init程序。execute_command的值是通过uboot传递,在bootargs中使用“init=xxxx”就可以了,比如“init=/linuxrc”表示根文件系统中的linuxrc就是要执行的用户空间init程序。
        第963~966行,如果ramdisk_execute_command和execute_command都为空,那么就依次查找“/sbin/init”、“/etc/init”、“/bin/init”和“/bin/sh”,这四个相当于备用init程序,如果这四个也不存在,那么Linux启动失败!
        第969行,如果以上步骤都没有找到用户空间的init程序,那么就提示错误发生!
        最后来简单看一下kernel_init_freeable函数,前面说了,kernel_init会调用此函数来做一些init进程初始化工作。kernel_init_freeable定义在文件init/main.c中,缩减后的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6.2.5.2 kernel_init_freeable函数
973static noinline void __init kernel_init_freeable(void)
974{
975/*
976      * Wait until kthreadd is all set-up.
977      */
978     wait_for_completion(&kthreadd_done);/* 等待kthreadd进程准备就绪 */
......
998
999     smp_init();        /* SMP初始化             */
1000    sched_init_smp();        /* 多核(SMP)调度初始化   */
1001
1002    do_basic_setup();/* 设备初始化都在此函数中完成 */
1003
1004/* Open the /dev/console on the rootfs, this should never fail */
1005if(sys_open((constchar __user *)"/dev/console", O_RDWR,0)<0)
1006        pr_err("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n");
1007
1008(void) sys_dup(0);
1009(void) sys_dup(0);
1010/*
1011     * check if there is an early userspace init.  If yes, let it do
1012     * all the work
1013     */
1014
1015if(!ramdisk_execute_command)
1016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init";
1017
1018if(sys_access((constchar __user *) ramdisk_execute_command,0)!=0){
1019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NULL;
1020        prepare_namespace();
1021}
1022
1023/*
1024     * Ok, we have completed the initial bootup, and
1025     * we're essentially up and running. Get rid of the
1026     * initmem segments and start the user-mode stuff..
1027     *
1028     * rootfs is available now, try loading the public keys
1029     * and default modules
1030     */
1031
1032    integrity_load_keys();
1033    load_default_modules();
1034}

        第1002行,do_basic_setup函数用于完成Linux下设备驱动初始化工作!非常重要。do_basic_setup会调用driver_init函数完成Linux下驱动模型子系统的初始化。
        第1005行,打开设备“/dev/console”,在Linux中一切皆为文件!因此“/dev/console”也是一个文件,此文件为控制台设备。每个文件都有一个文件描述符,此处打开的“/dev/console”文件描述符为0,作为标准输入(0)。
        第1008和1009行,sys_dup函数将标准输入(0)的文件描述符复制了2次,一个作为标准输出(1),一个作为标准错误(2)。这样标准输入、输出、错误都是/dev/console了。console通过uboot的bootargs环境变量设置,“console=ttymxc0,115200”表示将/dev/ttymxc0设置为console,也就是I.MX6U的串口1。当然,也可以设置其他的设备为console,比如虚拟控制台tty1,设置tty1为console就可以在LCD屏幕上看到系统的提示信息。
        第1020行,调用函数prepare_namespace来挂载根文件系统。跟文件系统也是由命令行参数指定的,也就是uboot的bootargs环境变量。比如“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w”就表示根文件系统在/dev/mmcblk1p2中,也就是EMMC的分区2中。
        Linux内核启动流程就分析到这里,Linux内核最终是需要和根文件系统打交道的,需要挂载根文件系统,并且执行根文件系统中的init程序,以此来进去用户态。这里就正式引出了根文件系统,根文件系统也是我们系统移植的最后一片拼图。Linux移植三巨头:uboot、Linuxkernel、rootfs(根文件系统)。关于根文件系统后面章节会详细的讲解,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Linux内核移植完成以后还需要构建根文件系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