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三十九章系统烧写--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6-23):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三十九章系统烧写

        前面我们已经移植好了uboot和linuxkernle,制作好了根文件系统。但是我们移植都是通过网络来测试的,在实际的产品开发中肯定不可能通过网络来运行,否则没网的时候产品岂不是就歇菜了。因此我们需要将uboot、linuxkernel、.dtb(设备树)和rootfs这四个文件烧写到板子上的EMMC、NAND或QSPI Flash等其他存储设备上,这样不管有没有网络我们的产品都可以正常运行。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NXP官方提供的MfgTool工具通过USB OTG口来烧写系统。

39.1 MfgTool工具简介
        MfgTool工具是NXP提供的专门用于给I.MX系列CPU烧写系统的软件,可以在NXP官网下载到。此工具已经放到了开发板光盘中,路劲为:5、开发工具->3、NXP官方原版MFG_TOOL烧写工具->L4.1.15_2.0.0-ga_mfg-tools.tar.gz。此软件在Windows下使用,对于我们来说太友好了。将此压缩包进行解压,解压完成以后会出现一个名为L4.1.15_2.0.0-ga_mfg-tools的文件夹,进入此文件夹,此文件夹的内容如图39.1.1所示:

图39.1.1 mfg_tools工具目录

        从图39.1.1可以看出,有两个.txt文件和两个.gz压缩包。.txt文档就不去看了,重点是这两个.gz压缩包,这两个压缩包的区别在名字上已经写的很详细了。“without-rootfs”和“with-rootfs”,一个是带rootfs和一个是不带rootfs。mfg_tools这个工具本意是给NXP自己的开发板设计的烧写软件,所以肯定带有自家开发板对应的uboot、linuxkernel和rootfs的文件。我们肯定是要烧写文件系统的,所以选择mfgtools-with-rootfs.tar.gz这个压缩包,继续对其解压,解压出一个名为mfgtools-with-rootfs的文件夹,此文件夹就包含有我们需要的烧写工具。
        进入目录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中,在此目录下有几个文件夹和很多的.vbs文件,如图39.1.2所示:

图39.1.2 mfgtools目录内容

        我们只关心图39.1.2中Profiles这个文件夹,因为后面要烧写文件就放到这个文件夹中。MfgTool2.exe就是烧写软件,但是我们不会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烧写,mfg_tools不仅能烧写I.MX6U,而且也能给I.MX7、I.MX6Q等芯片烧写,所以在烧写之前必须要进行配置,指定烧写的是什么芯片,烧写到哪里去?下面的这些众多的.vbs文件就是配置脚本,烧写的时候通过双击这些.vbs文件来打开烧写工具。这些.vbs烧写脚本既可以根据处理器的不同,由用户选择向I.MX6D、I.MX6Q、I.MX6S、I.MX7、I.MX6UL和I.MX6ULL等的哪一款芯片烧写系统。也可以根据存储芯片的不同,选择向EMMC、NAND或QSPI Flash等的哪一种存储设备烧写,功能非常强大!!我们现在需要向I.MX6U烧写系统,因此需要参考表39.1.1所示的5个烧写脚本:

表39.1.1 I.MX6U使用的烧写脚本

        其他的.vbs烧写脚本用不到,因此可以删除掉,防止干扰我们的视线。本书用的是正点原子的EMMC版核心板,因此只会用到mfgtool2-yocto-mx-evk-emmc.vbs这个烧写脚本,如果用其他的核心板请参考相应的烧写脚本。
39.2 MfgTool工作原理简介
        MfgTool只是个工具,具体的原理不需要去深入研究,大概来了解一下其工作原理就行了,知道它的工作流程就行了。
39.2.1 烧写方式
1、连接USB线
        MfgTool是通过USB OTG接口将系统烧写进EMMC中的,正点原子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USB OTG口如图39.2.1.1所示:

图39.2.2.1 USB OTG1接口

        在烧写之前,需要先用USB线将图39.2.2.1中的USB_OTG1接口与电脑连接起来。
        2、拨码开关拨到USB下载模式
        将图39.2.2.1中的拨码开关拨到“USB”模式,如图39.2.2.2所示:

图39.2.2.2 USB下载模式

        如果插了TF卡,请弹出TF卡,否则电脑不能识别USB!等识别出来以后再插上TF卡!
        如果插了TF卡,请弹出TF卡,否则电脑不能识别USB!等识别出来以后再插上TF卡!
如果插了TF卡,请弹出TF卡,否则电脑不能识别USB!等识别出来以后再插上TF卡!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按一下开发板的复位键,此时就会进入到USB模式,如果是第一次进入USB模式的话可能会久一点,这个是免驱的,因此不需要安装驱动。第一次进入USB模式会在电脑右下角有如图39.2.2.3所示提示:

图39.2.2.3 第一次进入USB模式

        一旦第一次设置好设备以后,后面每次连接都不会有任何提示了。到这里,我们的开发板已经和电脑连接好了,可以开始烧写系统了。
39.2.2 系统烧写原理
        开发板连接电脑以后双击“mfgtool2-yocto-mx-evk-emmc.vbs”,打开下载对话框,如图39.2.2.1所示:

图39.2.2.1 MfgTool工具界面

        如果出现“符合 HID 标准的供应商定义设备”就说明连接正常,可以进行烧写,如果出现其他的字符那么就要检查连接是否正确。点击“Start”按钮即可开始烧写,烧写什么东西呢?肯定是烧写uboot、Linuxkernel、.dtb和rootfs,那么这四个应该放到哪里MfgTool才能访问到呢?进入如下目录中:
L4.1.15_2.0.0-ga_mfg-tools/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此目录中的文件如图39.2.2.2所示:

图39.2.2.2 OS Firmware文件夹内容

        文件夹“OS Firmware”看名字就知道是存放系统固件的,我们重点关注files、firmware这两个文件夹,以及ucl2.xml这个文件。在具体看这三个文件和文件夹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MfgTool烧写的原理,MfgTool其实是先通过USB OTG先将uboot、kernel和.dtb(设备树)这是三个文件下载到开发板的DDR中,注意不需要下载rootfs。就相当于直接在开发板的DDR上启动Linux系统,等Linux系统启动以后再向EMMC中烧写完整的系统,包括uboot、linuxkernel、.dtb(设备树)和rootfs,因此MfgTool工作过程主要分两个阶段:
        ①、将firmware目录中的uboot、linuxkernel和.dtb(设备树),然后通过USB OTG将这个文件下载到开发板的DDR中,目的就是在DDR中启动Linux系统,为后面的烧写做准备。
        ②、经过第①步的操作,此时Linux系统已经运行起来了,系统运行起来以后就可以很方便的完成对EMMC的格式化、分区等操作。EMMC分区建立好以后就可以从firmware中读取要烧写的uboot、linux kernel、.dtb(设备树)和rootfs这4个文件,然后将其烧写到EMMC中,这个就是MfgTool的大概工作流程。
1、firmeare文件夹
打开firmware文件夹,里面有很多的.imx结尾的uboot文件、一个zImage镜像文件、很多.dtb结尾的设备树文件。这些文件都是NXP官方开发板使用的,不同的板子使用不同的文件,其中我们需要关心的只有表39.2.2.1中的这三个文件:

表39.2.2.1 I.MX6ULL EVK开发板使用的系统文件

        表39.2.2.1中的这三个文件就是I.MX6ULL EVK开发板烧写系统的时候第一阶段所需的文件。如果要烧写我们的系统,就需要用我们编译出来的zImage、u-boot.imx和imx6ull-alientek-emmc.dtb这三个文件替换掉表39.2.2.1中这三个文件。但是名字要和表39.2.2.1中的一致,因此需要将u-boot.imx重命名为u-boot-imx6ull14x14evk_emmc.imx,将imx6ull-alientek-emmc.dtb重命名为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
        2、files文件夹
        将表39.2.2.1中的这三个文件下载到开发板的DDR上以后烧写的第一阶段就完成了,第二阶段就是从files目录中读取整个系统文件,并将其烧写到EMMC中。files目录中的文件和firmware目录中的基本差不多,都是不同板子对应的uboot、设备树文件,同样,我们只关心表39.2.2.2中的四个文件:

表39.2.2.2 I.MX6ULL EVK开发板烧写文件

        如果要烧写我们自己编译出来的系统,就需要用我们编译出来的zImage、u-boot.imx和imx6ull-alientek-emmc.dtb和rootfs这四个文件替换掉表39.2.2.2中这四个文件。
        3、ucl2.xml文件
        files和firmware目录下有众多的uboot和设备树,那么烧写的时候究竟选择哪一个呢?这个工作就是由ucl2.xml文件来完成的。ucl2.xml以“<UCL>”开始,以“</UCL>”结束。“<CFG>”和“</CFG>”之间是配置相关内容,主要是判断当前是给I.MX系列的哪个芯片烧写系统。“<LIST>”和“</LIST>”之间的是针对不同存储芯片的烧写命令。整体框架如下:
示例代码39.2.2.1 ucl2.xml框架
<UCL>
<CFG>
    ......
<!-- 判断向I.MX系列的哪个芯片烧写系统 -->
    ......
</CFG>

<LISTname="SDCard"desc="Choose SD Card as media">
<!-- 向SD卡烧写Linux系统 -->
</LIST>

<LISTname="eMMC"desc="Choose eMMC as media">
<!-- 向EMMC烧写Linux系统 -->
</LIST>

<LISTname="Nor Flash"desc="Choose Nor flash as media">
<!-- 向Nor Flash烧写Linux系统 -->
</LIST>

<LISTname="Quad Nor Flash"desc="Choose Quad Nor flash as media">
<!-- 向Quad Nor Flash烧写Linux系统 -->
</LIST>

<LISTname="NAND Flash"desc="Choose NAND as media">
<!-- 向NAND Flash烧写Linux系统 -->
</LIST>

<LISTname="SDCard-Android"desc="Choose SD Card as media">
<!-- 向SD卡烧写Android系统 -->
</LIST>

<LISTname="eMMC-Android"desc="Choose eMMC as media">
<!-- 向EMMC烧写Android系统 -->
</LIST>

<LISTname="Nand-Android"desc="Choose NAND as media">
<!-- 向NAND Flash烧写Android系统 -->
</LIST>

<LISTname="SDCard-Brillo"desc="Choose SD Card as media">
<!-- 向SD卡烧写Brillo系统 -->
</LIST>
</UCL>

        ucl2.xml首先会判断当前要向I.MX系列的哪个芯片烧写系统,代码如下:
示例代码39.2.2.2 判断要烧写的处理器型号
21<CFG>
22<STATEname="BootStrap"dev="MX6SL"vid="15A2"pid="0063"/>
23<STATEname="BootStrap"dev="MX6D"vid="15A2"pid="0061"/>
24<STATEname="BootStrap"dev="MX6Q"vid="15A2"pid="0054"/>
25<STATEname="BootStrap"dev="MX6SX"vid="15A2"pid="0071"/>
26<STATEname="BootStrap"dev="MX6UL"vid="15A2"pid="007D"/>
27<STATEname="BootStrap"dev="MX7D"vid="15A2"pid="0076"/>
28<STATEname="BootStrap"dev="MX6ULL"vid="15A2"pid="0080"/>
29<STATEname="Updater"dev="MSC"vid="066F"pid="37FF"/>
30</CFG>

        通过读取芯片的VID和PID即可判断出当前要烧写什么处理器的系统,如果VID=0X15A2,PID=0080,那么就表示要给I.MX6ULL烧写系统。确定了处理器以后就要确定向什么存储设备烧写系统,这个时候就要有请mfgtool2-yocto-mx-evk-emmc.vbs再次登场,此文件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9.2.2.3 mfgtool2-yocto-mx-evk-emmc.vbs文件内容
Set wshShell = 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wshShell.run "mfgtool2.exe -c ""linux"" -l ""eMMC"" -s ""board=sabresd"" -s ""mmc=1"" -s ""6uluboot=14x14evk"" -s ""6uldtb=14x14-evk"""
Set wshShell = Nothing

        重点是“wshShell.run”这一行,这里一行调用了mfgtool2.exe这个软件,并且还给出了一堆的参数,其中就有“eMMC”字样,说明是向EMMC烧写系统,要烧写的存储设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wshShell.run”后面还有一堆的其他参数,这些参数都有对应的值,如下所示:
board=sabresd
mmc=1
6uluboot=14x14evk
6uldtb=14x14-evk

我们继续回到ucl2.xml中,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向I.MX6ULL的EMMC中烧写系统,那么直接在ucl2.xml中找到相应的烧写命令就行了,因为相应的命令太长,为了缩小篇幅,我们就以uboot的烧写为例讲解一下。前面说了烧写分两个阶段,第一步是通过USB OTG向DDR中下载系统,第二步才是正常的烧写。通过USB OTG向DDR下载uboot的命令如下:
示例代码39.2.2.4 通过USB OTG下载uboot
<CMDstate="BootStrap"type="boot"body="BootStrap"file ="firmware/u-boot-imx6ul%lite%%6uluboot%_emmc.imx"ifdev="MX6ULL">Loading U-boot
</CMD>

        上面的命令就是BootStrap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file”表示要下载的文件位置,在firmware目录下,文件名字为
u-boot-imx6ul%lite%%6uluboot%_emmc.imx
        在L4.1.15_2.0.0-ga_mfg-tools\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下找到cfg.ini文件,该文件里包含了开发板的一些信息,查看cfg.ini文件可得lite=l以及一些字符串代表的值。
“%lite%”和“%6uluboot%”分别表示取lite和6uluboot的值,而lite=l,6uluboot=14x14evk,因此将这来个值带进去以后就是:
u-boot-imx6ull14x14evk _emmc.imx

        所以,这里向DDR中下载的是firmware/ u-boot-imx6ull14x14evk _emmc.imx这个uboot文件。同样的方法将.dtb(设备树)和zImage都下载到DDR中以后就会跳转去运行OS,这个时候会在MfgTool工具中会有“Jumpingto OS image”提示语句,ucl2.xml中的跳转命令如下:
示例代码39.2.2.5 跳转到OS
<CMDstate="BootStrap"type="jump">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启动Linux系统以后就可以在EMMC上创建分区,然后烧写uboot、zImage、.dtb(设备树)和根文件系统。
        这个就是MfgTool的整个烧写原理,弄懂了烧写原理以后就可以开始试着先将NXP官方的系统烧写到正点原子的I.MX6U-ALPHA开发板中。
39.3 烧写NXP官方系统
        我们先试着将NXP官方的系统烧写到正点原子的I.MX6U-ALPHA开发板中,主要是先熟悉一下烧写过程。因为正点原子的EMMC核心版用的也是512MB的DDR3加4G的EMMC,因此烧写NXP官方的系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烧写步骤如下:
①、连接好USB,拨码开关拨到USB下载模式。
②、弹出TF卡,然后按下开发板复位按键。
③、打开SecureCRT。
③、双击“mfgtool2-yocto-mx-evk-emmc.vbs”,打开下载软件,如果出现“符合 HID 标准的供应商定义设备”等字样就说明下载软件已经准备就绪。点击“Start”按钮开发烧写NXP官方系统,烧写过程如图39.3.1所示:

图39.3.1 烧写过程

        这个时候可以在SecurCRT上看到具体的烧写过程,如图39.3.2所示:

图39.3.2 正在烧写的文件

        等待烧写完成,因为NXP官方的根文件系统比较大,因此烧写的时候耗时会久一点。烧写完成以后MfgTool软件如图39.3.3所示:

图39.3.2 烧写完成

        烧写完成以后点击“Stop”按钮停止烧写,然后点击“Exit”键退出。拔出USB线,将开发板上的拨码开关拨到EMMC启动模式,然后重启开发板,此时就会从EMMC启动。只是启动以后的系统是NXP官方给I.MX6ULL EVK开发板制作的,这个系统需要输入用户名,用户名为“root”,没有密码,如图39.3.3所示:

图39.3.3 NXP官方根文件系统

        在“imx6ul7d login:”后面输入“root”用户名,然后点击回车键即可进入系统中,进入系统以后就可以进行其他操作了。所以说,NXP官方的系统其实是可以在正点原子的EMMC版核心板上运行的。
39.4 烧写自制的系统
39.4.1 系统烧写
        上一小节我们试着将NXP官方提供的系统烧写到正点原子的I.MX6U-ALPHA开发板好中,目的是体验一下通过MfgTool烧写系统的过程。本小节我们就来学习如何将我们做好的系统烧写到开发板中,首先是准备好要烧写的原材料:
        ①、自己移植编译出来的uboot可执行文件:u-boot.imx。
        ②、自己移植编译出来的zImage镜像文件和开发板对应的.dtb(设备树),对于I.MX6U-ALPHA开发板来说就是imx6ull-alientek-emmc.dtb。
        ③、自己构建的根文件系统rootfs,这里我们需要对rootfs进行打包,进入到Ubuntu中的rootfs目录中,然后使用tar命令对其进行打包,命令如下:
cdrootfs/
tar -vcjf rootfs.tar.bz2 *

        完成以后会在rootfs目录下生成一个名为rootfs.tar.bz2的压缩包,将rootfs.tar.bz2发送到windows系统中。
        将上面提到的这4个“原材料”都发送到Windows系统中,如图39.4.1所示:

图39.4.1 烧写原材料

        材料准备好以后还不能直接进行烧写,必须对其进行重命名,否则的话ucl2.xml是识别不出来的,前面讲解ucl2.xml语法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图39.4.1中的这四个文件重命名见表39.4.1:

表39.4.1 文件重命名表

        完成以后如图39.4.2所示:

图39.4.2 重命名以后的文件

        接下来就是用我们的文件替换掉NXP官方的文件,先将图39.4.2中的zImage、u-boot-imx6ull14x14evk_emmc.imx和zImage-imx6ull-14x14-evk-emmc.dtb这三个文件拷贝到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目录中,替换掉原来的文件。然后将图39.4.2中的所有4个文件都拷贝到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目录中,这两个操作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烧写了。
        双击“mfgtool2-yocto-mx-evk-emmc.vbs”,打开烧写软件,点击“Start”按钮开始烧写,由于我们自己制作的rootfs比较小,因此烧写相对来说会快一点。烧写完成以后设置开发板从EMMC启动,启动我们刚刚烧写进去的系统,测试有没有问题,一般肯定没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已经测试好的。
39.4.2 网络开机自启动设置
        大家在测试网络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网络不能用,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将系统烧写到EMMC中以后网络坏了。仅仅是因为网络没有打开,我们用NFS挂载根文件系统的时候因为要使用NFS服务,因此Linux内核会打开eth0这个网卡,现在我们不使用NFS挂载根文件系统,因此Linux内核也就不会自动打开eth0网卡了。我们可以手动打开网卡,首先输入“ifconfig-a”命令查看一下eth0和eth1是否都存在,结果如图39.4.3所示:

图39.4.3 查看网络

        可以看出eth0好eth1都存在,既然存在我们就打开,以打开eth0网卡为例,输入如下命令打开eth0:
ifconfig eth0 up
        打开网卡的时候会有如图39.4.4所示的提示信息:

图39.4.5 打开eth0网卡

        打开的时候会提示使用LAN8710/LAN8720的网络芯片,eth0连接成功,并且是100Mpbs全双工,eth0链接准备就绪。这个时候输入“ifconfig”命令就会看到eth0这个网卡,如图39.4.6所示:

图39.4.6 当前工作的网卡

        接下来就是个eth0设置IP地址,如果你的开发板连接的路由器,那么可以通过路由器自动分配IP地址,命令如下:
udhcpc -i eth0         //通过路由器分配IP地址
        如果你的开发板连接着电脑,那么就可以手动设置IP地址,比如设置为192.168.1.251,命令如下:
ifconfig eth0 192.168.1.251        netmask 255.255.255.0                //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
routeadddefaultgw 192.168.1.1                                                 //添加默认网关

        推荐大家将开发板连接到路由器上,设置好IP地址以后就可以测试网络了,比如ping一下电脑IP地址,或者ping一下百度官网。
        每次开机以后都要自己手动打开网卡,然后手动设置IP地址也太麻烦了,有没有开机以后自动启动网卡并且设置IP地址的方法呢?肯定有的,我们将打开网卡,设置网卡IP地址的命令添加到/etc/init.d/rcS文件中就行了,完成以后的rcS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39.4.2.1 网络开机自启动
1  #!/bin/sh
2
3  PATH=/sbin:/bin:/usr/sbin:/usr/bin
4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lib:/usr/lib
5  export PATH LD_LIBRARY_PATH runlevel
6
7  #网络开机自启动设置
8  ifconfig eth0 up
9  #udhcpc-i eth0
10 ifconfig eth0 192.168.1.251 netmask 255.255.255.0
11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
12 #cd /drivers
13 #./hello &
14 #cd /

        第8行,打开eth0网卡
        第9行,通过路由器自动获取IP地址。
        第10行,手动设置eth0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
        第11行,添加默认网关。
        修改好rcS文件以后保存并退出,重启开发板,这个时候eth0网卡就会在开机的时候自动启动了,我们也就不用手动添加相关设置了。
39.5 改造我们自己的烧写工具
39.5.1 改造MfgTool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已经实现了将自己的系统烧写到开发板中,但是使用的是“借鸡生蛋”的方法。我们通过将NXP官方的系统更换成我们自己制作的系统来完成系统烧写,本节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将MfgTool这个工具改造成我们自己的工具,让其支持我们自己的开发板。要改造MfgTool,重点是三方面:
        ①、针对不同的核心版,确定系统文件相关名字。
        ②、新建我们自己的.vbs文件。
        ③、修改ucl2.xml文件。
1、确定系统文件名字
        确定系统文件名字完全是为了兼容不同的产品,比如某个产品有NAND和EMMC两个版本,那么EMMC和NAND这两个版本的uboot、zImage、.dtb和rootfs有可能不同。为了在MfgTool工具中同时支持EMMC和NAND这两个版本的核心板,EMMC版本的系统文件命名如图39.5.1.1所示:

图39.5.1.1 系统文件名

        2、新建.vbs文件
        直接复制mfgtool2-yocto-mx-evk-emmc.vbs文件即可,将新复制的文件重命名为mfgtool2-alientek-alpha-emmc.vbs,文件内容不要做任何修改,.vbs文件我们就新建好了。
        3、修改ucl2.xml文件
        在修改ucl2.xml文件之前,先保存一份原始的ucl2.xml。将ucl2.xml文件改为如下所示内容:
<!-- 正点原子修改后的ucl2.xml文件 -->

<UCL>
<CFG>
<STATEname="BootStrap"dev="MX6UL"vid="15A2"pid="007D"/>
<STATEname="BootStrap"dev="MX6ULL"vid="15A2"pid="0080"/>
<STATEname="Updater"dev="MSC"vid="066F"pid="37FF"/>
</CFG>

<!-- 向EMMC烧写系统 -->
<LISTname="eMMC"desc="Choose eMMC as media">
<CMDstate="BootStrap"type="boot"body="BootStrap"file ="firmware/u-boot-alientek-emmc.imx"ifdev="MX6ULL">Loading U-boot</CMD>
<CMDstate="BootStrap"type="load"file="firmware/zImage-alientek-emmc"address="0x80800000"
loadSection="OTH"setSection="OTH"HasFlashHeader="FALSE"ifdev="MX6SL MX6SX MX7D MX6UL MX6ULL">Loading Kernel.</CMD>
<CMDstate="BootStrap"type="load"file="firmware/%initramfs%"address="0x83800000"
loadSection="OTH"setSection="OTH"HasFlashHeader="FALSE"ifdev="MX6SL MX6SX MX7D MX6UL MX6ULL">Loading Initramfs.</CMD>
<CMDstate="BootStrap"type="load"file="firmware/imx6ull-alientek-emmc.dtb"address="0x83000000"
loadSection="OTH"setSection="OTH"HasFlashHeader="FALSE"ifdev="MX6ULL">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state="BootStrap"type="jump">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 create partition -->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send"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sh mksdcard.sh /dev/mmcblk%mmc%"> Partitioning...</CMD>

<!-- burn uboot -->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mmc% bs=1k seek=768 conv=fsync count=8">clear u-boot arg</CMD>
<!-- access boot partition -->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echo 0 > /sys/block/mmcblk%mmc%boot0/force_ro">access boot partition 1</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send"file="files/u-boot-alientek-emmc.imx"ifdev="MX6ULL">Sending u-boot.bin</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mmc%boot0 bs=512 seek=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mmc%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 </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mmc bootpart enable 1 1 /dev/mmcblk%mmc%">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CMD>

<!-- create fat partition -->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while [ ! -e /dev/mmcblk%mmc%p1 ]; do sleep 1; echo "waiting..."; done ">Waiting for the partition ready</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mkfs.vfat /dev/mmcblk%mmc%p1">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mkdir -p /mnt/mmcblk%mmc%p1"/>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mount -t vfat /dev/mmcblk%mmc%p1 /mnt/mmcblk%mmc%p1"/>

<!-- burn zImage -->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send"file="files/zImage-alientek-emmc">Sending kernel zImage</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cp $FILE /mnt/mmcblk%mmc%p1/zImage">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 burn dtb -->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send"file="files/imx6ull-alientek-emmc.dtb"ifdev="MX6ULL">Sending Device Tree file</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cp $FILE /mnt/mmcblk%mmc%p1/imx6ull-alientek-emmc.dtb"ifdev="MX6ULL">write device tree to sd card</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umount /mnt/mmcblk%mmc%p1">Unmounting vfat partition</CMD>

<!-- burn rootfs -->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mkfs.ext3 -F -E nodiscard /dev/mmcblk%mmc%p2">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mkdir -p /mnt/mmcblk%mmc%p2"/>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mount -t ext3 /dev/mmcblk%mmc%p2 /mnt/mmcblk%mmc%p2"/>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mmc%p2"file="files/rootfs-alientek-emmc.tar.bz2"ifdev="MX6UL MX7D MX6ULL">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umount /mnt/mmcblk%mmc%p2">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state="Updater"type="push"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UCL>

        ucl2.xml文件我们仅仅保留了给EMMC烧写系统,如果要支持NAND的话可以自行参考原版的ucl2.xml文件,添加相关的内容。
39.5.2 烧写测试
MfgTool工具修改好以后就可以进行烧写测试了,将imx6ull-alientek-emmc.dtb、u-boot-alientek-emmc.imx和zImage-alientek-emmc这三个文件复制到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目录中。将imx6ull-alientek-emmc.dtb、u-boot-alientek-emmc.imx、zImage-alientek-emmc和 rootfs-alientek-emmc.tar.bz2这四个文件复制到mfgtools-with-rootf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目录中。
        点击“mfgtool2-alientek-alpha-emmc.vbs”打开MfgTool烧写系统,等待烧写完成,然后设置拨码开关为EMMC启动,重启开发板,系统启动信息如图39.5.2.1所示:

图39.5.2.1 系统启动log信息

        从图39.5.2.1可以看出,出现“Starting kernel ...”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信息输出了,说明Linux内核启动失败了。接下来就是解决为何Linux内核启动失败这个问题。
39.5.3 解决Linux内核启动失败
        上一小节我们启动系统以后发现输出“Starting kernel ...”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信息了,难道是系统烧写错误了?可以确定的是uboot启动正常,就是在启动Linux的时候出问题了,仔细观察uboot输出的log信息,会发现如图39.5.3.1所示两行信息:

图39.5.3.1 读取设备树出错

        从图39.5.3.1可以看出,在读取“imx6ull-14x14-evk.dtb”这个设备树文件的时候出错了。重启uboot,进入到命令行模式,输入如下命令查看EMMC的分区1里面有没有设备树文件:
mmcdev 1                //切换到EMMC
lsmmc 1:1                //输出EMMC1分区1中的所有文件

        结果如图39.5.3.2所示:

图39.5.3.2 EMMC分区1文件

        从图39.5.3.2可以看出,此时EMMC的分区1中是存在设备树文件的,只是文件名字为:imx6ull-alientek-emmc.dtb,因此读取imx6ull-14x14-evk.dtb肯定会出错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文件。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因为uboot里面默认的设备树名字就是imx6ull-14x14-evk.dtb,这个我们在讲解uboot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解决方法很简单,有两种方法:
        1、重新设置bootcmd环境变量值
        进入uboot的命令行,重新设置bootcmd和bootargs这两个环境变量的值,这里要注意的是bootargs的值也要重新设置一下,命令如下:
setenv bootcmd 'mmc dev 1;fatload mmc 1:1 80800000 zImage;fatload mmc 1:1 83000000 imx6ull-alientek-emmc.dtb;bootz 80800000 - 83000000'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w'
saveenv

设置好bootcmd和bootargs这两个环境变量以后重启开发板,Linux系统就可以正常启动。
        2、修改uboot源码
        第1种方法每次重新烧写系统以后都要先手动设置一下bootcmd的值,这样有点麻烦,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呢?肯定是有的,就是直接修改uboot源码。打开uboot源码中的文件include/configs/mx6ull_alientek_emmc.h,在宏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中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39.5.3.1 查找设备树文件
194"findfdt="\
195"if test $fdt_file = undefined; then " \
196"if test $board_name = EVK && test $board_rev = 9X9; then " \
197"setenv fdt_file imx6ull-9x9-evk.dtb; fi; " \
198"if test $board_name = EVK && test $board_rev = 14X14; then " \
199"setenv fdt_file imx6ull-14x14-evk.dtb; fi; " \
200"if test $fdt_file = undefined; then " \
201"echo WARNING: Could not determine dtb to use; fi; " \
202"fi;\0" \
        findfdt就是用于确定设备树文件名字的环境变量,fdt_file环境变量保存着设备树文件名。第196行和197行用于判断设备树文件名字是否为imx6ull-9x9-evk.dtb,第198行和199行用于判断设备树文件名字是否为imx6ull-14x14-evk.dtb。这两个设备树都是NXP官方开发板使用的,I.MX6U-ALPHA开发板用不到,因此直接将示例代码39.5.3.1中findfdt的值改为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39.5.3.1 查找设备树文件
194"findfdt="\
195"if test $fdt_file = undefined; then " \
196"setenv fdt_file imx6ull-alientek-emmc.dtb; " \
197"fi;\0" \

        第196行,如果fdt_file未定义的话,直接设置fdt_file= imx6ull-alientek-emmc.dtb,简单直接,不需要任何的判断语句。修改后以后重新编译uboot,然后用将新的uboot烧写到开发板中,烧写完成以后重启测试,Linux内核启动正常。
        关于系统烧写就讲解到这里,本章我们使用NXP提供的MfgTool工具通过USB OTG口向开发板的EMMC中烧写uboot、Linuxkernel、.dtb(设备树)和rootfs这四个文件。在本章我们主要做了五个工作:
        ①、理解MfgTool工具的工作原理。
        ②、使用MfgTool工具将NXP官方系统烧写到I.MX6U-ALPHA开发板中,主要是为了体验一下MfgTool软件的工作流程以及烧写方法。
        ③、使用MfgTool工具将我们自己编译出来的系统烧写到I.MX6U-ALPHA开发板中。
        ④、修改MfgTool工具,使其支持我们所使用的硬件平台。
        ⑤、修改相应的错误。
        关于系统烧写的方法就讲解到这里,本章内容不仅仅是为了讲解如何向I.MX6ULL芯片中烧写系统,更重要的是向大家详细的讲解了MfgTool的工作原理。如果大家在后续的工作或学习中使用I.MX7或者I.MX8等芯片,本章同样适用。
        随着本章的结束,也宣告着本书第三篇的内容也正式结束了,第三篇是系统移植篇,重点就是uboot、Linuxkernel和rootfs的移植,看似简简单单的“移植”两个字,引出的却是一篇300多页的“爱恨情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可以简简单单的教大家修改哪些文件、添加哪些内容,怎么去编译,然后得到哪些文件。但是这样只能看到表象,并不能深入的了解其原理,为了让大家能够详细的了解整个流程,笔者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这条最难走的路,不管是uboot还是Linuxkernel,从Makefile到启动流程,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阐述清楚。奈何,笔者水平有限,还是有很多的细节没有处理好,大家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到正点原子论坛www.openedv.com上发帖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