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STM32通过SPI通信,一定需要把NSS连接到一起吗

楼主(2020-06-23):
如题。两片之间通信,单工,主机输出时钟和数据,从机接收数据。是否可以将主机NSS引脚直接1k电阻上拉3.3V高电平,从机NSS引脚1k电阻下拉到GND低电平呢?

网友A:
你从机的 nss 一直接地能否正常工作得看 驱动指令是否支持 ?

有些 spi 的器件,需要 nss 拉高,拉低 等进行相应的指令 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机的 nss 一直接地能否正常工作得看 驱动指令是否支持 ?

有些 spi 的器件,需要 nss 拉高,拉低 等进 ...

处理器就是常见的F103

网友B:
自己写程序的话随便折腾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程序的话随便折腾都行

自己写程序的。我主要考虑STM32不是FPGA,完全都是自己定义,想多少位数据随便定义,有没有片选也都无所谓,只是自己定义的可靠性高不高。
STM32还得按照他硬件规则来的,当然硬件规则可能也是很多种配置,也许有可以不用NSS的

网友C:
带CS片选,从机代码简单些。如果只是单向通信,倒是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CS片选,从机代码简单些。如果只是单向通信,倒是没必要

有点不太理解,为何带CS从机代码简单些,方便判断起始位吗?
还有就是单向双向,只要主机不切换,不是一样吗?都是主机输出时钟,MO输出数据,MI输入数据,轮询着移入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