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中空走线用的磁编除了 ic-haus 的 ic-mu 还有其它选择吗?

楼主(2020-06-23):
這是 ic-haus 的:

网友A:
这是做机器人手臂的节奏吗?比较难找,又很贵。
那个INFOS的好像也用的是中空的磁编。

MPS的好像支持离轴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机器人手臂的节奏吗?比较难找,又很贵。
那个INFOS的好像也用的是中空的磁编。

不是手臂,手臂之前做過很多了。。。

這個單 pole 的精度太差了,客戶需求 0.1 度重複定位。

昨天找到一個 TIMKEN 的 MPS512i,跟 ic-haus 比較接近,今天問了下,絕對值的版本不對外銷售。(只銷售增量版本)

INFOS 是哪個?拼寫錯誤查不到。

网友A:
innfos就是以前在论坛出现过,想招人的,做那个很炫的多轴机器人手臂的。他们用的中空磁編一看成本绝对不低。
做直驱的位置控制,用5012就可以了,如果是做那种小小的玩具舵机,因为有齿隙,要到0.1度似乎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nfos就是以前在论坛出现过,想招人的,做那个很炫的多轴机器人手臂的。他们用的中空磁編一看成本绝对不低 ...

看起来,他们的执行器用maxon的盘式+谐波+雷尼绍磁编做的。硬件下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他们的执行器用maxon的盘式+谐波+雷尼绍磁编做的。硬件下本啊。

用好货做东西会容易很多,关键是这样的成本卖给谁?也许就是跟风用海龟的名头骗骗投资人而已。

网友C(2021-09-04):
怎么样了?后来还是用的ic-mu,还是其他别的?

网友:
可以自己生产磁环 配AMS的编码器  精度0.02度比较容易。

网友:
配AMS的哪款?

网友:
我们要做成中空的噢,能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了?后来还是用的ic-mu,还是其他别的?

还是用的ic-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