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5的bga,用0.35的焊盘合适么?

楼主(2020-06-23):
如题,结果焊接后发现芯片都完全贴到板子上了。不知道是否合适,会不会有虚焊。
另外,0.8的bga,用0.45的焊盘,焊接好后发现芯片离板子还有很大距离的。

网友A:
本来就这样啊。锡球高度0.3mm而已

网友:
80%就行吧

网友B:
楼主意思是 BGA 的球形引脚最大直径0.65mm,现在 PCB 的对应焊盘直径0.35mm ?  这个明显焊盘太小,可能接触不良。
焊上后的高度取决于球形引脚的高度,跟焊盘大小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这样啊。锡球高度0.3mm而已

谢谢,好像确实是这样的,今天对比了一下两个芯片,确实0.65间距的bga,球要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 BGA 的球形引脚最大直径0.65mm,现在 PCB 的对应焊盘直径0.35mm ?  这个明显焊盘太小,可能接 ...

不是,我的意思是0.65间距的bga,pcb焊盘直径0.35.
焊盘大了,焊锡平摊在上面,芯片和板子的间距肯定就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