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完工了,用过的讲讲信号好吗?

楼主(2020-06-24):
和GPS相比如何,之前有台导航有北斗,信号和GPS比差远了,只能勉强有三四颗星,GPS随便都七八,甚至十多颗。

精度方面,昨天新闻讲,全球范围是10米,比GPS稍差,亚太地区是5米,  与GPS相当这是民用的,军用的不知,  但GPS是人家几十年前的产物了

网友:
刚测试,北斗15,GPS9,Gloness4,伽利略5,日本的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3万公里的高度上用GPS?GPS卫星的轨道也才2万公里吧,用对面的卫星信号?? ...

搞错了,30公里

网友A:
在3万公里的高度上用GPS?GPS卫星的轨道也才2万公里吧,用对面的卫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高空是什么级别?航空级还是宇航级?如果超过航空级,也就是说1万米这个坎以上的话,我觉得从另外 ...

宇航级的,我们没有自己的算法啊,用的别的整机厂自己的算法。什么mark,ublok,telit,还有国内三家整机厂的芯片,他们自己的算法。这么说吧,高度最高也只是到3万公里,国内三家的芯片压根用不了,到8000米基本就废了。国外的,我们配合他们搞了两年的算法,到了1万多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 TEST
我测试结果是可用GPS+BD+GLONASS的数量比是6+4+3,刚在窗户边上用手机测到的 ...

奇怪,室内,红米手机,北斗显示17,gps10,日本3,伽利略9,卫星可以室内?以为是进门前测的数据,但是看到卫星还在移动。。。所在房间很小,窗户都关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这是什么软件?

GPS TEST
我测试结果是可用GPS+BD+GLONASS的数量比是6+4+3,刚在窗户边上用手机测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俺这手机比较低级,好像北斗星不少,都不参与有效定位。

请教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可以输出原始数据的模块看看就知道了,现在能搜索锁定的星,基本60%的都是bd,
民用精度上gps 和bd 差 ...

这些话还是想好再说啊…

网友:
通过mean 0183的协议是可以看到北斗的数据的

网友:
还有就是,你说的是你(们)的算法放别人芯片上不行,有没有试过直接别人的整机来收北斗行不行?或者ublox这会些整机厂家,他们的接收机单收北斗行不行呢? 另外我不懂的就是,两个卫星体系的算法是完全一样的?你说放在GPS上面正常,放北斗上面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高空算法,用联发科的芯片,在gps上就可以
然后反馈给国内国外的芯片厂家,他们都有兴趣搞这一块, ...

你指的高空是什么级别?航空级还是宇航级?如果超过航空级,也就是说1万米这个坎以上的话,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不正常是太正常不过了,无非就是安全问题,很可能就是直接不让你能好好用?地面概念的就纯粹是民用了,爱咋用咋用?
如果你本身就是体制内的单位,就是搞这个高空的,那么不是接收技术问题就是卫星体系问题了:)

网友:
搞过一段时间高精差分定位与地面差分站建设,BD的信号还是可以的,不过不知何种原因,模块厂家在初始化快速定位时都采用GPS解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接收机算法不行还是卫星体制不行?看你说的是纯接收端的算法不行,那只是做接收机的人功夫不到家吧?不 ...

同样的高空算法,用联发科的芯片,在gps上就可以
然后反馈给国内国外的芯片厂家,他们都有兴趣搞这一块,前后搞了两年,结果都无法解决高空问题。后来我离开这个行业了,应该现在也没解决吧

网友:
北斗能双向通讯

网友:
总比没有要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算法不行

是接收机算法不行还是卫星体制不行?看你说的是纯接收端的算法不行,那只是做接收机的人功夫不到家吧?不是所谓的这种民用定位算法什么的都是公开的么?国外那么多接收机都支持北斗定位,他们的行不行?莫非自己弄的东西还没有别人做得好了?

楼主:
这样,给用那才怪呢

网友:
中华民国

网友:
https://www.guancha.cn/ZhaYouYin/2018_12_28_484974_2.shtml

导航战概念始于1997年,正是第五次台海危机平息后的不久。危机高潮阶段,人民解放军曾两次(1995年7月21-28日、1996年3月8-25日)举行大规模演习。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现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曾数度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支持,展示了其通过无准备发射阵位快速发射短程导弹战术突袭特定目标的能力。

导航战的主导思想,可归纳为为3个以字母P为首字的单词:保护(Protection)、防止(Prevention)和保持(Preservation)。所谓保护,即保护美国和盟国对GPS的军事应用;而防止,要求实现防止敌方利用GPS系统;最后这个保持,是建立在前两个几乎上的,保持民用无线电导航的和平利用。

在第五次台海危机中,解放军二炮部队展示了其快速火力突袭实力,但也证明了其高度依赖GPS系统支持的问题,决定了该战术在面对美方干涉时的脆弱性。而站在美军的角度,自然也很容易就得出“控制GPS就掌控了局势”这一结论。而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苏联时代就开始规划建设的“格洛纳斯”系统,那么美国当时这个“3P”究竟剑指何人,不言自明。

随着导航战的提出,对GPS系统的保护乃至于灵活运用,逐渐成为了美国进行世界干涉的主要手段之一。1999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围绕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冲突期间,美方就曾关闭过该地区的GPS服务。而在自2010年延续至今的叙利亚战争中,美方同样多次故技重施。虽然当时已接近部署完成的GPS BlockⅡ系统,在设计上没有考虑关闭特定区域服务的问题,但系统控制方仍旧能通过复杂的后台操作实现关闭特定区域信号的操作。

(编者注:由于GPS信号分军码和民码两个部分,因此美国的“对手”实际上一般是用民码来“借用”GPS信号的,因此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美国目前主要通过对特定区域的信号进行干扰来降低导航精度,甚至让民用接收机无法工作——究竟美国能否直接通过卫星“关闭”特定区域的GPS II信号服务,目前尚有争论。)

尽管印巴当时都没有装备GPS引导的武器,但是炮兵、空军都已经广泛使用GPS来辅助进行导航定位,GPS信号精度的大幅度乃至消失下降导致双方的作战能力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再加上克什米尔的高原气候影响,常规非制导弹药的弹道都变得难以预测,印度空军对巴基斯坦的空中打击效率大降,最后靠激光制导炸弹才成功端掉巴基斯坦若干碉堡

尽管这种不分对象(实际上也无法区分对象)拒绝特定地区GPS服务的方式,将会对飞经该地区以及周边毫无准备的民用航空器、船舶等构成严重威胁,但在国家利益需要这个前提下,美军显然乐于实施这种无需要己方派遣一兵一卒,但又能深刻影响地区局势的“软”手段。

2011年12月4日,伊朗方面就曾利用干扰和虚假信号等手段,俘获了一架美制RQ-170“哨兵”隐身无人侦察机。据信,伊朗军方通过伪造GPS信号,或者压制GPS信号的方法,欺骗了无人机的导航系统,使其错误判断自身位于安全的“己方空域”而自投罗网。

据此后陆续公开的报道称,伊朗方面能获得如此斩获,主要归功于从俄罗斯进口的“汽车场”主动干扰系统。也正因为此,之后的日子里,美国乃至北约方面但凡有风吹草动导航失灵,必指责“俄国干扰”。最近挪威就在其护卫舰撞油轮沉没后,指责俄罗斯对GPS信号的干扰是事故根源。

网友:
https://mil.news.sina.com.cn/jss ... mutuee2464329.shtml

GPS III卫星配备了最新、精度最高的导航信号发送组件,通过与最新改进的用户设备结合,GPS III将把GPS II时代的定位精度(3米)改善至1米。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上述精度数据,指的是GPS民用导航精度。在实现1米“民用精度”后,GPS III将令民用领域卫星导航定位的运用场景获得焕然一新的突破。而2020年完成的北斗二代系统,在完成27颗中轨道卫星、5颗同步卫星、3颗倾斜同步卫星的布局后,通过类似于GPS的4星同时定位授时原理,民用免费定位精度误差约为10米,测速误差低于0.2米,授时精度低于50纳秒。可见,北斗二代系统基本能够与GPS II媲美,但与美国最新的GPS III相比确实有一定差距。

GPS III通过实现播放L1C民用信号的能力,增大了与民用领域的各国卫星通用、互助的能力(例如欧洲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使得多达90颗定位卫星可以协调工作、提供服务,有助于提高精度。
GPS III卫星增加了数据上行能力,这一技术本质上与最初的北斗一号卫星有相似之处,即新的用户终端,可以通过双向数据传输手段,将短信或者较小的数据包发给GPS III导航卫星,进而进行处理分析或分发,不仅能完成有限的数据通信功能,还实现更有效的快速定位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儿早有法条不能使用 BD,抓到后那罚款会被罚到脱裤子。

这是那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算法不行?

对的,具体就不细说了

网友H:
我们这儿早有法条不能使用 BD,抓到后那罚款会被罚到脱裤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算法不行

接收机的算法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高空不行

算法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在国内地面精度很高,但是在高空就是一坨屎,一坨屎,一坨屎。。。。。。 ...

为什么高空不行

网友G:
在国内地面精度很高,但是在高空就是一坨屎,一坨屎,一坨屎。。。。。。

网友:
这也是为啥要频率挨着?这个办法是不是比较不费劲,不用技术方式就解决了

网友F:
找个可以输出原始数据的模块看看就知道了,现在能搜索锁定的星,基本60%的都是bd,
民用精度上gps 和bd 差不多,但是人家是n年前的技术。bd的周跳没有gps明显,
所以也可以说信号质量要好一点。目前gps也在不断升级换代,bd和gps最高水准差距还是
明显的,但是bd现在在jun用领域里,已经达到实用了,也经过了检验(比如去m军发动
军事行动的地方测bd信号,这些地方m军都会预先干扰其它导航信号)。后续中m对抗
肯定m国要竭力围堵bd的。我公司同事就是武大搞导航出身的,天天给我们科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BD信号比GPS信号强,精度感觉都差不多

因为大家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J:
感觉BD信号比GPS信号强,精度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E:
俺这手机比较低级,好像北斗星不少,都不参与有效定位。

网友:
现在通信功能有增强吗

网友:
北斗现在还行,我觉得至少是比俄罗斯的好了,特别是高精度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看了一眼卫星数。
我的手机北斗14个。gps10个。日本的2,伽利略6,俄罗斯的6。
至于准不准就不好说了。 ...

还有个印度的导航卫星系统。卫星估计很少

网友K:
刚看了一眼卫星数。
我的手机北斗14个。gps10个。日本的2,伽利略6,俄罗斯的6。
至于准不准就不好说了。

网友:
现在民用的都是三模融合定位,一般不会单用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