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G信号测试最便宜的山寨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0-06-24):
做了一个2.4G的发射板及接收板,要单独测试发射板效果,还有接收板效果,不知道有没有山寨点的测试方式;
我能想到的,就是找个空旷地方,每次改变天线的长度就来回跑,对比效果,这也太山寨了。

网友:
频谱仪啊

网友A:
这个山寨的办法好,省钱,就是废点粮食费点饮用水。

还好是2.4G,想我当年如此山寨460M频率,还是个大功率,自行车都骑到吐,后来直接用吸盘放汽车顶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山寨的办法好,省钱,就是废点粮食费点饮用水。

还好是2.4G,想我当年如此山寨460M频率,还是个大功率 ...

老大,您的回复,我在喝水,差点笑喷。。。。

楼主:
淘宝上好像有几百块一千多那种,是不是能凑合着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山寨的办法好,省钱,就是废点粮食费点饮用水。

还好是2.4G,想我当年如此山寨460M频率,还是个大功率 ...

哈哈哈,同样遭遇的还有我,433跑到2公里,两条腿来回跑。

网友:
试试Hackrf的板子呢, 好像不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同样遭遇的还有我,433跑到2公里,两条腿来回跑。

433的大功率可以传4-5公里啊,我们当时是在珠江两岸测的。江北边一个人固定不动,江南边开车跑。哈哈

网友:
做个屏蔽箱,在里面测

网友C:
找颗豪安表头接上一颗 1SS86 的高频检波二极管靠近直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颗豪安表头接上一颗 1SS86 的高频检波二极管靠近直接测。

这个方法到能试试看,谢谢老大。

网友:
频谱仪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好像有几百块一千多那种,是不是能凑合着用啊?

频谱仪么有几千的,一手的都是大几万的。可以租用,不过一个月租金也几千块了。

网友:
没有比眼睛看更山寨的了

网友:
实际环境测试,是最靠谱的测试方式!

网友:
整个便宜二手的**信AT6005频谱分析仪,外加一个AT5000频率扩展器,可以简单观察到2.4G波形   价钱能直接测试2.4G的频谱分析仪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频谱仪么有几千的,一手的都是大几万的。可以租用,不过一个月租金也几千块了。 ...

CMU200,1000多元,便宜大碗

网友:
我用的是 科創 的萬能手持錶,7 千左右

网友:
爱徳万频谱仪u3741一直吃灰中

网友E:
我觉得这个测试的需求需要分开考虑,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针对发射的电路部分主要关注的是发射的射频信号的功率以及频谱是不是在设计范围之内。
发射部分除了发射的电路板外还有就是发射机和天线的匹配,如果天线和发射机不匹配那么可以导致实际效果不行。
如果想要知道实际效果如何,使用最简单的结果导向那就是拉锯测试,通过实际测试通信距离和通信的丢包率来判断设计是否是好的,
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化,就需要使用专门的设备来测试查找原因。比如使用频谱仪测量输出信号的频率稳定度和信号的功率,使用网络阻抗分析仪器测量使用的天线的驻波和阻抗。
对接收机器需要测量接收灵敏度,等到单元的指标都正常之后最终再进行拉距测试,这样的话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测试的需求需要分开考虑,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针对发射的电路部分主要关注的是发射的射频信号的 ...

老大分析的很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