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WEWU 及各路大神,海尔冰箱就制冷5分钟 是坏了么

楼主(2020-06-24):
WUWEWU 及各路大神,海尔BCD 241TMBA每次制冷就5分钟,然后压缩机就停了,我把调温器调到最强也不开启压缩机,过10分钟又开始运行压缩机5分钟,然后又停机,周而复始。摸冰箱两侧机壳稍微有点烫(42度)?,是过热保护了么?现在冰棍都冻不上了。谢谢

网友:
压缩机保护了吧

网友:
看看压缩机温度,不高的话得查温控开关。

楼主:
用电扇吹吹? 这时候找售后太危险了

网友:
可能是:压缩机过热保护。或者就是压缩机温控出了问题。
如果确实是保护了,一般可能两种情况:压缩机堵转,或者制冷剂不足。(压缩机堵转没有启动,可能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失效。)

网友:
启动器坏了吧

楼主:
能启动,就是只运行5分钟。

网友A:
压缩机坏的可能比较大,测下电流,100W内的冰箱大概在0.6A-0.8A左右

楼主:
测工作时电流0.54,5分钟就停了。温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坏的可能比较大,测下电流,100W内的冰箱大概在0.6A-0.8A左右

测工作时电流0.54,5分钟就停了。温控器坏了?

网友A:
可能是的,压缩机接线端子上还有个启动器及热保护器,停机时压缩机还有没有继续供电?如果还在供电的话是压缩机热保护动作了,否则就是冰箱温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的,压缩机接线端子上还有个启动器及热保护器,停机时压缩机还有没有继续供电?如果还在供电的话是压 ...

这个是调整温度得,一共4条线,怎么测好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调整温度得,一共4条线,怎么测好不好?

放大图是这样

网友:
先查启动器和保护器吧,这个比温控更容易坏
这两个没问题再看温控,温控就是个机械开关,没啥高深的,测触点就行

网友A:
一般是黑线白线这两根,中间的是辅助化冰加热丝,停机时万用表量一下黑线白线通不通

网友:
我一般是把压缩机接线罩拿掉量下面两根进线方便

楼主:
还得拆壳,太麻烦了。是风冷的,得拆开外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黑线白线这两根,中间的是辅助化冰加热丝,停机时万用表量一下黑线白线通不通 ...

我测量温控器在停机时候,温控器C端电压是0.能确定是温控器问题么

网友B:
17楼照片里的小黑帽换一个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楼照片里的小黑帽换一个就OK

那不是压缩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压缩机么

大黑帽是压缩机,压缩机上的小黑帽是保护器。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子综合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

网友:
楼主不知道新开了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量温控器在停机时候,温控器C端电压是0.能确定是温控器问题么

不能确定,测的是触点两端电压么?直接测压缩机的接线端子进线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确定,测的是触点两端电压么?直接测压缩机的接线端子进线准确

我把温控器的H和C 连一起,就压缩机一直转,这样能说明温控器有问题了么?

网友A:
如果温控器直接接通压缩机不会停机了可以确定温控器问题了,按原型号购买换上就行,毛细管可以直接抽出来,注意3个插耳位置不能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温控器直接接通压缩机不会停机了可以确定温控器问题了,按原型号购买换上就行,毛细管可以直接抽出来, ...

多谢老师,我淘宝个温控器试试

楼主:
淘宝个WDF31U-922-037RE 换上,原配是WDF31U-922-036E。 因为测温毛细管没全套绝缘管,就拿透明胶带缠上了,外径肯定粗了。所以没完全插进冰箱的孔里。试了2天,把温控器调到2.5,室温28c,目前制冷1小时,停机1小时左右。冷藏室终于看到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温控器直接接通压缩机不会停机了可以确定温控器问题了,按原型号购买换上就行,毛细管可以直接抽出来, ...

经过一周的运行,现在和正常冰箱一样了。看来是温控器坏了。这个小概率的事件也是发生了,估计和老人使劲拧温控器旋钮有关系。感谢WUWEWU老师和其他大神的耐心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温控器直接接通压缩机不会停机了可以确定温控器问题了,按原型号购买换上就行,毛细管可以直接抽出来, ...

我碰到冰箱断电一段时间再插上电源工作半小时左右听不到压缩机声音,直接短路温控器也是这样,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冰箱断电一段时间再插上电源工作半小时左右听不到压缩机声音,直接短路温控器也是这样,会是哪里问 ...

短接温控器还是会停机可能是压缩机过载保护或压缩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