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四十一章嵌入式Linux LED驱动开发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6-24):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四十一章嵌入式Linux LED驱动开发实验

上一章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字符设备驱动开发步骤,并且用一个虚拟的chrdevbase设备为例带领大家完成了第一个字符设备驱动的开发。本章我们就开始编写第一个真正的Linux字符设备驱动。在I.MX6U-ALPHA开发板上有一个LED灯,我们在裸机篇中已经编写过此LED灯的裸机驱动,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编写Linux下的LED灯驱动。
41.1 Linux下LED灯驱动原理
        Linux下的任何外设驱动,最终都是要配置相应的硬件寄存器。所以本章的LED灯驱动最终也是对I.MX6ULL的IO口进行配置,与裸机实验不同的是,在Linux下编写驱动要符合Linux的驱动框架。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LED连接到I.MX6ULL的GPIO1_IO03这个引脚上,因此本章实验的重点就是编写Linux下I.MX6UL引脚控制驱动。关于I.MX6ULL的GPIO详细讲解请参考第八章。
41.1.1地址映射
        在编写驱动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了解一下MMU这个神器,MMU全称叫做Memory Manage Unit,也就是内存管理单元。在老版本的Linux中要求处理器必须有MMU,但是现在Linux内核已经支持无MMU的处理器了。MMU主要完成的功能如下:
        ①、完成虚拟空间到物理空间的映射。
        ②、内存保护,设置存储器的访问权限,设置虚拟存储空间的缓冲特性。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第①点,也就是虚拟空间到物理空间的映射,也叫做地址映射。首先了解两个地址概念:虚拟地址(VA,Virtual Address)、物理地址(PA,Physcical Address)。对于32位的处理器来说,虚拟地址范围是2^32=4GB,我们的开发板上有512MB的DDR3,这512MB的内存就是物理内存,经过MMU可以将其映射到整个4GB的虚拟空间,如图41.1.1所示:

图41.1.1内存映射

        物理内存只有512MB,虚拟内存有4GB,那么肯定存在多个虚拟地址映射到同一个物理地址上去,虚拟地址范围比物理地址范围大的问题处理器自会处理,这里我们不要去深究,因为MMU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后续有时间的话正点原子Linux团队会专门做MMU专题教程。
Linux内核启动的时候会初始化MMU,设置好内存映射,设置好以后CPU访问的都是虚拟地址。比如I.MX6ULL的GPIO1_IO03引脚的复用寄存器IOMUXC_SW_MUX_CTL_PAD_GPIO1_IO03的地址为0X020E0068。如果没有开启MMU的话直接向0X020E0068这个寄存器地址写入数据就可以配置GPIO1_IO03的复用功能。现在开启了MMU,并且设置了内存映射,因此就不能直接向0X020E0068这个地址写入数据了。我们必须得到0X020E0068这个物理地址在Linux系统里面对应的虚拟地址,这里就涉及到了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之间的转换,需要用到两个函数:ioremap和iounmap。
1、ioremap函数
ioremap函数用于获取指定物理地址空间对应的虚拟地址空间,定义在arch/arm/include/asm/io.h文件中,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41.1.1 ioremap函数
1 #define ioremap(cookie,size) __arm_ioremap((cookie),(size),        MT_DEVICE)
2
3void __iomem * __arm_ioremap(phys_addr_t phys_addr,size_t size,unsignedint mtype)
4{
5return arch_ioremap_caller(phys_addr, size, mtype,
__builtin_return_address(0));
6}

        ioremap是个宏,有两个参数:cookie和size,真正起作用的是函数__arm_ioremap,此函数有三个参数和一个返回值,这些参数和返回值的含义如下:
        phys_addr:要映射给的物理起始地址。
        size:要映射的内存空间大小。
        mtype:ioremap的类型,可以选择MT_DEVICE、MT_DEVICE_NONSHARED、MT_DEVICE_CACHED和MT_DEVICE_WC,ioremap函数选择MT_DEVICE。
        返回值:__iomem类型的指针,指向映射后的虚拟空间首地址。
        假如我们要获取I.MX6ULL的IOMUXC_SW_MUX_CTL_PAD_GPIO1_IO03寄存器对应的虚拟地址,使用如下代码即可:
#define SW_MUX_GPIO1_IO03_BASE                (0X020E0068)
static void __iomem*  SW_MUX_GPIO1_IO03;
SW_MUX_GPIO1_IO03 = ioremap(GPIO1_GDIR_BASE, 4);

        宏SW_MUX_GPIO1_IO03_BASE是寄存器物理地址,SW_MUX_GPIO1_IO03是映射后的虚拟地址。对于I.MX6ULL来说一个寄存器是4字节(32位)的,因此映射的内存长度为4。映射完成以后直接对SW_MUX_GPIO1_IO03进行读写操作即可。
2、iounmap函数
        卸载驱动的时候需要使用iounmap函数释放掉ioremap函数所做的映射,iounmap函数原型如下:
示例代码41.1.2 iounmap函数原型
void iounmap (volatilevoid __iomem *addr)

        iounmap只有一个参数addr,此参数就是要取消映射的虚拟地址空间首地址。假如我们现在要取消掉IOMUXC_SW_MUX_CTL_PAD_GPIO1_IO03寄存器的地址映射,使用如下代码即可:
iounmap(SW_MUX_GPIO1_IO03);
41.1.2 I/O内存访问函数
        这里说的I/O是输入/输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学习单片机的时候讲的GPIO引脚。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I/O端口和I/O内存。当外部寄存器或内存映射到IO空间时,称为I/O端口。当外部寄存器或内存映射到内存空间时,称为I/O内存。但是对于ARM来说没有I/O空间这个概念,因此ARM体系下只有I/O内存(可以直接理解为内存)。使用ioremap函数将寄存器的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地址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指针访问这些地址,但是Linux内核不建议这么做,而是推荐使用一组操作函数来对映射后的内存进行读写操作。
        1、读操作函数
        读操作函数有如下几个:
示例代码41.1.2.1 读操作函数
1 u8  readb(constvolatilevoid __iomem *addr)
2 u16 readw(constvolatilevoid __iomem *addr)
3 u32 readl(constvolatilevoid __iomem *addr)

        readb、readw和readl这三个函数分别对应8bit、16bit和32bit读操作,参数addr就是要读取写内存地址,返回值就是读取到的数据。
        2、写操作函数
写操作函数有如下几个:
示例代码41.1.2.2 写操作函数
1void writeb(u8 value,volatilevoid __iomem *addr)
2void writew(u16 value,volatilevoid __iomem *addr)
3void writel(u32 value,volatilevoid __iomem *addr)

        writeb、writew和writel这三个函数分别对应8bit、16bit和32bit写操作,参数value是要写入的数值,addr是要写入的地址。
41.2 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8.3小节即可。
41.3 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Linux驱动例程->2_led。
        本章实验编写Linux下的LED灯驱动,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对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LED灯进行开关操作。
41.3.1 LED灯驱动程序编写
        新建名为“2_led”文件夹,然后在2_led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led”。工程创建好以后新建led.c文件,此文件就是led的驱动文件,在led.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41.3.1.1 led.c驱动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asm/mach/map.h>
10  #include <asm/uaccess.h>
11  #include <asm/io.h>
12/***************************************************************
13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4文件名    : led.c
15作者      : 左忠凯
16版本      : V1.0
17描述      : LED驱动文件。
18其他      : 无
19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0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左忠凯创建
21  ***************************************************************/
22  #define LED_MAJOR          200        /* 主设备号        */
23  #define LED_NAME           "led"        /* 设备名字        */
24
25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26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27
28/* 寄存器物理地址 */
29  #define CCM_CCGR1_BASE                      (0X020C406C)
30  #define SW_MUX_GPIO1_IO03_BASE      (0X020E0068)
31  #define SW_PAD_GPIO1_IO03_BASE      (0X020E02F4)
32  #define GPIO1_DR_BASE                       (0X0209C000)
33  #define GPIO1_GDIR_BASE                     (0X0209C004)
34
35/* 映射后的寄存器虚拟地址指针 */
36staticvoid __iomem *IMX6U_CCM_CCGR1;
37staticvoid __iomem *SW_MUX_GPIO1_IO03;
38staticvoid __iomem *SW_PAD_GPIO1_IO03;
39staticvoid __iomem *GPIO1_DR;
40staticvoid __iomem *GPIO1_GDIR;
41
42/*
43   * @description        : LED打开/关闭
44   * @param - sta         : LEDON(0) 打开LED,LEDOFF(1) 关闭LED
45   * @return               : 无
46   */
47void led_switch(u8 sta)
48{
49      u32 val =0;
50if(sta == LEDON){
51          val = readl(GPIO1_DR);
52          val &=~(1<<3);
53          writel(val, GPIO1_DR);
54}elseif(sta == LEDOFF){
55          val = readl(GPIO1_DR);
56          val|=(1<<3);
57          writel(val, GPIO1_DR);
58}
59}
60
61/*
62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63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64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65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66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67   */
68static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69{
70return0;
71}
72
73/*
74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75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76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77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78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9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80   */
81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82{
83return0;
84}
85
86/*
87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88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89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90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91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92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93   */
94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95{
96int retvalue;
97unsignedchar databuf[1];
98unsignedchar ledstat;
99
100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101if(retvalue <0){
102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103return-EFAULT;
104}
105
106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107
108if(ledstat == LEDON){
109         led_switch(LEDON);        /* 打开LED灯        */
110}elseif(ledstat == LEDOFF){
111         led_switch(LEDOFF);                /* 关闭LED灯        */
112}
113return0;
114}
115
116/*
117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18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19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120  */
121static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122{
123return0;
124}
125
126/* 设备操作函数 */
127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led_fops ={
128.owner = THIS_MODULE,
129.open = led_open,
130.read = led_read,
131.write = led_write,
132.release =  led_release,
133};
134
135/*
136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37  * @param               : 无
138  * @return              : 无
139  */
140static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41{
142int retvalue =0;
143     u32 val =0;
144
145/* 初始化LED */
146/* 1、寄存器地址映射 */
147     IMX6U_CCM_CCGR1 = ioremap(CCM_CCGR1_BASE,4);
148     SW_MUX_GPIO1_IO03 = ioremap(SW_MUX_GPIO1_IO03_BASE,4);
149     SW_PAD_GPIO1_IO03 = ioremap(SW_PAD_GPIO1_IO03_BASE,4);
150     GPIO1_DR = ioremap(GPIO1_DR_BASE,4);
151     GPIO1_GDIR = ioremap(GPIO1_GDIR_BASE,4);
152
153/* 2、使能GPIO1时钟 */
154     val = readl(IMX6U_CCM_CCGR1);
155     val &=~(3<<26);/* 清除以前的设置 */
156     val |=(3<<26);/* 设置新值 */
157     writel(val, IMX6U_CCM_CCGR1);
158
159/* 3、设置GPIO1_IO03的复用功能,将其复用为
160      *    GPIO1_IO03,最后设置IO属性。
161      */
162     writel(5, SW_MUX_GPIO1_IO03);
163
164/* 寄存器SW_PAD_GPIO1_IO03设置IO属性 */
165     writel(0x10B0, SW_PAD_GPIO1_IO03);
166
167/* 4、设置GPIO1_IO03为输出功能 */
168     val = readl(GPIO1_GDIR);
169     val &=~(1<<3);/* 清除以前的设置 */
170     val |=(1<<3);/* 设置为输出 */
171     writel(val, GPIO1_GDIR);
172
173/* 5、默认关闭LED */
174     val = readl(GPIO1_DR);
175     val |=(1<<3);
176     writel(val, GPIO1_DR);
177
178/* 6、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79     retvalue = register_chrdev(LED_MAJOR, LED_NAME,&led_fops);
180if(retvalue <0){
181         printk("register chrdev failed!\r\n");
182return-EIO;
183}
184return0;
185}
186
187/*
188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89  * @param               : 无
190  * @return              : 无
191  */
192static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193{
194/* 取消映射 */
195     iounmap(IMX6U_CCM_CCGR1);
196     iounmap(SW_MUX_GPIO1_IO03);
197     iounmap(SW_PAD_GPIO1_IO03);
198     iounmap(GPIO1_DR);
199     iounmap(GPIO1_GDIR);
200
201/*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02     unregister_chrdev(LED_MAJOR, LED_NAME);
203}
204
205 module_init(led_init);
206 module_exit(led_exit);
207 MODULE_LICENSE("GPL");
208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22~26行,定义了一些宏,包括主设备号、设备名字、LED开/关宏。
        第29~33行,本实验要用到的寄存器宏定义。
        第36~40行,经过内存映射以后的寄存器地址指针。
        第47~59行,led_switch函数,用于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亮灭,当参数sta为LEDON(0)的时候打开LED灯,sta为LEDOFF(1)的时候关闭LED灯。
        第68~71行,led_open函数,为空函数,可以自行在此函数中添加相关内容,一般在此函数中将设备结构体作为参数filp的私有数据(filp->private_data)。
        第81~84行,led_read函数,为空函数,如果想在应用程序中读取LED的状态,那么就可以在此函数中添加相应的代码,比如读取GPIO1_DR寄存器的值,然后返回给应用程序。
        第94~114行,led_write函数,实现对LED灯的开关操作,当应用程序调用write函数向led设备写数据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首先通过函数copy_from_user获取应用程序发送过来的操作信息(打开还是关闭LED),最后根据应用程序的操作信息来打开或关闭LED灯。
        第121~124行,led_release函数,为空函数,可以自行在此函数中添加相关内容,一般关闭设备的时候会释放掉led_open函数中添加的私有数据。
        第127~133行,设备文件操作结构体led_fops的定义和初始化。
        第140~185行,驱动入口函数led_init,此函数实现了LED的初始化工作,147~151行通过ioremap函数获取物理寄存器地址映射后的虚拟地址,得到寄存器对应的虚拟地址以后就可以完成相关初始化工作了。比如是能GPIO1时钟、设置GPIO1_IO03复用功能、配置GPIO1_IO03的属性等等。最后,最重要的一步!使用register_chrdev函数注册led这个字符设备。
        第192~202行,驱动出口函数led_exit,首先使用函数iounmap取消内存映射,最后使用函数unregister_chrdev注销led这个字符设备。
        第205~206行,使用module_init和module_exit这两个函数指定led设备驱动加载和卸载函数。
        第207~208行,添加LICENSE和作者信息。
41.3.2 编写测试APP
        编写测试APP,led驱动加载成功以后手动创建/dev/led节点,应用APP通过操作/dev/led文件来完成对LED设备的控制。向/dev/led文件写0表示关闭LED灯,写1表示打开LED灯。新建ledApp.c文件,在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41.3.2.1 ledApp.c文件代码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stdlib.h"
7  #include "string.h"
8/***************************************************************
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0文件名                : ledApp.c
11作者        : 左忠凯
12版本        : V1.0
13描述        : LED驱测试APP。
14其他        : 无
15使用方法                :./ledtest /dev/led  0 关闭LED
16          ./ledtest /dev/led  1 打开LED
17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8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左忠凯创建
19 ***************************************************************/
20
21 #define LEDOFF   0
22 #define LEDON    1
23
24/*
25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6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7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8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29  */
30int main(int argc,char*argv[])
31{
32        int fd, retvalue;
33        char*filename;
34        unsignedchar databuf[1];
35
36        if(argc !=3){
37        printf("Error Usage!\r\n");
38        return-1;
39        }
40
41                filename = argv[1];
42
43        /* 打开led驱动 */
44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5        if(fd <0){
46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7        return-1;
48        }
49
50        databuf[0]= atoi(argv[2]);/*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51
52        /* 向/dev/led文件写入数据 */
53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sizeof(databuf));
54        if(retvalue <0){
55        printf("LED Control Failed!\r\n");
56        close(fd);
57        return-1;
58        }
59
60        retvalue = close(fd);/* 关闭文件 */
61        if(retvalue <0){
62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63        return-1;
64        }
65        return0;
66}

        ledApp.c的内容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对led的驱动文件进行最基本的打开、关闭、写操作等。
41.4 运行测试
41.4.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led.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1.4.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led.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led.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led.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led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ledApp.c -o led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ledApp这个应用程序。
41.4.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led.ko和led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led.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led.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创建“/dev/led”设备节点,命令如下:
mknod /dev/led c 200 0
        驱动节点创建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led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ledApp /dev/led 1                //打开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灯是否点亮,如果点亮的话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ledApp /dev/led 0                //关闭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灯是否熄灭,如果熄灭的话说明我们编写的LED驱动工作完全正常!至此,我们成功编写了第一个真正的Linux驱动设备程序。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led.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