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最大输出电流怎么看或者怎么计算

楼主(2020-06-24):
1.buck   3.7v输入  能输出3.3v吗   有最低压差这个说法吗,,入股有 bost有最低压差吗
2.最大输出电流看那个参数

网友:
哪个型号的

网友:
最大输出电流看电感,开关管,还有二极管的组合吧

网友:
100% duty:VIN(MIN) = VOUT + IOUT x (RDS(ON) + RL),选电感DC电阻小的,一般来说可以实现

网友:
最大输出电压4楼说的对,最大输出电流=Iswmax-0.5*(Ui-Uo)*ton/L,
式中:Iswmax为限流阈值,ton为开关导通时间(uS), L为电感量(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