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九阳电磁炉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0-06-24):
今天接修一台九阳电磁炉不加热故障,启动后机内有咔嚓声,持续,不加热,有时几秒后报错E0代码

楼主:
拆机前直觉告诉我,应该问题不大,可能是焊点脱焊了,给顾客报价40元,接下来拆机

楼主:
九阳的机器做工用料看上去要比美的的机器好些,图片可以看到果然是线盘的端子座烧焦了

楼主:
用铜焊条接了两根铜线引脚直接焊主板上,装机一切正常

楼主:
注意,线盘耳片不要用焊锡焊接,不耐高温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侧漏!

网友:
望闻问切 经验老道

网友:
我有台美的用了10年,10年期间出现过好几次不加热。 都是那几个功率电阻失效

网友A:
咨询一下,康佳的电磁炉, 阿莫同款,用大壶烧水没问题,用小的壶烧水就报警停机, 是什么故障?以前不报警的

网友:
楼上的,就是几个检测功率电阻之中一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
銅線盤還好搞,鋁線不知道怎麼弄。沒有銅鋁焊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康佳的电磁炉, 阿莫同款,用大壶烧水没问题,用小的壶烧水就报警停机, 是什么故障?以前不报警的 ...

检锅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康佳的电磁炉, 阿莫同款,用大壶烧水没问题,用小的壶烧水就报警停机, 是什么故障?以前不报警的 ...

哈哈哈,晚上康佳部分阵亡,东莞已经改用奥克斯了。

网友B:
请教下:
尚朋堂电磁炉,开机后,风扇一直转(不停,正常是转一会就停下来的)、显示正常(没显示错误代码)、面板控制正常,但不能加热,是什么故障?
断开电路下,在27℃下测得锅底热敏电阻是82K,当用电烙铁烫热敏电阻时,电阻会变小,有点怀疑锅底热敏电阻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尚朋堂电磁炉,开机后,风扇一直转(不停,正常是转一会就停下来的)、显示正常(没显示错误代码 ...

这种牌子电磁炉不好修,我翻车几次了,应该不是传感器问题,不过你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牌子电磁炉不好修,我翻车几次了,应该不是传感器问题,不过你代换一下试试 ...

好像锅底热敏正常应该是100K(常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