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TVS防不住电源上的浪涌,怎么处理?(14楼最新测量结果)

楼主(2020-06-24):
如题,5V电源上加SMAJ5.0的TVS,但是还是有至少7.7V的脉冲,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TVS管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管是不是坏了?

没有坏,而且加大电容好不了太多

网友B:
保护器件的标称值都是正常上限值,不是异常值。所以5V的TVS含义是5V保证不击穿。实际的击穿电压就是7-8V,没毛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坏,而且加大电容好不了太多

放心好了,没那么多事(保护5V你用SP3010之类的udfn10封装的TVS最好)。那几个尖峰是示波器地线反弹造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器件的标称值都是正常上限值,不是异常值。所以5V的TVS含义是5V保证不击穿。实际的击穿电压就是7-8V, ...

谢谢redroof。我知道这算是正常,像这样的波形如果想进一步抑制,有什么好办法吗?我用220uf+220uh+220uf的pi型滤波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护器件的标称值都是正常上限值,不是异常值。所以5V的TVS含义是5V保证不击穿。实际的击穿电压就是7-8V, ...

确定吗?我用了一个SMBJ6.8CA和一个电阻串联,接到实验电源上,稳压在6.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好了,没那么多事(保护5V你用SP3010之类的udfn10封装的TVS最好)。那几个尖峰是示波器地线反弹造成 ...

后级电路通过3.3LDO把IO口烧了,所以需要解决。谢谢建议,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级电路通过3.3LDO把IO口烧了,所以需要解决。谢谢建议,我看看

楼主你的干扰源是什么产生的?IO损坏是不是同IO引入的脉冲干扰呢?如果是电源引入的干扰,可以试试以下两种方式:
1. 用电感或者磁珠构成滤波器对高频尖峰进行滤波。
2. 输入端加入共模电感。

当然两种情况,TVS都不能少。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也可用从减弱干扰源的角度解决问题。
比如,如果那个瞬间的高压脉冲是某些感性负载瞬间断开造成的(比如继电器、电磁阀、电机刹车等等),
可用考虑,如果是直流的别忘了在感性负载两端反向并接续流二极管,如果是交流的,在感性负载两端并联RC灭弧、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刚又测试了一下,电流在10MA的时候SMBJ6.8CA稳压在6.8V,加大电流电压是上升的,可能在保护时击穿电流都比较大,所以实际的保护电压会大于标称的击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干扰源是什么产生的?IO损坏是不是同IO引入的脉冲干扰呢?如果是电源引入的干扰,可以试试以下两 ...

干扰源是一个不太好的开关电源,刚上电的时候出现的。IO口损耗确认和 这个有关系

网友:
换个开关电源,这个电源环路太慢了。

楼主:
之前的测量有点问题,1:开关电源没接地;2:测量电源没有用探针。两点改正后又测了一下,如下图所示
3.3V电压最高4.2V;5V电压最高5.7V,还是有点危险啊。
图纸已上传,各位看看还需要怎么优化

网友E:
提供个思路,tvs的响应速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快,所以后面并联个几百pf的小电容试试。你可以电路仿真看看。

网友:
基本是正常的情况,5V的TVS管子,VC电压7V左右正常的,况且这只是个瞬时尖峰,加点电容滤一下,一般的IC也能扛住类似的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供个思路,tvs的响应速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快,所以后面并联个几百pf的小电容试试。你可以电路仿真看看。 ...

你在扯。你说的是稳压管,tvs响应时间是在20ns以内吸收绝大多数静电脉冲。

网友F:
DCDC输出串磁珠后接反馈电阻是什么操作?把FB1直接短接。1117输出电容uF级别的就加了10uF?再并个1000uF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DC输出串磁珠后接反馈电阻是什么操作?把FB1直接短接。1117输出电容uF级别的就加了10uF?再并个1000uF电 ...

请问,磁珠后面接fb1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磁珠后面接fb1有什么问题吗

反馈回路中不应该有感性器件,环路要尽可能小。后面两个陶瓷电容好像都是0.1?那太小了,至少得再搞个10~22的。如果那两个极性电容是固态的那还好点。

网友:
另外楼主用的电感感知太大了,手册里会有推荐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吗?我用了一个SMBJ6.8CA和一个电阻串联,接到实验电源上,稳压在6.8V

我确定。不信就去看说明书。
说明书里有击穿电压的,6.8击穿应该9V左右才对。
你这个可能是普通稳压管吧,标的就是击穿电压。

网友:
MP2303 datasheet P.13有Layout建议,要看一下喔,在SW pin 和电感间再加个稳压看看,P.9有选型建议

网友:
磁珠一般用来数字地与模拟地连接,用来电源滤波少见。磁珠在电路板上越来越少见因为太特么事与愿违了。

网友:
我一般在重要芯片的电源输入串一个磁阻。

网友:
用示波器看,你是否选对了阻抗?不应该用50欧的吧?

网友:
感觉原理没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FB1磁珠的位置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测量有点问题,1:开关电源没接地;2:测量电源没有用探针。两点改正后又测了一下,如下图所示
3.3V ...

这个瞬间的干扰是如何产生的? 输入电源的测试条件的什么样机,能描述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瞬间的干扰是如何产生的? 输入电源的测试条件的什么样机,能描述一下么 ...

干扰是一个开关电源上电瞬间出现的,估计这个电源质量不太好。但是想借这个机会分析电路抗干扰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扰是一个开关电源上电瞬间出现的,估计这个电源质量不太好。但是想借这个机会分析电路抗干扰性能 ...

如果只是上电瞬间,可以尝试 MP2303的EN脚对地接个电容,该电容和R40组成一个延迟5V输出。看看是否有改善

上电瞬间这个尖峰,layout不合理也会出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测量有点问题,1:开关电源没接地;2:测量电源没有用探针。两点改正后又测了一下,如下图所示
3.3V ...

示波器的图是怎么测出来的?

如果是上电瞬间,应该是从0V升到5V或3.3V(中间应该伴随你说的过冲),
但是你这个是一条直线,中间部分有过冲震荡,不像是上电瞬间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的图是怎么测出来的?

如果是上电瞬间,应该是从0V升到5V或3.3V(中间应该伴随你说的过冲),

示波器正常触发锁定的,确定是上电瞬间,这个过程做了几百次试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正常触发锁定的,确定是上电瞬间,这个过程做了几百次试验了

我前两天发现一个细节,我用mp2403,后面再接一个多路DCDC,结果发现后级带重负载的时候经常无法启动。解决方法是把SS脚的软启动电容加大10倍就好了。你也可以试一下。
默认0.1uf是15ms启动完成,如果加到1uf就是150ms,2.2uf就是300ms,还嫌不够可以继续加。。。
这样就不怕上电冲击了。
只用改变一个电容就行,你也可以试一下,马上见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发现一个细节,我用mp2403,后面再接一个多路DCDC,结果发现后级带重负载的时候经常无法启动。解 ...

明白,试试,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试试,多谢

我跟你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但看起来都是可以用软启动解决的,所以告诉你一下。2403的软启动只要改一个电容就行,启动时间可以任意调。我用0.1到2.2uf的范围试了一大堆。

网友:
研究的好深入。。。。关注你们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但看起来都是可以用软启动解决的,所以告诉你一下。2403的软启动只要改一个电容 ...

事实上我这个带MP2403的板子只是一部分。还有其他板子已经着手准备将MP2403替换为MP2315,效率、体积都好一点。
目前来看对抗这种电源尖峰,电源输入部分做PI型滤波,注意PCB走线应该问题不大,至少我的板子只要做了这些处理都没有出过问题。上面说的把板子上单片机IO口打坏是其他板子,电路防护很简单而且只有一级LDO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我这个带MP2403的板子只是一部分。还有其他板子已经着手准备将MP2403替换为MP2315,效率、体积都好 ...

上电时的尖峰,我感觉你只需要让软启动时间长于这个尖峰时间,就没事了。
加长软启动时间就行。
先吧104电容改成105吧,然后拿示波器再测,看好了没。
好了再减小软启动时间,减到恰好够了,再加一点余量就行
如果电源电压上升率太低,可能某些芯片也会有问题,这是个双刃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时的尖峰,我感觉你只需要让软启动时间长于这个尖峰时间,就没事了。
加长软启动时间就行。
先吧104 ...

明白。谢谢!

网友:
说的都好有道理,示波器的带宽设置会不会也会影响测量结果?pF级的电容应该也要尽量靠近IC的Pin脚

网友: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