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针引发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0-06-24):
图示是示波器两个通道同时测的一个比较器输出口的波形。
黄色信号是bnc线接示波器50Ω阻抗输入。
绿色信号是10Mhz//10pF参数的高阻探针通道。
大佬们到底哪个是真实信号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啊!!!

网友A:
测不准原理, 当你想要测试某个信号时,就需要用测量电路接通信号电路,信号电路就会收到影响,永远不能得到空载情况下的波形。
所以测量都是指定负载下的波形,单一变量,才有对比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不准原理, 当你想要测试某个信号时,就需要用测量电路接通信号电路,信号电路就会收到影响,永远不能得 ...

从信号完整性上来说,其实我觉得50Ω的探针上的信号是准的。
但是我想知道,高阻的探针是不是就没办法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不准原理, 当你想要测试某个信号时,就需要用测量电路接通信号电路,信号电路就会收到影响,永远不能得 ...

这个跟测不准没毛关系。

这个是示波器的补偿算法造成的差异。表笔有衰减,不补偿的话就变成圆波了。一般都是走的三角函数补偿,所以都会带个尖。

国产普源的探头发货时都不和机器做匹配的,10x档严重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信号完整性上来说,其实我觉得50Ω的探针上的信号是准的。
但是我想知道,高阻的探针是不是就没办法用 ...

你用1x档就好一些。10x档示波器补偿太猛,不完全匹配造成波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1x档就好一些。10x档示波器补偿太猛,不完全匹配造成波形失真。

噢噢噢,悲剧了,这示波器只有9M阻抗探针+1M输入阻抗的模式。

楼主:
我试下bnc线+1M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测不准没毛关系。

这个是示波器的补偿算法造成的差异。表笔有衰减,不补偿的话就变成圆波了。一般 ...

肯定和补偿有关系,楼主问的是50欧姆和高阻的波形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1x档就好一些。10x档示波器补偿太猛,不完全匹配造成波形失真。

示波器探笔X1档只有6M带宽,快沿你啥都测不到。X10是满带宽,但是用之前要先调好补偿,然后用接地弹簧,尽量缩短地回路,避免地回路太长引起沿过冲或者振铃。

楼主:
感觉不好深究,跟高频信号完整性挂钩的感觉。有点过阻尼和欠阻尼震荡的感觉。

网友:
如果你要用高阻探头,输出需要接50负载到地

网友D:
你为什么不用绿色的测试黄色的看看信号呢?若也波形一致,不就是真实波形了

网友:
探头有补偿电容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笔X1档只有6M带宽,快沿你啥都测不到。X10是满带宽,但是用之前要先调好补偿,然后用接地弹簧, ...

我这的根本调不了档。固定9M的探针阻抗,高速探针输入只能选1M的示波器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为什么不用绿色的测试黄色的看看信号呢?若也波形一致,不就是真实波形了 ...

示波器不会有问题的,只是跟示波器的输入探针模型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的根本调不了档。固定9M的探针阻抗,高速探针输入只能选1M的示波器输入阻抗 ...

高端的机器一般探头补偿都是软件补偿,建议你看下示波器的用户手册下面这个章节,还有用图片红色那个接地弹簧测试,测试结果在对比看看。
Probes
With R&S RTM3000, you can use various probe types. Mostly these probes are passive and active voltage probes but also current probes are supported.

The "Probe" menu provides all probe-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functionality in the menu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the attached probe. Probes with Rohde & Schwarz probe interface (probe box) are recognized by the instrument. The R&S RTM3000 reads o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be and displays them. Probes that are not recognized automatically require manual setting of measurement unit and attenuation.

Contents
Adjusting Passive Probes
Probe Settings for Probes with BNC Connector
Probe Settings for Probes with Rohde & Schwarz Interface

网友:
我泰克TDS3054,切换成50欧阻抗输入后,测量信号发生器50欧输出,幅值降低了一半。波形确实好了很多,也没过冲了。和你这两者比较差不多。
缩短地线长度,用16楼的接地弹簧试试

网友:
两根探头线接标准信号对比下。

网友:
如果信号输出阻抗也是50欧姆,那黄色线有50欧姆端接的信号应该是准确的。按道理绿色10M欧阻抗的线如果探头补偿正确也应该是能准确测量的,不过不知道楼主具体接线是怎么接的,10M探头的地线是不是也最短路径地连接到信号源的地线上。就像上面坛友说的,最好用接地弹簧。举个例子,我用我的示波器10M欧探头的针直接插进到示波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BNC口的孔里(探头的地线悬空了,因为都是同一台示波器,里面的地线都是导通的),信号发生器设置是25MHZ 3VPP,这时候示波器读数是超过4VPP了,肯定不对;然后我把探头地线的夹子夹到信号输出BNC口的地线上,然后显示的幅度就是3.1VPP左右,差不多正常了,地线一断开幅度马上就不正常了。没看到楼主具体接线的照片,不知道会不会探头的地线没有正确地连接

网友:
去看一下jim william写的一篇关于设计500MHz带宽带内波动0.1dB一下的示波器探头的书吧
你们以为全世界的工程师都是煞笔,非要50欧阻抗否则搞不定1GHz以内带宽信号的测量(同时不干扰被测电路)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直接在高速比较器输出端点探头是很危险的,因为高速比较器的相位裕量很小,很容易引起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端的机器一般探头补偿都是软件补偿,建议你看下示波器的用户手册下面这个章节,还有用图片红色那个接地 ...

说到这个就尴尬了,接地弹簧对我来说就是个耗材。原厂的不是用坏了就是找不到了。现在用的都是淘宝买的,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