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当小功率钳位稳压管用是否可靠?

楼主(2020-06-24):
SMBJ8 的TVS管 一直有10mA左右的电流保持在钳位状态,功耗100mw左右,SMBJ的热功率应该在2W以上。
问FAE说,TVS为瞬态二极管,长时间导通导致温度升高对寿命有影响。我觉得从温度来说寿命应该影响很小,最高50度的环境,TVS本身的功耗最多升高10度,这个温度应该影响不大。
能否有理论支撑TVS的寿命计算?

网友:
根本就不可以这么使用,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A:
放心的用好了,我之前设计的电能表上有几百万个TVS,7X24小时用于代替增压二极管做阻容降压的钳位用。流过电流从几个mA到十几个mA。相反不建议在可靠性要求高的阻容降压用稳压二极管,抗电流冲击太差。TVS缺点是相比稳压二极管贵,稳压电压精度差

网友:
TVS管的劣势是相对稳压二极管出来的时间晚,并且不带稳压两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的用好了,我之前设计的电能表上有几百万个TVS,7X24小时用于代替增压二极管做阻容降压的钳位用。流过 ...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的使用也是参考电表的交流取电,参考设计是使用稳压管的。因为后级有LDO稳压,感觉上使用TVS管比稳压管牢靠。
现在做可靠性分析,缺少依据。如果有产品几年的使用,那就是依据了

网友B:
我的理解:TVS反应速度快但不稳压,电流一大,两端电压会下降,甚至降到接近0V。而稳压管反应相对慢,但稳压。电流增大后,两端电压还是保持基本恒定,略有上升,这保证了后面电路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TVS反应速度快但不稳压,电流一大,两端电压会下降,甚至降到接近0V。而稳压管反应相对慢,但稳 ...

看楼主的用途,电流变化很小的。

网友:
我在自制的阻容降压的LED中这么用过,比稳压管好。

网友:
一直想当稳压管用,现在心里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TVS反应速度快但不稳压,电流一大,两端电压会下降,甚至降到接近0V。而稳压管反应相对慢,但稳 ...

TVS管电压不会下降,电流增加、电压增加。TSS管才是到转折电压后两端电压会下降,甚至降到接近0V。

网友C:
可以这么用。我们很多高压触发产品上就是这么用的,用TVS管把触发电压钳位在250V。

网友:
这样用比稳压管靠谱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TVS反应速度快但不稳压,电流一大,两端电压会下降,甚至降到接近0V。而稳压管反应相对慢,但稳 ...

电流增加端电压下降是负阻特性,但是通用的TVS并无负阻特性,反向工作的伏安特性类似于稳压管。当然了,少部份工艺特殊的TVS是具有负阻特性的,贵而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增加端电压下降是负阻特性,但是通用的TVS并无负阻特性,反向工作的伏安特性类似于稳压管。当然了, ...

谢谢指正,我重新查,我的理解有误,正如上面几位朋友所述的一样:TVS的过压后电压与稳压管一样,电流增大电压稍有上升。要稳压的还是用稳压管,要保护后面电路的还是TVS管。

网友E:
tvs是特殊的稳压二极管,特点就是血崩反应迅速皮秒级别,瞬间功率特别大(因为是皮秒所以瞬间功率可以特别大)这也是为啥它先挂,如果让它坚持触发时间比较久它就直接短路做出牺牲再也起不来了。用tvs做稳压完全是挑战它的生死极限,一个瞬间功率抖动等着短路明志吧,只要控制好功率它还能起来的,稳压指标就别指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用。我们很多高压触发产品上就是这么用的,用TVS管把触发电压钳位在250V。 ...

高压电路特点是输出电流特别低,所以tvs才能做稳压管。因为本来就只能提供较为稳定的小电流,不怕tvs过电流短路。而且250的稳压管是不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vs是特殊的稳压二极管,特点就是血崩反应迅速皮秒级别,瞬间功率特别大(因为是皮秒所以瞬间功率可以特别 ...

要是说用TVS是挑战生死极限的话,那用稳压二极管就是直接把稳压二极管短路。对直接短路。我经过大量6KV浪涌实验,不加压敏打,全靠串了绕线电阻,使得冲击电流限制在300A的那种阻容降压电路,稳压二极管100%会击穿,而tvs没问题。可以做一个更简单实验。把电解电容1000微法的充到一个比稳压值高的多的电压,然后去短一下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必短路。tvs不会。

网友F(2024-01-15):
引用 网友A:
要是说用TVS是挑战生死极限的话,那用稳压二极管就是直接把稳压二极管短路。对直接短路。我经过大量6KV浪 ...

根据你的帖子。我进行了试验。电路也是阻容降压。使用15V/3W稳压管,不发热。而更换12V 双向的TVS 管发热。但是没烧毁。你那边也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说用TVS是挑战生死极限的话,那用稳压二极管就是直接把稳压二极管短路。对直接短路。我经过大量6KV浪 ...

提供一下QQ号更好

网友G:
可以做仿真么,有模型撒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仿真么,有模型撒

仿真只有正常状态吧。。。
超功率把它烧短路的效果是没法仿岀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仿真只有正常状态吧。。。
超功率把它烧短路的效果是没法仿岀来的。

系统集成工程师用的模型 无法处理

查物理和微电子专业的论文做极端状态的模型

网友:
MOS管G级钳位用TVS可以吗? 10V的TVS钳位,用3.3K的限流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系统集成工程师用的模型 无法处理

查物理和微电子专业的论文做极端状态的模型  ...

厂家也不会给你精确模型所需的参数啊
只有最大允许电流,和对应的电压,功率这些。
最大允许电流你算一下,就会发现来自于它的标称最大功率。不同电压的型号,这个电流乘以对应的电压都是那个最大功率,对smbj就是6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的帖子。我进行了试验。电路也是阻容降压。使用15V/3W稳压管,不发热。而更换12V 双向的TVS 管发热 ...

你应该用单向的TVS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厂家也不会给你精确模型所需的参数啊
只有最大允许电流,和对应的电压,功率这些。
最大允许电流你算一下 ...

给不出参数的原因:

1 厂家来路不正
2 客户找的渠道不正
3 店大欺客

至少有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