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康佳冰箱急冻正常,但冷藏只能到16度,如何检修?【27楼:这冰箱竟然是正常的】

楼主(2020-06-24):
一年半前京东自营买的,已经过了保修期。

买的时候我以为是风冷。现在才看到,冷藏是直冷,急冻才是风冷。

楼主:
急冻很正常。

但冷藏感觉不够冷。

我放了一个温度计,只能看到15.6度。

楼主:
温控器是这样的。无论放在哪一档,都是不够冷。

网友:
多半是管道跑慢器泄露了导致制冷剂不足,可以监测一下压缩机是不是24小时工作不停机来判断,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不好解决了

网友:
跑慢气,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
冰箱的鐵冷凝管比鋁管更糟糕,更容易滲漏,而且多數是從保溫層出去的那一段,通常維修都是直接把高壓部分去掉直接外裝找出原來毛細管接回去。

网友A:
我家的老容声刚好反过来,冷藏都会结冰结霜到0摄氏度,无论怎么调都没用;中间那层调到零下,也不能结冰;烦,想换,老人又不同意,宁愿时不时在清理~~~

网友:
找块磁铁吸一下保鲜室内后壁,看能不能吸上,能吸上的话是内漏,需要开背换管道,不能吸上的话是铝管,可能是外漏,需要换散热管道(背一板在冰箱后面)

网友:
不过具体还得分段接压力表打压检测,业余条件就算了,不建议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老容声刚好反过来,冷藏都会结冰结霜到0摄氏度,无论怎么调都没用;中间那层调到零下,也不能结冰; ...

这种情况可能是毛细管温控器坏了,可以外挂一个定时器(冰箱知音),定时断下电辅助控制

网友B:
便宜的冰箱冷藏和冷冻不能单独控制,温度是靠排管密度控制的,当冷藏冷冻防止物品不合理时,往往造成要么冷藏温度不够,要么冷冻温度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冰箱冷藏和冷冻不能单独控制,温度是靠排管密度控制的,当冷藏冷冻防止物品不合理时,往往造成要么冷 ...

原来是靠这个分区控温,我还以为是靠什么温度阀传感器之类,怪不得上下温差设置过大实际达不到预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冰箱冷藏和冷冻不能单独控制,温度是靠排管密度控制的,当冷藏冷冻防止物品不合理时,往往造成要么冷 ...

如果将急冻室的东西都拿出来,是否冷藏室的温度就能降下来?

如果是,我可以做个测试。

网友C:
跟冷冻室东西多少关系不大,无非是时间长短而已,这个就是制冷剂不足,制冷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冷冻室东西多少关系不大,无非是时间长短而已,这个就是制冷剂不足,制冷效果不好 ...

为何急冻室是正常?

网友:
急冻正常的话基本的压缩机和制冷剂的量应该没问题,看看说明书或维修手册冰箱的几个空间是不是由制冷剂电磁阀来控制的,另外还要查一下是不是感温头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急冻室是正常?

大部分三门冰箱的管路都是液态制冷剂从毛细管喷出来气化的制冷剂先流经冷冻室管路再流经微冻室管路,最后再流经冷藏室的能量逐级耗散(独立毛细管电磁阀控制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三门冰箱的管路都是液态制冷剂从毛细管喷出来气化的制冷剂先流经冷冻室管路再流经微冻室管路,最后 ...

难怪我的冰箱冷藏室有时会把瓜果冻怀呢。

网友D:
看介绍是风冷,冷凝器蒸发网应该在冷冻层。然后通过风机风道到冷藏层,通过风门大小关闭控制温度。冷藏层放的东西太密会导致风循环不好达不到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介绍是风冷,冷凝器蒸发网应该在冷冻层。然后通过风机风道到冷藏层,通过风门大小关闭控制温度。冷藏层放 ...

急冻是风冷,冷藏是直冷。

楼主:
有一点我不明白:

冰箱冷藏室最里面,有3-4mm厚度粉状冰粒。(如图受印位置)。这里应该是0度的。

为何冷藏室中间有16度这么高?

网友:
冷藏是直冷的,会起霜这个冰箱制冷系统应该是正常的,老大找个温度计测一下看看,面板显示16度?是不是冰箱的温度显示不准

网友:
冷藏结霜说明制冷系统正常,是不是放的东西太多阻挡到了空气循环,出现温度分层。

网友E:
正常设计冷藏室不就应该是这个温度吗?
我一直这样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设计冷藏室不就应该是这个温度吗?
我一直这样认为的。

3楼的面板有2摄氏度等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我不明白:

冰箱冷藏室最里面,有3-4mm厚度粉状冰粒。(如图受印位置)。这里应该是0度的。

霜太厚,冷量散不出来?试试把霜清一下。
你这种其实本质是单系统冰箱,就一个制冷系统,要完美平衡三个间室挺困难
经常会出现某个室制冷不良
不过16度有些夸张,基本是完全不制冷,比较少见

楼主:
奇迹发生了。

现在已经测量到里面2.6度。

原因:

1。之前我怕蔬菜水果靠近内壁损坏,放了一张珍珠棉隔离,影响了热传播。

2。东西太多。

网友:
哈哈,珍珠棉隔热性能极好,我夏天喝冷饮时经常用薄薄的珍珠棉包几层,这样喝到尾时,还是非常冰爽。如果不包,一会儿就不冻了,不好喝。

网友(2020-10-14):
我家有个海尔冰箱这几天上面冷藏不制冷了,中间也不冷, 下面冷冻没问题,不知道风扇是哪里,看看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