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是德的电源,380V给烧了,做工一般不如以前安捷伦

楼主(2020-06-24):
电工把零线干断了烧了一些东西,其中就有这个电源,内部压敏电阻击穿,保险管爆裂,变压器内部热保险烧坏,换好器件修好变压器后就可以工作了,没烧板子上的器件。
以前手痒但是不敢拆这次借着维修拆了给大伙看看,做工不咋地啊没啥值钱的器件摄影水平垃圾请包涵。。。

这个电源是三路输出的,每一路都有独立的CPU控制,每一个通道都通过隔离芯片和主控面板的CPU连接,没有了以前3633的那种线性光耦电路简单了不少。
每一路都由可控硅切换继电器绕组方式来控制功率管功耗,不是那种同步斩波整流方式,效率很低。
内部也没有AD706之类的高级运放了。偷工减料

网友A:
这个电源巨贵啊,土豪才用得起,从安捷伦分出来以后感觉就不行了。

网友A:
两个散热片也对不齐啊,真是跪了…楼主多上传几张图片让我们批判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散热片也对不齐啊,真是跪了…楼主多上传几张图片让我们批判下啊。

想看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看哪儿

比如第二张图右侧啊,感觉是反馈回路…这个电源主打联网与高精度吧,感觉京东上价格可贵了。

网友:
高端电源多是线性电源,还好 不难修,要是开关电源机芯就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第二张图右侧啊,感觉是反馈回路…这个电源主打联网与高精度吧,感觉京东上价格可贵了。 ...

都是运放 稳压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运放 稳压管

嗯,已经是稀松平常了。

网友:
缺德科技这个级别的电源是国产同类价格的差不多10倍, 1W2千多; 但是电源用料缩水得严重;安捷伦,HP 的时代电源可都是E 型变压器, 而且功率余量大;

而且连STM32都用上了; 难道1W2 的价格用不起英飞凌和microchip 的U

网友:
楼主讲讲紫英的故事吧

网友:
这做工都赶不上国内某源的

网友:
可能这电源是缺德科技找国内公司外包设计的,设计的工程师也是中国人,所以就用熟悉的单片机来做了。整体看确实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唯一就是走线风格没有改变:能细就尽量细,绝不走粗线

网友B:
貌似主控F429的左边引脚有连锡?
另外AD5112数字电位计输出电平接到哪里呢?

楼主:
AD5112可能是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
很像国内设计风格

网友C:
再看下图片,貌似OVP 保护部分电路  SCR 可控硅那一片的元件都没有贴上去; 有设计,但是没有贴片; 难道是用软件实现OVP?

这部分元件能节省多少钱,再次鄙视一下缺德科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看下图片,貌似OVP 保护部分电路  SCR 可控硅那一片的元件都没有贴上去; 有设计,但是没有贴片; 难道是 ...

好像用了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了继电器。

面板上看不到过压保护电路 ,那个数字电位器可能是背光亮度之类的吧

网友:
没什么事情是一片STM32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用两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上看不到过压保护电路 ,那个数字电位器可能是背光亮度之类的吧

看到接线柱的连接真的是好差啊,还有排线的连接,接插件都不舍得用一个。

楼主:
过压保护是由TL7712 和外围电路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主控F429的左边引脚有连锡?
另外AD5112数字电位计输出电平接到哪里呢? ...

那是ADS1120  16位AD转换器 哈哈哈哈我说我哪儿也找不到AD5112 这个芯片呢

网友:
大陆代工设计和生产的吧。一两万的电源对是德来说是低端产品了。

网友:
缺德科技现在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垃圾,软件硬件都是如此

网友:
多谢楼主。

“每一路都由可控硅切换继电器绕组方式来控制功率管功耗,不是那种同步斩波整流方式,效率很低。”切换绕组感觉没有带来额外的功耗,貌似效率还可以啊。

网友:
比国内的好多了

网友D:
感觉这个板子画的很随意,这是2层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板子画的很随意,这是2层板子?

四层啊都是4层

网友:
是德的电源大部分都是代工的。34401和3458以及网分频谱才是强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巨贵啊,土豪才用得起,从安捷伦分出来以后感觉就不行了。

安捷伦从 HP 分出来以后感觉就已经不行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捷伦从 HP 分出来以后感觉就已经不行了!哈~

哎,估计是因为利润太低吧。

网友:
楼上说不行的,有本事你整一个看看,有本事你拿出证据说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ADS1120  16位AD转换器 哈哈哈哈我说我哪儿也找不到AD5112 这个芯片呢  ...

重新看了一下U405和U806确实是ADS1120,之前我看错了,忽略后面的0,把S看成了5。
最重要的没看到芯片上ti的标志。

网友:
我记得 安捷伦 收购一家 成都电源 。所以有些是成都那面设计的。 个人记忆,有错呼喷

网友F:
环牛比方牛(日字型)方牛便宜很多,可见成本太扣了。环牛的主要问题是剩磁大,大容量的环牛很易上电时引起跳闸

网友:
紫英......................楼主讲讲紫英的故事吧

网友G:
这是开关型的还是线性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开关型的还是线性的电源

试验室用可调电源基本上以线性为主流,不然做不到mV级的纹波+噪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环牛比方牛(日字型)方牛便宜很多,可见成本太扣了。环牛的主要问题是剩磁大,大容量的环牛很易上电时引起 ...

整流滤波性质的负载用环牛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
晶振至少用个贵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