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放电到3.4V以后,再进行针刺,是否燃烧没那么剧烈

楼主(2020-06-24):
有这个奇葩疑问很久了。是不是锂电池充满电,比亏电时,遇到针刺测试或者其他意外,燃烧爆炸的威力能大一点呢?

网友:
还真没看过放底电压测试的,一般都3.8左右去测试,哪天让电池厂试一下看看。

网友:
家里有几个旧手机的电池乱放,找不到了,有时想想有点后怕,会不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炸了,烧起来,把房子点了

网友:
我觉得不会

网友:
燃烧的电解液,不是电量本身,放电到0V短路不会发热,才烧可能性小一点。

网友A:
是的。
充电时,负极处于富锂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充电时,负极处于富锂状态。

放电完毕,绝大部分都是Li2O状态了?

网友:
到0V 才算放完

楼主:
0V,针刺碰撞,就不会燃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V,针刺碰撞,就不会燃烧了?

电池反应产生电势的物质耗尽,就看有没有见空气有反应的

网友B:
我上次那个空运回来的电池就是完全没有电状态,而且+_极之间还有个专用的短路器连着的,就怕产生电压差最后把飞机给报销了。那以后才知道原来超大容量电池是允许空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那个空运回来的电池就是完全没有电状态,而且+_极之间还有个专用的短路器连着的,就怕产生电压差最后 ...

这么短接以后,电池不是废掉了?或者重新用电源化成也行?

网友B:
说明书上面就是这样写的,恢复不需要特别处理,之际去掉短路环充电就可以恢复:) 哦忘了说是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那个空运回来的电池就是完全没有电状态,而且+_极之间还有个专用的短路器连着的,就怕产生电压差最后 ...

第一次听说,超大反而可以空运?

网友:
燃烧跟电量没多大关系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面就是这样写的,恢复不需要特别处理,之际去掉短路环充电就可以恢复:) 哦忘了说是镍氢电池 ...

1、镍氢爆炸的风险也很低。
2、好质量的镍氢,放到0充电也可以复活的,我都放光两次了……

网友C:
镍氢电池可以放到0充电流恢复,经常这么做。锂电池根据经验电量越足刺穿后反应越是剧烈,遇水反应加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可以放到0充电流恢复,经常这么做。锂电池根据经验电量越足刺穿后反应越是剧烈,遇水反应加剧。 ...

镍氢放到0,能折腾多少次啊?我这两次了……

网友D:
锂元素太活泼了。锂电池三洋放电到0伏,多数也可以恢复的,亲测过,容量也没大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元素太活泼了。锂电池三洋放电到0伏,多数也可以恢复的,亲测过,容量也没大减少 ...

锂电池三洋?您确定不是三洋的镍氢吧?
可是为何锂电池要加过放电保护呢?只是防止过压过温等情况对锂电池造成风险,过放只是附属功能的一部分,也没啥额外成本,所以就加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三洋?您确定不是三洋的镍氢吧?
可是为何锂电池要加过放电保护呢?只是防止过压过温等情况对锂电 ...

我的三洋18650RX ,最老最经典的动力电池,过放0V ,成功激活,容量基本无衰减。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