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试试看,一个吹风机,只吹热风,没有冷风怎么办?

楼主(2020-06-24):
发个贴试试看,一个吹风机,只吹热风,没有冷风怎么办?

网友:
发热开关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自己加个开关断开发热丝都能勉强修好 :)

网友:
如果原来可以正常用,多是开关损坏;如果原来就没有冷风,只能证明用的低压电机,发热丝用于降压,天冷时可能感觉不明显;这种要么换220V的电机,要么就换吹风机

网友:
开关粘连,估计是。动手还得要自己来!

网友:
吹风机一般有组电热丝是减压用的,如在夏天,也会有一点点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