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由WUWEWU提供有偿远程维修指导服务的可行性(16楼:按次收费如何?)

楼主(2020-06-24):
首先,强调一下,大家有维修问题,在论坛提问,肯定是免费的。不存在我们故意不回答要逼你付费的情况。

但有些情况,光是发帖子,很难解决问题的。

比如你要更换T430S手提电脑的C壳,如果有懂行的是否,视频在线指导你,估计很快就可以完成。你自己摸索或发帖提问,可能折腾1天,甚至将电脑也搞坏。

需要视频连线指导的情况其实很多。但你不能期望别人放下手里的工作,专门连线指导你。

这时候,适当的付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比如WUWEWU(维修论坛版主),他的工作就是给客户维修电器, 如果收入不减少,我相信他也很乐意花出一段专门的时间远程指导坛友。

其它的情况,比如你想找人远程辅导你pcb软件的使用,其实也可以使用这种简单的付费摸索很好的解决问题。

大家讨论一下。

1。收费标准。

2。收费范围。

网友:
我朋友的公司是负责电梯维保的,常年有大量的变频器之类的需要维修。 如果可行,这一块业务可以接过来。

网友:
同意,一个破冰箱,修也不是,买也不是。真麻烦。现学太费时间了

网友:
支持
如果各个方面都能搞个远程技术支持就最好了。比如我们这里小地方,有时候做点东西走的弯路太多了,如果有人指点就会好很多。

网友A:
刚昨天,在微信上找了个专修仪器的,本来是打算找他买配件板.
但他主动说给我做远程指导.后来修完付费68.

网友: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好点子。从WUWEWU发的贴子,能看出他是一个为人实诚,技术精湛,脚踏实地的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昨天,在微信上找了个专修仪器的,本来是打算找他买配件板.
但他主动说给我做远程指导.后来修完付费68. ...

大概多长时间收费68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多长时间收费68元?

半小时左右.也挺折腾的,又拍照又拍视频. 报价68不贵.

网友:
有时动手能力不足,讲的人动手能做到,但自己动手修可能就弄坏了。就像焊QFN封装芯片,看别人弄挺简单,但自己就是弄不好。

网友B:
目前家电品牌的售后维修基本上是板卡级,也就是换电路板。我有十几年没修过家电了,在上上家公司时有两年比较闲,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的电视机开不了机,售后说换电源板要400块钱,搬到公司给我试一下。找了PWMIC的规格书看了一下,量了电路的各个节点电压,判定是启动电路的一个SOT23封装的PNP三极管坏了,换了颗2N3906搞定,材料成本3分钱,耗工半小时,赚了一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家电品牌的售后维修基本上是板卡级,也就是换电路板。我有十几年没修过家电了,在上上家公司时有两年比 ...

的确,都是整块板更换。

网友:
赞成,但是这个标准设定有一定难度。影响收费可能的因素有:占用版主的时间精力、难易程度。

网友:
有个罗技的Z906坏了,有大神指导修一下吗?

网友C:
这个赞成,一般自己修只板级别维修。先简单咨询有无必要,要修的话按时长收费可以是100元每小时,一次收费最少50元,维修后可以把整体思路简短发到论坛来聚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赞成,一般自己修只板级别维修。先简单咨询有无必要,要修的话按时长收费可以是100元每小时,一次收费 ...

也可以按次?版主评估多少钱报价,包修完为止。

当然有个最大时间限制,比如报价60元,最大2小时。

10分钟搞好也是60元。2小时都搞不好,也算结束。2小时才收60元,版主其实亏了。

网友:
远程支援的困难,在于支援方不能很好地了解现场的情况,而受援助方操作和表达的又不是支援方想了解的,有可能亲自操作10分钟能解决的问题,指导来指导去一两个小时无结果,这也是原厂和方案公司需要有FAE亲临现场的原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业余维修可能没有专业维修那样齐全的工具和自制的小设备。以10楼的案例为例,自已找到那只故障三极管只需要几分钟,3分钱解决问题,但是远程指导别人准确找到故障点可能会耗掉一个下午

网友:
这个好,当年我发帖,500一天请人教pads,居然没人接单。

网友:
也可以文字或视频教程指导。坛友叙述故障原因,拍照或视频,付款后,WU师傅给出检测、维修方案和操作过程,包括零件、元器件型号规格,所需的工具,仪器,耗材等。

有些是坛友知道故障和问题,不懂修理操作工艺,比如空调挪移,冰箱充填制冷剂等。
难度大的是只有故障现象,不确定原因,比如空调或冰箱不制冷,电视机没声音/没影,需要逐步判断。

网友:
支持这个想法,现在是知识付费时代。

网友:
像matlab的使用呀这些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小时左右.也挺折腾的,又拍照又拍视频. 报价68不贵.

良心客服了,我工地上的小工一小时都30块了,啥都不会的哪种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定向购买服务

网友:
mac 要修,不知道谁是专业修这个的

网友:
偶尔干这事,成功率不高。免费服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