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者S301A四盘位硬盘柜改上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0-06-25):
这货有个0x53 0x42的设计,上电不会自动开机。
上次回趟老家,小区线路维护,它罢工了。前几天空开跳闸,它又死在那里。
打电话给客服,他问我要咋地,就不能用手按一下。瞧着意思,得雇个保姆贴身伺候。

优越者售后不能处理,无奈的情况下,只能自己动手,拆开看看可不可以改成自动开机。

复原的开机电路:

看门狗检测到开机信号以后,会拉低6脚,此时Q12截止。由于有R68的上拉,Q12集电极维持高电平,后续电路走上开机流程。

弄明白原理,最开始想着diy一个电路,监测来电,就模拟按开机键,后来觉得自己老了,折腾不动了,就简化处理吧。

拿掉R67,然后把C87和R66互换位置,形成RC延迟开机电路,搞定收工。

试验了几下,感觉良好,从此不用担心停电。

网友A:
C87和R66互换位置后,C87是否需要加个限流电阻?不然上电时VCC基本全加在Q12基极,是否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7和R66互换位置后,C87是否需要加个限流电阻?不然上电时VCC基本全加在Q12基极,是否容易坏? ...

好好复习高中物理的电容电压电荷的关系

网友:
的确挺烦这个,现在的硬盘盒,USB HUB,都是上电后要手动按下才启动;诚然有时候要手动启动,但有时候还是要上电自启动,就不能加个开关让用户自己选下上电开关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7和R66互换位置后,C87是否需要加个限流电阻?不然上电时VCC基本全加在Q12基极,是否容易坏? ...

你说的有道理,实际是电容与基极行程充电回路,这样做有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