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女邻居家的热水器坏了,自告奋勇去修了半天没修好!衣服都搞湿了....

楼主(2020-06-25):
以前打羽毛球认识的邻居发信息过来说热水器坏了,没法洗澡,问哪里有修热水器的,我想单身女人不容易啊,而且热水器应该不复杂,于是拍胸脯说自己会修,赶紧带着工具,跑过去修了半天,愣是没修好,这热水器是小事,面子是大事,万能的坛友给支支招。
樱花JDQ24-D强制排风式天然气热水器,安装了七八年,因为经常没人住实际使用时间估计两三年。
前两天发现开热水没有点火的高压放电声,也没有电磁阀的动作声,下边的鼓风机有转动,但是不太有把握是否转速正常,约两三秒后面板显示故障E7,查故障提示表说是排风电机故障。
排风电机机有一个1.5uF/450V黑色方块塑壳电容,万用表测量显示约0.9uF,换上一个新的同规格电容(实测1.54uF)故障依旧。
网上说很多是因为检测排风的风压开关工作不正常,导致主控板认为排风不顺利而不发出点火动作。但是这台热水器没找到风压开关,估计是用霍尔传感器检测排风是否正常的,电机连线图注明有霍尔传感器。
第一次修燃气热水器,请淘友们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邀请女邻居以后到你家里洗澡

网友:
正好去你家洗澡。。。

网友:
先上女邻居图片!

网友:
让邻居去你家洗澡

网友:
找隔壁老王能修好,人都能修。

楼主:
这是原机壳上的接线图和故障列表

网友:
修好了邀请一起试洗,便于发现不足

网友:
划重点要考试,女邻居,单身,热血电工,修热水器,洗澡。这是1024故事发展的节奏

网友:
我也接到这样的要求,等我懂了,机会没有了!

网友B:
我们家当时也是这个问题,准备换风压传感器的。后来拆开发现不好换,重新插拔了几次这个开关,后来居然好了。
万和燃气热水器

网友:
楼主要拍着女邻居的胸脯说,我自己会修

网友:
这玩意质保好像是10年的,

网友: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赶紧呼叫WUWEWU 大师帮你远程诊断,
挽回颜面。你要给WUWEWU报酬,我觉得。

网友:
修好就可以洗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当时也是这个问题,准备换风压传感器的。后来拆开发现不好换,重新插拔了几次这个开关,后来居然好了 ...

好的,谢谢!我去插拔几次试试!

网友C:
检查一下进水 出水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进入设置页面,把风机检测关了

网友:
嗯,插拔这两个动词用的好。

网友:
可以暂时应急一下,说某个关键器件坏了,需要从网上买一个,可能等个一两天,回去赶紧补课!

网友D:
是不是你修好了热水器,她下面给你吃?

网友:
真的修热水器了?这剧情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进水 出水有没有问题

进出水量应该正常的。

网友:
这楼歪得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当时也是这个问题,准备换风压传感器的。后来拆开发现不好换,重新插拔了几次这个开关,后来居然好了 ...

按照这个霍尔电路的结构,应该除了供电正负极,另外一根线输出和转速同步的脉冲信号。

网友E:
长时间没用很有可能接触不好,多插拔几下。另外看看排风管畅通不,以前碰到过排风管被鸟窝堵住了。

网友:
为什么出现“女”的贴子会这么火?短短一个小时回复量这么多!!

网友F:
长时间不用,多插拔几次。插拔前多摸摸做好准备

网友:
重点不在修吧!

网友:
打火用的高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也可能不是排风问题,因为不点火,排风机先启后停,速度降低。看看进水压或者进水传感器。

网友:
就是风机霍尔问题,女人啊不容易。

网友:
哈哈,但我感觉热水器挺难修的样子,我家当时有一个不会启动,想想难不倒我,但是拆开也没找到实质性问题。  楼主要多让女邻居帮忙,比如说拿万用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时间没用很有可能接触不好,多插拔几下。另外看看排风管畅通不,以前碰到过排风管被鸟窝堵住了。 ...

听她说经常有鸟,但是拆开了排风管,没有发现鸟窝。今天再去动动霍尔传感器的插头,测测看有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
看到各位的回复我就放心了,原来不只是我自己这么想

网友G:
风机插头红黑有5V电源,黄黑手拔动风机叶轮有电压变化。

网友:
就是好的,没反应就是霍尔坏了。

网友:
保险丝---》水----》风---》控制板?

网友:
这个帖不热都难

网友:
没修好也好,可以去修多几次

网友H:
我来正下楼,楼主先把水膜片拆出来看看破了没有。
注意,此膜非彼膜。

网友:
手动拨动水压开关,看点火不点火,如果点火,那就拆吧

网友:
估计是传感器接触不良

网友:
感觉热水器挺难修的,又机械又电子的,楼主多去几趟慢慢来

网友:
可以一起研究下电路的联通关系

网友I:
为楼主增加流量,标题后面增加“衣服都搞湿了....”

网友:
检查一下排风口是否有鸟在里面筑巢,几年前我家热水器也是老是报错,折腾了几个月最后发现鸟在排风口筑巢后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机插头红黑有5V电源,黄黑手拔动风机叶轮有电压变化。

谢谢,测了霍尔传感器到主板的插头红黑线有5V,黄黑线之间用手拨动风轮,有零点几伏至三点几伏之间的脉冲输出。拨一圈感觉不止一个脉冲。通电打开热水水龙头时风机转动,黄线和黑线之间脉冲频率大约45~47Hz左右。所以这块估计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来正下楼,楼主先把水膜片拆出来看看破了没有。
注意,此膜非彼膜。

就是水压传感器?

网友:
情商堪忧,这么便宜的便宜货,直接联系人上门换新得了。
趁这个时间做点别的,说不定还可以让她到你家去洗澡…

网友:
故意不休好的吧,还跟女邻居讲求助坛友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测了霍尔传感器到主板的插头红黑线有5V,黄黑线之间用手拨动风轮,有零点几伏至三点几伏之间的脉冲 ...

这就比较麻烦了!
开水龙头,水流检测正常,启动风机,风机运转正常,开气阀,点火。一般是这样的流程。
理论上讲错误代码应该是准确的!
你把板子拆下来看看有没虚焊的地方吧!以前碰到过。

网友:
邻居:我都脱成这样了你跟我说修不好?冷水不能洗么?

网友:
各接插件多拔插几次,风机强制通电会不会运转?

网友J:
会不会是风扇轴锈了卡塞,导致转速不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水压传感器?

不要被误导了,和水部分应该没关系的。水流检测不正常,风机都不会启动的。

网友:
心思没在热水器上,当然工作效率低下

网友K:
花一千多块钱买个新的。剩下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比如辅导女邻居画PCB,写程序啥的。

网友:
买个新的!然后呢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是风扇轴锈了卡塞,导致转速不够?

风扇阻力感觉不大,用手拨一下能转好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被误导了,和水部分应该没关系的。水流检测不正常,风机都不会启动的。 ...

测了水流开关,水流开红黑线关供电12.2伏,另外一根白线没放水的时候白黑线9点几伏,放水的时候五伏左右波动。

网友L:
修自己家的燃气热水器,主板上主滤波电解容量下降的厉害,换掉就可以了。供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修自己家的燃气热水器,主板上主滤波电解容量下降的厉害,换掉就可以了。供楼主参考一下。 ...

感谢分享,年数久了确实也有这个可能!

网友:
真开始修热水器了

网友M:
风压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水流开关,水流开红黑线关供电12.2伏,另外一根白线没放水的时候白黑线9点几伏,放水的时候五伏左右 ...

不好意思,仔细看了下你的图,和我的万和大不一样。
你们的PCB板竟然没有灌胶。
我的各传感器都是开关量,比较好测一点。

风扇我当时是外接了个220,看转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风压开关坏了

没找到这个热水器有风压开关,估计没有用风压开关确保排风,而是靠霍尔检测离心风机确保排风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不要被误导了,和水部分应该没关系的。水流检测不正常,风机都不会启动的。 ...

不一定的,风机启动了,说明是有水,但未必有水就能点火。和水相关的有传感器,还有其他,比如开关(微动?)和电磁阀(?)。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为楼主增加流量,标题后面增加“衣服都搞湿了....”

一看标题变了,就猜是站长给完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看标题变了,就猜是站长给完善的。

点睛之笔。。。

网友P:
我要有这个邻居,买个新的都可以,国产的热水器就大几百块,,这个樱花数码还是杂牌

网友:
女邻居年龄多大?漂亮吗?
如果年轻漂亮又投缘的话,不放买一个新的送给人家了。

网友:
一下子修不好就买个新的,就当交个朋友

网友:
时间有点 晚了 啊,还在修么

网友:
众坛友主动请求上门轮流修

网友I:
引用 网友P:
我要有这个邻居,买个新的都可以,国产的热水器就大几百块,,这个樱花数码还是杂牌 ...

你不解风情。

女的如果接受你的新买的热水器,然后跟你上传,她会觉得自己很贱。

而且她并不是付不起钱。只是能修好,就修。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应该排除万能,帮她修好。她佩服你的才华和热心,跟你上床,顺水推舟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N:
不一定的,风机启动了,说明是有水,但未必有水就能点火。和水相关的有传感器,还有其他,比如开关(微动 ...

看来你根本没修过燃气热水器。
现在的强排热水器哪家水流开关还在用微动开关?
楼主发的图里已经很清楚了!大致结构已经很清楚了!
水压不足,传感器输出信号不满足要求,根本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这个热水器有风压开关,估计没有用风压开关确保排风,而是靠霍尔检测离心风机确保排风的。 ...

检查排风口,看看是不是鸟在里面筑巢了,曾折腾了好几个月,都想再换一个了,无意中发现是鸟筑巢堵死了

网友:
楼主正在咻,现在没时间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解风情。

女的如果接受你的新买的热水器,然后跟你上传,她会觉得自己很贱。

站长所言极是!

网友Q: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根本没修过燃气热水器。
现在的强排热水器哪家水流开关还在用微动开关?
楼主发的图里已经很清楚了 ...

这么熟悉?修过很多家单身女邻居热水器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插拔几次试试!

多插拔几次,直到出水了,秘诀九浅一深!

网友R:
多检查那个启动电容,另外途径买一个来换!

启动电容坏的几率90%!

网友:
修个电器都要讲故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邀请女邻居以后到你家里洗澡

合格的二楼。。。

网友:
楼主都把车启动了,那就别怪大家开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修好了热水器,她下面给你吃?

据说还要配水饺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多检查那个启动电容,另外途径买一个来换!

启动电容坏的几率90%!

感觉启动电容确实不正常因为标称1.5uF实测只有0.93,找了一个风扇的1.5uF实测了一下有1.54uF。但是换上风扇电容,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启动电容确实不正常因为标称1.5uF实测只有0.93,找了一个风扇的1.5uF实测了一下有1.54uF。但是换上风 ...

在维修上经常遇到有些万用表测量是好的,装上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么熟悉?修过很多家单身女邻居热水器了吧,哈哈

还真被你说对了,女同事家的电器修了不少!
可惜啊!
自已去领会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启动电容确实不正常因为标称1.5uF实测只有0.93,找了一个风扇的1.5uF实测了一下有1.54uF。但是换上风 ...

现在是比较麻烦了,马云网上好象同型号的二手板子还没有。
而且同类的板子好象还都是灌胶的,不好查。
楼上有说这个热水器是杂牌的,我看应该是正宗昆山樱花的吧!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西瓜哥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比较麻烦了,马云网上好象同型号的二手板子还没有。
而且同类的板子好象还都是灌胶的,不好查。
楼 ...

这个做工看着应该不是国内哪个名字类似的杂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比较麻烦了,马云网上好象同型号的二手板子还没有。
而且同类的板子好象还都是灌胶的,不好查。
楼 ...

正牌的樱花,昆山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比较麻烦了,马云网上好象同型号的二手板子还没有。
而且同类的板子好象还都是灌胶的,不好查。
楼 ...

板子灌胶了的,透明果冻状的弹性胶。所以看起来像没有灌胶一样。

网友:
楼主在女邻居家修了一天还没修好吗

网友:
没有女邻居图片,差评

网友:
一般是风压开关有问题了,话说家里的热水器秋冬天经常不点火,找了一圈才发现外面有风的时候就不正常。调了一下风压开关,正常了。

网友:
可能出风口被堵住了

网友S:
我家是万和的,也报风机故障,我用示波器测量霍尔传感器波形,断断续续的 一会有 一会没有,所以你用万用表量不出来,淘宝3块钱买个霍尔传感器搞定。

你这不是水流传感器的问题,水流传感器有问题的话 你放水 没任何反应。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家是万和的,也报风机故障,我用示波器测量霍尔传感器波形,断断续续的 一会有 一会没有,所以你用万用表 ...

我家万和热水器,故障e1兄台知道如何维修不,有7年了

网友:
我之前的燃气热水器是霍尔传感器有问题,不点火,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我家万和热水器,故障e1兄台知道如何维修不,有7年了

E1这个代码啥意思我已经忘记了,我记得我当时把热水器拆开,里面贴了故障代码的贴纸,故障码对应的是风机故障,和楼主这个一样,当时故障现象是风机能转,但是转一会就报警停机,所以基本上判断就是霍尔的问题。就量一下霍尔的波形(家里正好有示波器),看出波形断断续续的,换了霍尔就好了,一直用到现在。

你可以查查你那个代码啥意思,问问淘宝卖家,有的卖家卖电路板也懂技术。

网友:
热水器坏得正是时候,就慢慢修理好,这段非常时期,邀请她到你家里冲热水凉,同时你还可以服侍帮她擦背,这不是两全其美!

网友:
带你家里去洗啊   不行就去开房洗啊    这玩意你给修好干嘛? 你真的以为她的意思是让你修好热水器???????????

网友:
樱花终身售后的,打个电话吧。

网友:
重点检查风压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插拔几次试试!

插拔几次怎么够,时间要长……

网友:
把拔插女邻居的照片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故障在哪?
先测量霍尔的5V电源有没有,然后测量信号对地,用手拨动风叶一周,是不是有个位置输出为低电平,其它时候为高电平。如果没问题,启动风机的时候量一下信号输出信号电压是不是变低了(有示波器的更好,直接看脉冲)。以上如果有异常,把霍尔换了。
风扇电机一般是2极或4极式的,转速为2800转或1400转/分钟,有示波器的时候看霍尔的脉冲频率,太低了的话就是风机转动速度不够,如果正常且霍尔也采到了,那就是主板上面了。

网友:
邻居应该是个男的。。。

网友U:
好奇,这帖子谁点了个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U:
好奇,这帖子谁点了个收藏~~~

我好奇的点了一下:

网友:
水膜片 啥原理啊? 之前热水器坏了。
来维修的小伙,没带配件,有纯净水水瓶盖做了一个,竟然也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邀请女邻居以后到你家里洗澡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插拔几次试试!

注意插拔对象

网友:
楼主给女邻居热水器修好了吗?

网友:
看到衣服湿了我才进来的,你竟然给我看拆图!!
差评!!!

网友:
不知道现在修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热水器修好了么?

网友: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啊,机器和人都搞定了吗,报告一下啊

网友:
楼主居然还在一本正经的修,服气

网友:
前天有人在小区群里问谁会装系统,看了看儿子,果断装没看到

网友:
故障原因可能为:(1)风机绕组局部短路。(2)电压过低。(3)主控板的风机电流检测不良。
万用表先测量一下各组控制电压正常不,霍尔传感器要拿示波器过去测,或者直接换一个同型号的好的

网友V:
奉劝楼主,凡是涉及到这种电器,甚至是任何家用电器,切不可热心肠的去维修。。。哪怕是很好的亲属。。。这种事情,后面会有很多麻烦。让她自己去找厂家客服!!这才是正道。

网友:
如果将来有安全问题,再说句不好听的,他家有人买了意外保险。。。都是事儿。。。

网友:
楼主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网友:
先上女邻居照片

网友:
原来自己换过个一个美的的E7 风压传感器故障,没用多久就扔了 温控太垃圾,还是换林内

网友:
终于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E1这个代码啥意思我已经忘记了,我记得我当时把热水器拆开,里面贴了故障代码的贴纸,故障码对应的是风机 ...

我家的万和热水器第一次打火90%的概率打不着,报故障E1,打第二次火基本都能打着火,打着火后用个几分钟,关掉(关掉的时间不久),再次打火基本上也都能打着,热水器都这么用几年了,可知道大概是哪里坏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是风扇轴锈了卡塞,导致转速不够?

版主可修过热水器,我家的万和热水器第一次打火90%的概率打不着,报故障E1,打第二次火基本都能打着火,打着火后用个几分钟,关掉(关掉的时间不久),再次打火基本上也都能打着,热水器都这么用几年了,可知道大概是哪里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W:
版主可修过热水器,我家的万和热水器第一次打火90%的概率打不着,报故障E1,打第二次火基本都能打着火,打着 ...

调整一下风门看(关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调整一下风门看(关小点)

好的....

楼主:
修好了,确实是电机霍尔组件不能可靠的检测转速,输出脉冲时有时无。整体换了,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确实是电机霍尔组件不能可靠的检测转速,输出脉冲时有时无。整体换了,故障排除。 ...

然后呢?还有没有然后?

网友:
热水器不好修,日后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不解风情。

女的如果接受你的新买的热水器,然后跟你上传,她会觉得自己很贱。

老司机,带带这个电工吧

网友X:
引用 楼主:
修好了,确实是电机霍尔组件不能可靠的检测转速,输出脉冲时有时无。整体换了,故障排除。 ...

恭喜你,为广大电工争光了!通过这次的表现,你高大光辉的形象在女邻居内心深处树立起来了。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修好了没,get到女邻居内心深处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确实是电机霍尔组件不能可靠的检测转速,输出脉冲时有时无。整体换了,故障排除。 ...

组件淘宝上淘的?
换了整个风机?

网友:
到底是修好了还是修不好?还是能修好而没有修好?女邻居这两天是在哪里洗澡的?

网友:
只修热水器,不过夜,

网友:
这几天还没有修理好,要慢工出精准货,但超爽了,每天都拔插好多次,你们话(爽不爽)!

网友:
然后呢?要她多帮你递东西,慢慢修哈

网友:
论坛里前几天有咨询高清摄像头的,也有高速存储方案的,楼主可以参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确实是电机霍尔组件不能可靠的检测转速,输出脉冲时有时无。整体换了,故障排除。 ...

恭喜恭喜!功夫没有白费。

网友:
恭喜恭喜!还有后续吗。。。

网友:
日后怎么说了?

网友:
既然是修好了后续就是,赶快地要她生一个娃出来,继续玩后续!

楼主:
感谢坛友们帮忙出主意啊,至于后续,留点想象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们帮忙出主意啊,至于后续,留点想象空间。

大家想知道女邻居是怎样感谢你的

网友:
自家热水器坏 了 还搞个文案

网友Y:
我打羽毛球 怎么认识不到女邻居。。。

网友:
有几个翻到楼底找邻居照片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我打羽毛球 怎么认识不到女邻居。。。

如果是这么容易认识到女邻居,满街上都是修电热水器的。
你应该去(摆地摊)修家电,遇到(靓女)以及(怨妇)就专程到她府上(家中)为她修理妥当,她还可能留你一起吃晚饭,这样就机会多得很。

网友:
分析下来,应该是控制板有问题,具体应该是控制板检测霍尔脉冲那部分有问题,买不到板替换的话,只能把板拆下修板了,这需要点功夫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如果是这么容易认识到女邻居,满街上都是修电热水器的。
你应该去(摆地摊)修家电,遇到(靓女)以及( ...

好耐没同你联系了。 你现在身体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Y:
好耐没同你联系了。 你现在身体好嘛?

阿潘,你好,我在2016年11月16日留下(私人消息)给妳有我的电话号码的,你现在都可以联络我(我还欠你款呀,要还给你),我现今身体都很好,每天在香港地区都徒步步行(上山落山平路)十多廿公里路程远,步行当作治疗,所以身体好得很,不用担心我。

网友:
最后和女邻居咋样了?

网友:
高手出招,隔壁老王

网友:
单身女邻居  恩
续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Y:
好耐没同你联系了。 你现在身体好嘛?

请留意新的(私人消息)。

网友AA:
引用 网友F:
长时间不用,多插拔几次。插拔前多摸摸做好准备

可能松动了,插的时候用热缩管做个套带上,固定下。

网友:
没下文了?   兄弟你是不是不行啊   不行可以换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可能松动了,插的时候用热缩管做个套带上,固定下。

你又有什么专(长)?原来你一直用热缩管来做套的,不是购买(杜蕾斯)避孕套。

网友(2020-08-05):
插拔了几次,后来居然好了。

网友AB:
出门之前,假装不小心没带钥匙把门反锁了。等半夜修好后才发现由于出门匆忙把钥匙锁房间了。然后自己发挥了。。。。。

网友:
空间很大,楼主也要参与。有你的参与此贴必火················

网友:
后续咧?邀请邻居一起体验修好后的热水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花一千多块钱买个新的。剩下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比如辅导女邻居画PCB,写程序啥的。 ...

你太调皮了

网友:
哈,来看歪楼的。修好了热水器,还有别的电器会坏。多修修,十年修得同船渡 ...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A:
邀请女邻居以后到你家里洗澡

你说了我想说的话

网友(2020-12-08):
引用 网友X:
恭喜你,为广大电工争光了!通过这次的表现,你高大光辉的形象在女邻居内心深处树立起来了。 ...

这么多大师一起出谋划策,不想修好都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出门之前,假装不小心没带钥匙把门反锁了。等半夜修好后才发现由于出门匆忙把钥匙锁房间了。然后自己发挥了 ...

有啥发挥的?
凑合一起住一晚上呗。
然后女邻居说:客卧的门坏了,打不开。客厅的沙发腿断了,不能承重。
。。。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女邻居对楼主说: 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网友AC:
引用 网友V:
奉劝楼主,凡是涉及到这种电器,甚至是任何家用电器,切不可热心肠的去维修。。。哪怕是很好的亲属。。。这 ...

你有过什么经历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AC:
你有过什么经历呢

我帮助一位女士维修电脑,还没修完,她老公回来了。。。
然后她老公给我打下手,帮我一起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帮助一位女士维修电脑,还没修完,她老公回来了。。。
然后她老公给我打下手,帮我一起修电脑。 ...

你不知道这位女士已婚么

网友:
据说还要配水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