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给邻居修 金灶D12电磁炉(泡茶的),不通电无显示

楼主(2020-06-25):
只是客串下,瞎搞

邻居泡茶用的电磁炉坏了,问我能不能修好,反正闲着就帮忙修修看。
拆开一看电路板,明显就有进水的痕迹,量了下高压侧,是正常的,IGBT也是好的。
再看看12V 5V 18V都没电压,变压器有个绕组已经开路,限流电阻也烧了,还有个稳压管也烧了。

自己毕竟不是专门做修理的,这些直插电阻和稳压管我都没有,更别说这变压器了,想买个相同引脚的变压器有难度。
当然最后也想到了办法,搜了下淘宝有专门的电磁炉模块,几块钱还包邮,买回来替换掉电源不就行了。

金灶D12电磁炉

电路板整体

进水的痕迹

替换掉开关电源

买的电源板固定在一边

满血复活

网友:
论标题的重要性,同样给邻居修家电,这个帖子就无人问津

网友:
这个即使加个女邻居也没有洗澡的诱惑大啊

网友:
邻居的电磁炉坏了,她说修好了下面给我吃

网友A:
标题多加一个字,流量多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多加一个字,流量多十倍!

女邻居,流量多2倍。

女邻居洗澡,流量多10倍。

楼主:
不发帖还好,刚才邻居跟我说电磁炉又没电没显示了。估计买的那电源模块挂了,这些搞设计的同行,做的东西也太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发帖还好,刚才邻居跟我说电磁炉又没电没显示了。估计买的那电源模块挂了,这些搞设计的同行,做的东西也 ...

有进水必有其它毛病。你想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进水必有其它毛病。你想太简单了。。

是弄好后拿回去正常使用了好些天,今天才再次坏的

网友C:
这个修好需要将整个主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好需要将整个主板换掉!

再次修好
新买的电源模块5V供电,是78L05提供的,实测工作电流不到20mA,但是这78L05一时正常一时没输出,只好换了个大的78M05,估计不那么容易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