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更换飞利浦55寸电视背光灯

楼主(2020-06-25):
    家里的电视节前突然坏了,趁着放假修了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修理过程,大电视换背光还是有点麻烦,自己更换要慎重。

    故障现象:开机图像闪亮一下后灭了,继续开机无图像声音正常,仔细观察屏幕表面有淡淡的一层图像,确定是背光部分有问题。
    拆机测主板背光电压开机时升到200多V后突然降到4~50V,然后降为0。为了判定是电路问题还是背光灯的问题,拆掉背光灯端子,
接了两个40W的白炽灯做假负载(两路LED,一路一个灯泡),开机测量背光电压稳定在140V左右,可以判定是背光灯条坏了。
    上某宝淘了一套所谓的原装灯条(66块,刚看了一下降阶了现在才60块了,还是某东的保价好),再买了套拆屏神器(69块)
准备开拆。
    1)先拆背部外壳,再拆电路板,各个连接端子小心打开(特别是FPC排线的端子),其它能拆的尽量拆掉。
    2)把电视反过来,屏幕朝上,小心撬开电视外边框。
    3)清洁屏幕,把拆屏吸盘吸好屏幕,每个吸盘都要吸好,屏幕有除了底部,其它三个方向有短双面胶固定,要小心弄掉,注意底部
屏线不要挂到别的地方,然后轻提吸盘提手,取下屏幕放在准备好的桌子上,底下最好垫块布,松开吸盘。
    4)取下屏内边框条,然后取下导光板组件就可以看到底部的反光膜与灯珠。
    5)拆掉反光膜上的螺丝与支撑杆,小心取下反光膜,反光膜背面有双面胶,撕的时候注意点,别弄破了。
    6)取下旧灯条,原来的灯是用双面胶粘的,刚好手上有导热胶带,就用胶带粘好新灯条。灯条装好后,拿电路板点灯试下(只用连接电源
线与按键线),试机正常,贴好反光膜,再按照以上相反步骤把整机装好。
    7)为了延长背光寿命,支掉了8个背光电流检测电阻中的两个,背光功率由100W降为75W左右,目视电视亮度也在正常范围。

网友A:
感觉大家伙的电器,也不少坏掉的啊,呵呵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修好了,成就感很大。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原装灯条都不耐用,我一般都尽量选同型号铝基板灯条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等离子电视,开机一段时间后有1/5的区域会花屏,大概应该如何入手维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大家伙的电器,也不少坏掉的啊,呵呵

确实,这电视还不到两年半就坏了,质量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原装灯条都不耐用,我一般都尽量选同型号铝基板灯条

很多年也搞过家电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等离子电视,开机一段时间后有1/5的区域会花屏,大概应该如何入手维修呢? ...

没修过等离子电视,可以淘个主板替换试一下,不行就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