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哪个型号可以有超过16路ADC输入

楼主(2020-06-25):
坑爹的老板要求有19路电压检测,
常用的103VCT6 的 ADC只有16路输入啊,
除了在外面加硬件多路模拟开关切换以外,不知道哪位大侠还有其他可行方案?

网友:
一片解决不了,用两片呗

网友:
能在外面加硬件,分时复用切,会简单些吧,成本那些

网友:
144引脚的好像多一些,看看手册吧

网友:
多路加个模拟开关方便

网友:
有的,144封装的最多21路

楼主:
确认了144脚封装的右21路AD可以使用,型号如:stm32f103zet6
结帖,感谢2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