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 为减少辐射出去的开关噪声,屏蔽罩怎么加合适?

楼主(2020-06-25):
如题,是仅盖住电感即可 还是要把 开关mos,近端电容等一并盖住?对应屏蔽罩是否和线路板的铺铜地 连在一起?(没有大地可接)

网友:
把pcb好好搞搞应该能解决大多数问题。sw铜皮要尽可能粗短以降低emc。

楼主:
谢谢楼上,pcb已经特殊处理,目前希望更进一步减少噪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