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某宝上的单片机解密靠谱不?

楼主(2020-06-26):
最近维修一批设备,十多个都是坏mcu,stm32f103,原厂都倒闭了,没有配件,无意发现某宝有很多解密的,标价都是1k,有点想发个正常的板子过去试试,不知道靠不靠谱,有人搞过么?或者推荐个靠谱的商家,谢谢

网友A:
试试看吧,如果能覆盖维修价,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吧,如果能覆盖维修价,何乐而不为呢

就怕成功率不高,搞一次就多废掉一块板子

网友:
靠谱。你说的出型号,对方说能解,起码九成机率。

网友B:
mcu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C:
先不说解密是否能百分百成功,STM32  MCU这么容易挂掉?

网友D:
无人保证100%    一般流程都是:下定金-----寄一块样片(不会退回)----厂家解密,寄新的样片测试------客户验证成功,付款,厂家给烧录文件(验证失败,退回定金)
淘宝标价不是实价,需要根据具体芯片协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cu这么容易坏吗

肯定是原来的线路设计有缺陷。

网友F:
3V3,D,C,- 楼主您先尝试着读一下再说...
看这种板子的糟心设计风格...

网友G:
MCU换肯定是原来设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大多是超过芯片耐压了导致坏的。
STM32F103解密肯定是99.99%的,但是我们也不知淘宝哪家靠谱。

网友:
stm32解密没有难度。

网友H:
STM32F103原来这么好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V3,D,C,- 楼主您先尝试着读一下再说...
看这种板子的糟心设计风格...

试过了,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U换肯定是原来设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大多是超过芯片耐压了导致坏的。
STM32F103解密肯定是99.99%的,但 ...

应该没超压,5V输入有个1117-3.3给mcu供电,输入输出都有7414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解密是否能百分百成功,STM32  MCU这么容易挂掉?

确认就是mcu挂,吹一片好板子上的过来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原来的线路设计有缺陷。

没看出哪里特别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32F103原来这么好解密

也是才知道的,以前总以为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人保证100%    一般流程都是:下定金-----寄一块样片(不会退回)----厂家解密,寄新的样片测试------客 ...

明白了,我具体咨询一下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解密是否能百分百成功,STM32  MCU这么容易挂掉?

非常奇怪,坏的mcu都是晶振不起震,换晶振和电容没用,换mcu就好,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奇怪,坏的mcu都是晶振不起震,换晶振和电容没用,换mcu就好,不知道啥情况 ...

可以抄图看下,是不是过压烧坏
保护电路没有做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奇怪,坏的mcu都是晶振不起震,换晶振和电容没用,换mcu就好,不知道啥情况 ...

对MCU如此高的损坏率表示严重怀疑,建议把坏的板子的MCU拆下来换到好的板子上看看,万用表电压档查电压,电流档串在电源回路上看电流,如果有示波器更好,查纹波和晶振,同时把伟大的的望闻问切也用上。如果外围各项参数没超限,并且能排除强干扰脉冲和高压打进去的可能,个人认为,芯片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抄图看下,是不是过压烧坏
保护电路没有做到位

应该没超压,5V输入有个1117-3.3给mcu供电,输入输出都有74hc14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MCU如此高的损坏率表示严重怀疑,建议把坏的板子的MCU拆下来换到好的板子上看看,万用表电压档查电压, ...

坏的mcu放到好板子上仍然不起震,好板子的拆过来能正常工作,至于真假不知道怎么看,有什么秘籍么?

输入输出有74hc14隔离,就算是外界打坏也应该是坏一两个引脚吧,不至于不起震。

网友I:
什么场合用的,另外没明白你说74HC14隔离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如果有外界打坏的因素存在,这就不好说了,不一定坏一两个引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场合用的,另外没明白你说74HC14隔离是什么意思?

光束灯用,隔离的意思就是所有连到板子之外的输入输出均经过74hc14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外界打坏的因素存在,这就不好说了,不一定坏一两个引脚哦。

这个就不好推断了,板子是陆续坏的,并不是一起坏,排除雷击因素,奇怪的是就坏mcu,版上的ldo和74hc14都是好的。

网友:
坏掉的mcu,连jlink试试。看功能是否大体正常。可能是flash数据不完整了。

网友J:
这东西,解密基本100%成功。除非设计人员故意挖坑。看这板子的功力不像有坑。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上电瞬间的LDO 输出电压 ,垃圾稳压IC 很坑人。特别是南京微盟的,换TI,TORIX的一点毛病没有。国产就是垃圾。

网友:
会不会有个软件时间的设定

网友:
1.在CPU电源3.3V输入端加个3.3V左右的稳压管,保证上电瞬间不超压;2.14只是驱动功能,不能保证隔离功能!是否有外部输入信号?

网友:
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灌封胶?这些因素很重要

网友:
stm32早期的103有bug,解密都不需要开盖,就能弄出80%以上数据,如果芯片没被用满flash的话基本就能用了

网友:
只要列出的型号,程序没做特殊加密算法的,是百分百的,只是需要几个完好的样片,现在解密这东西很容易了。

网友:
不要光考虑供电引脚,有没有可能是个别IO口设计有问题,导致高压进来击穿了。

网友:
等下这产品本身就是当时抄别人的,程序是花钱破解的,然后碰上破解前的那一版本设计者是个牛人,程序有坑,现在就这样毫无症状,无缘无故的死了,死了,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解密基本100%成功。除非设计人员故意挖坑。看这板子的功力不像有坑。 ...

就是让你觉得没坑,实际上设计者功力是9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解密基本100%成功。除非设计人员故意挖坑。看这板子的功力不像有坑。 ...

这样我就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