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STM32F芯片涨价,寻求替代芯片

楼主(2020-06-26):
之前我在网上买的STM32F030F4P6不到2元/片,现在已经涨到3.8元了,价格翻倍了。
我找了一款HK32F030F4P6,用SDTM32F030F4P6原来的程序不能正常工作我发现HK32F030F4P6的PF0、PF1脚是外置晶振脚,用内置RC振荡器需要禁用外部晶振才能使用PF0、PF1脚。另外我用一款脱机下载器,烧写HK32F030F4P6会提示烧写失败,但是程序烧上了,并且能运行。虽然能运行但是心里没底啊,不知道哪里错了,批量使用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

看看各位朋友还有么有更好的推荐,或者用过HK芯片的,给个指导,还需要改什么地方。

网友A:
STM32F030F4P6  不含税 我这边2.85

网友B:
看了一下经常合作那家的是3元。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GD3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经常合作那家的是3元。

帮忙问问nrf52832啥价,需求巨大。大代理给的报价还没有二级美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忙问问nrf52832啥价,需求巨大

不好意思,没用过这个芯片,没有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030F4P6  不含税 我这边2.85

如何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忙问问nrf52832啥价,需求巨大。大代理给的报价还没有二级美丽

可以私信我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GD32

G32的没有深入了解,好像也不完全兼容,也有部分需要修改。

网友E:
gd32价格和stm32差不多,没啥优势,可以换华大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gd32价格和stm32差不多,没啥优势,可以换华大的试试

有没华大的代理的联系方式?

网友:
我也用了这个芯片,好像有个cks32的,不过我还没有用

网友:
私聊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GD32

GD的坑太多了,应用复杂点保证你一年都填不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GD的坑太多了,应用复杂点保证你一年都填不完

国产MCU 都这个样子,做点简单功能还可以,,,复杂点的功能 坑怎么都填不完。

网友:
加我QQ  723850135

网友:
STM32F030F4P6 最近没听到有缺货的声音,目前也没听说有什么突然增长订单看上了这颗料。
刚看了一下价格,上面有说不含税2.85也就一般价啦,算不上很好,但对于现在行情,有压备货,不大的需求下也还过的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帮忙问问nrf52832啥价,需求巨大。大代理给的报价还没有二级美丽

这个可以找到5-6元的货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找到5-6元的货源

有货源推荐个,谢谢

网友:
GD32吧,挺好的

网友:
现在价格应该降下来了吧?跟那个stm8s103f3p6一个德行,人为炒作成分比较高

网友(2020-08-01):
STM32F030F4P6  目前2.5以内 不过近期ST的交期拉长 现货不多 有需求可V:puweisen

网友:
公司现在用的STM32F070CB也大幅涨价了, 这是要逼着换芯片的节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帮忙问问nrf52832啥价,需求巨大。大代理给的报价还没有二级美丽

这个芯片是蓝牙5.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芯片是蓝牙5.0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产MCU 都这个样子,做点简单功能还可以,,,复杂点的功能 坑怎么都填不完。 ...

gd也遇到偶尔启动出问题

网友:
本想换个国产的MCU,看了上面的帖子打消了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忙问问nrf52832啥价,需求巨大。大代理给的报价还没有二级美丽

这个芯片连接蓝牙耳机,发送音频数据怎么样?

网友:
GD的可以无缝切换

网友:
用ST的芯片,一定做好备份芯片。并且2者同时生产。然后直接替换ST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GD的坑太多了,应用复杂点保证你一年都填不完

具体哪些坑,用了一段时间,不算复杂,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J:
我们公司产品现在全部切换掉ST的了,软硬件什么都不改,直接烧录,方便的很。 ...

哪家啊?给个联系方式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公司产品全部切掉ST了,用了一家国内的,软硬件什么都不用改,直接用原来的程序烧录,方便的很。 ...

有没有华大的联系方式啊

网友:
哪家的?直接换不用改程序,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公司产品全部切掉ST了,用了一家国内的,软硬件什么都不用改,直接用原来的程序烧录,方便的很。 ...

什么品牌,现在030C8涨价还没货,能替换最好了

网友K:
如果想稳定(价格和性能),直接使用新塘的吧。
NANO100系列的,低功耗和抗静电能力都比STM32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想稳定(价格和性能),直接使用新塘的吧。
NANO100系列的,低功耗和抗静电能力都比STM32的好 ...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