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冷机启动时屏幕必闪,横条纹,一段时间后消失,需要换屏吗?

楼主(2020-06-26):
原装的屏夹到东西坏了后,淘宝换的,正常了几个月,后来出现闪烁。
现象是:冷机启动,出现条纹闪烁,过段时间恢复,异常时外接显示器不闪烁,主板问题应该没有。
请问大家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虚焊

网友:
外接沒問題就是屏幕有問題了,先查查屏線,沒有就是驅動板了。

网友:
排线松了?

网友:
花了80%屏幕本身故障,换屏幕就行。

网友:
这屏幕很贵的

楼主(2020-07-31):
已解决,买了套螺丝刀拆开酒精擦了下排线,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