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帮亲戚修了一个奔腾电压力锅报E4故障

楼主(2020-06-26):
亲戚说第1次用的时候没有加内胆,直接把米倒进了发热盘那里,然后就一直坏了,放了很长时间,这次我回老家让我看下。上电看故障为加热一段时间后报E4故障。网上搜了下是压力传感器的问题。拆开看找不到压力传感器。后来把几个接口逐一排除后,发现温控开关那里有压力传感器的作用,有个大金属垫片连着发热盘,当压力大的时候,整个内锅会把发热盘往下顶,改变温度金属片之间的距离。调节上面用白色胶封的螺丝来调整温度金属片的形变。开始逆时针转2圈结果不报E4故障率,但是一直加热,上面板上显示压力阶段,没有进入动态保压模式,一直排蒸汽。后来又顺时针调整了两三次,终于能够正常进入动态保压模式。用机械的方式调整压力对调整要求太高,后期容易出问题。

楼主:
关于为什么坏我觉得奇怪,因为看内部其实还是很整洁的,并没看到明显脏东西。可能有细小的碎屑掉到金属片那边改变了一点间距。

网友A:
难道你调的不是保温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调的不是保温温控器

一开始我也以为这个是纯温控的,后来才发现跟压力也有关系的。这个设计很巧妙,但是调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锅的菜单真复杂

网友:
买一个新的控制器换上好一点,新的好像也才几块钱

网友B:
这是压力开关,应该是触点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压力开关,应该是触点氧化了。

从需要反复调整螺丝来达到压力达到才跳开,不早跳或不跳来看,不是触点氧化,而是这玩意太难伺候,跟传说中贝尔发明电话是因为把电感螺丝多转了1/4圈有类似

网友C:
我的九阳压力锅也是出现E4  说是锅盖传感器有问题,拆开看其实就是个轻触开关,将其拆开用砂纸打磨了一下触点 装上好了。   后面再出问题再修。  一般不是结构变形的问题都不复杂  不过压力锅有一定的危险系数,搞不好爆了就不划算了。  还是要评估一下买新的还是修理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九阳压力锅也是出现E4  说是锅盖传感器有问题,拆开看其实就是个轻触开关,将其拆开用砂纸打磨了一下触 ...

九阳的压力开关是这种吗?这种我觉得把压力和温控做一起了。我测试过调的过头会一直加热,盖子上的压力阀一直出气。正常状态压力阀基本不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阳的压力开关是这种吗?这种我觉得把压力和温控做一起了。我测试过调的过头会一直加热,盖子上的压力阀 ...

不是的,我说的锅盖上的传感器只是一个开关 那个开关是检测锅盖是否盖好的。就是锅盖顶上一个把手 拧到位就闭合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