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自己连基本的数字门电路的规格书都看不懂了。

楼主(2020-06-26):
25°    -40~85  -40~125  VT+和VT- 的min和max 居然一样, 那标-40~85 干嘛?

对于25°的 min typ max 3栏数据,我一直理解为 生产出来的芯片不可能每颗都一样,大部分是typ标注的值。但是呢极少数有些值可能为min有些可能为max。

以4.5v  VT+ 为例,在生产一批有可能有些值在1.7V(25°时), 但-40~85  -40~125 时也是1.7V, 不受温度影响?

翻遍了几个不同型号类似芯片的规格书,貌似都没有给出VT+/VT-受温度影响的曲线。

网友:
这是最大最小值,只要有一个芯片达到就可以标

网友A:
min/max是测试标准,跟楼上讲的相反,是指在三种温度条件下,Vth都不允许低于min或者大于max,否则认为是不合格品。这三种温度下相同电压下min和max值相同,只说明在三种温度下测试标准是相同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max是测试标准,跟楼上讲的相反,是指在三种温度条件下,Vth都不允许低于min或者大于max,否则认为是不 ...

    有点道理,就是厂家的出厂标准在任意温度下都是在min/max 范围内就认为ok允许出厂.
但是这样对于使用者来说那么值倒底是多少?批次之间差异有多大就不知道了,如果能给出温度曲线就会明朗很多.
其实我测试过很多片,温度波动个10°左右基本都是在typ左右。不知道min/max为何容差放到一倍这么宽.
    在5v下,VT+最大为3.5v。 当用运放LM324输出接入VT+时,运放输出最小可能3v(全温度范围)~3.5V(25°时)。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满足不了VT+ 最大3.5V的触发条件了。 但是也许做的只是一个室内用品,而室内也许只有0~40°范围。
这个VT+ 可能就不是最大3.5v了,也许<3v了. 那么用358就可以满足触发了.
    像可控硅之类的就会标注25°时的触发值, 85°是多少   然后温度上升又会变化多少。
这种通用逻辑芯片不知道为何不给出

网友:
因为数字电路没有人是在Vth附近用的,CMOS电平在VIN小于10%VDD为逻辑0,大于90%VDD为逻辑1,在两者之间之间为X,是不确定状态,理论上Vth在10~90%范围内都是合格的,实际上会留一些余量

网友:
-40~125温度,全温度范围内,指标差一点才对。
楼主表格测试数据看起来好假。

网友:
我真怀疑设计电路的,有多少真正好好看过相关器件的pdf资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