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换MCU平台遇到Padding、大小端等问题,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0-06-26):
1. 不同MCU的Padding可能会不同,例如前面都是32bits成员最后是CRC16,用Sizeof()-2就不行了,32位MCU会有2字节Padding。

参考Linux方式取成员内部偏移地址,改进兼容性:
#define offsetof(TYPE, MEMBER)        ((size_t)&((TYPE *)0)->MEMBER)

2. 大小端\字节序
不可避免,加上小端的代码,使用宏控制

3. 驱动接口命名统一真的香
参考STM32 HAL库,统一定义接口,例如USRT,规范定义初始化、收、发、ISR的API,具体实现硬件相关

网友A:
__attribute__((packed)),你值得拥有,至于大小端需要手动转换

网友:
#pragma pack 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__attribute__((packed)),你值得拥有,至于大小端需要手动转换

这个真不值得。。加了pack之后gcc会全部按byte或short生成代码,代码里大量出现sll,srl之类的指令,如果运算也以struct为单位会造成数据格式转换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