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写软件: 坐标生成DXF图纸

楼主(2020-06-26):
这个软件简单说就是 根据封装名找到图形信息, 放在坐标点上.   零件库自己绘制,想怎么形状都行呢.

软件应用场景举例:

1 使用电子工程师提供的装配坐标生成图纸, 进行一些可视化, 进行一些检查工作

2 根据坐标文件生成一些工艺图纸.  例如装配图.

3 生成钢网开孔图纸, 一些元器件开孔大小与元器件不一致, CAM软件操作一般比较复杂, 生产上总结的尺寸传承更容易

输出效果:

界面截图:

附件:

网友A:
那你这个软件岂不是每个器件对应的封装都要有对应的图才能生成?否则就是默认图形了。
自己用还好,别人用没有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软件岂不是每个器件对应的封装都要有对应的图才能生成?否则就是默认图形了。
自己用还好,别人用 ...

要做检查工作, 零件库就只能用自己的. 不能用别人的, 例如上游说"0603",  那就那个0603放上去比下看看. 看看到底0603能不能放得下.

我的经验是不画零件库进行的检查,基本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厉害。
不用手调焊接图方便许多。

网友:
画PCB的软件,自己就能生成类似的

楼主:
更新日志
2020-7-13:
修复了一下不应该出现的BUG
增加了命令行和拖拽操作,操作稍微方便一些

为了方便理解库 的方向问题, 零件库中画上编带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