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惠而浦冰箱,制冷效果不好

楼主(2020-06-26):
这台风冷无霜冰箱顾客反应工作4年左右,最近发现制冷效果不好,上个月发现不冷后拔电化冰一天,又工作了半个月,现在又不行了,拆开风路总成发现蒸发器全被冰堵了,接下来继续地毯式摸排故障,化霜传感器2K左右 冷冻室传感器也是2K左右,两传感器应该正常,风路风扇正常运转,微冻室风门电机是一个步进电机上电自检时开合动作正常,变频压缩机及驱动板可以排除,化霜加热管及驱动继电器 用万用表给三极管个电流继电器吸合,有220W加热功率 也正常,维修陷入困境

楼主:
制冷效果不好,可以确定是蒸发器结冰导致风路堵了,现在把怀疑目标转向电脑板程序问题,在化霜加热管上方了点蜡,联系工作4小时后看蜡有融化,现在问题水落石出了,电脑板程序问题导致化霜时间短,不能去除冷凝器上累积的冰,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
会不会化霜加热管阻值变大了?

楼主:
不会的,220欧 220W,化冰是要时间的

网友A:
就一个化霜时间变短但其他功能都正常的话先不要怀疑程序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程序问题,一开始就应该不正常,建议查一下化霜传感器和相应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化霜时间变短但其他功能都正常的话先不要怀疑程序问题吧。

觉得有道理

网友:
我觉得会不会是冰箱门密封不好导致水汽进入造成了结冰过厚,化霜不能完全。特别是老冰箱。我曾经见过这种情况,换密封胶条后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同意8楼,放入手电检查密封情况

网友:
工作地点湿度太大,比如洗手池旁边,密封不好也有可能

楼主:
买了一个化霜2K温度传感器替换搞好了,反复测试了一下低温时 -18度下 坏的有5K,新的传感器18K,可以确定是温度传感器引起不化霜 堵塞风道,造成制冷效果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化霜2K温度传感器替换搞好了,反复测试了一下低温时 -18度下 坏的有5K,新的传感器18K,可以确定是 ...

请问,冰箱保鲜室排水孔堵塞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冰箱保鲜室排水孔堵塞了咋办?

没有办法,化冰后用电动车刹车钢丝通了只能管几天还会堵,管道经过冷冻室,水会结冰冻堵

网友C(2020-10-14):
楼主,我的个冰箱上面冷藏和中间保鲜的不制冷,下面冷冻正常,大致是啥情况,风扇的问题吗?怎么拆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化冰后用电动车刹车钢丝通了只能管几天还会堵,管道经过冷冻室,水会结冰冻堵 ...

看了下,不知道从哪拆合适,内部是不是暗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个冰箱上面冷藏和中间保鲜的不制冷,下面冷冻正常,大致是啥情况,风扇的问题吗?怎么拆出来呢

你这个估计是直冷还是无霜冰箱?估计是管道漏了 制冷剂不足导致,需要查漏加制冷剂

网友:
化霜传感头用扎带扎到冰厚的地方试试

网友D:
NTC传感器真的不靠谱,看过太多的空调冰箱因为传感器问题有这样的故障,厂家就不能用颗便宜的PT100其实也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估计是直冷还是无霜冰箱?估计是管道漏了 制冷剂不足导致,需要查漏加制冷剂 ...

我的昨天晚上修好了,应该是前两天家里带的东西多了,温度又开的最低,导致大量结冰把风扇卡住了,拆了把冰搞了就好了,不过NTC接头生绿绣了,估计也快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C传感器真的不靠谱,看过太多的空调冰箱因为传感器问题有这样的故障,厂家就不能用颗便宜的PT100其实也没 ...

现在的冰箱成本应该都很低了,光管子都少了,靠风扇吹,故障率就高了,厂家高兴啊,靠,基本几年就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