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分压给RTC供电是否可行,高手们帮忙看看电路

楼主(2020-06-26):
坛内各位高手,我们的产品上有一锂电池组含4节锂电池(充电后电压应在16.8V左右),电路中包含RTC功能,因大家知道的原因,不使用STM的RTC了,用DS1307实现。因产品空间原因,无法放置纽扣电池了,准备从为锂电池组充电的接口利用电阻分压,为RTC供电。 电路图见附件,目前测试的情况是可实现功能的,但之前很少见人这么设计过,大家看看这样设计有无问题,或者要注意什么。 多谢各位指教!

楼主:
相关电路图在此:

网友A:
浪费电池组的电量了,因为这样的静态电流还是有点大,可以用低静态电流的CMOS LDO供电,电池组的电池电压不高,可以由电池组直接给LDO供电,LDO输出给RTC供电,一般低落静态电流的CMOS LDO,可以低到2-3uA.
比如HM5350, 最大35V输入电压,1.6uA静态电流,5V输出,SOT-23封装;
SE8550,40Vin max, 2.6uA, 型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电池组的电量了,因为这样的静态电流还是有点大,可以用低静态电流的CMOS LDO供电,电池组的电池电压不 ...

感谢您快速回复。  之前也考虑过LDO的方案,但没有详细评估过,我看您推荐的这两家都是国内企业,我们先看一下datasheet,谢谢。

网友B:
电池组如果在内部不拆卸,直接引一节电池过来给1307,虽然理论上会让电池组放电不均衡,但因为1307的待机电流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电池组的电量了,因为这样的静态电流还是有点大,可以用低静态电流的CMOS LDO供电,电池组的电池电压不 ...

HM5350和SE8550看起来是一个规格,前者似乎在阿里和淘宝上都找不到,后者较容易找到,另外封装上SOT89-3的似乎比其它如SOT23的封装出货多,是不是因为前者散热好? 使用STO23封装会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组如果在内部不拆卸,直接引一节电池过来给1307,虽然理论上会让电池组放电不均衡,但因为1307的待机电 ...

破开电池组包装去引出一路,可能不太严谨吧。安全性要求还是要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M5350和SE8550看起来是一个规格,前者似乎在阿里和淘宝上都找不到,后者较容易找到,另外封装上SOT89-3 ...

这类CMOS LDO是很多的,给RTC供电,电流很小,不需要考虑散热,所以SOT-23就可。

网友:
同求低Iq的dcdc或者ldo,85v输入的那种,现在项目中用了lm5164和mp9486a

楼主:
需要更正一下, DS1307的VCC是5V,整机上电时会由DC-DC转换后供电,但VBAT范围是2.0~3.5V,所以我理解使用LDO的话,型号结尾数字是33就对了,封装根据与各位高手的交流,用SOT23-3就可以。如果有误望各位高手再指出,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