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一下垃圾优利德万用表UT61E连电压都量不准,气死我了

楼主(2020-06-26):
12年210块钱买的UT61E万用表,一直放在手头用。最近一个3.3v输出的LDO一直是3.6v。我就特别纳闷,怎么这么简单的LDO怎么会有问题呢。搞了好几天换了几个管子还是电压不对。从来没怀疑万用表会有问题

今天不知道怎么想的突然用其他万用表一量,麻痹LDO完全是正常的输出3.3v。是之前万用表的问题,把UT61E直接量数字电源输出果然一开始是高0.3v然后晃晃悠悠的下降到高0.08V左右。

一查淘宝,这个表现在居然还涨价了要380多。这么个垃圾居然还涨价了。

不行不行,赶紧得去买个福禄克去了。

就这货:

网友A:
这玩意儿随电池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随电池电压变化。

也就是说电池没电了电压都量不准?这个也太烂了把。

我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是的,这玩意电池电压下降后,误差增大到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随电池电压变化。

不是电池问题,我刚换了一个新电池还是这个死样。估计这个电压表坏了。

网友:
这表也就量个220/380的还差不多,你这3.3对它要求太高了

网友:
我的也是莫名的测不准,元件都拆卸带来测都没问题,放了半年拿出来又好了,艹

网友:
分辨率还这么高,咋一看好高级

网友:
个例吧,我好像也有一块,07年550买的ut70d ,这些年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万用表只用fluke的路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池问题,我刚换了一个新电池还是这个死样。估计这个电压表坏了。 ...

你那里空气潮湿吧。可能设计问题。北京常年干得厉害,各种垃圾表从来没出过bug。

网友:
按道理 不至于这么大的误差 波动开关接触不良  电池漏液之后 簧片生锈  接触电阻大 ..............

网友:
涨价了不正好扔闲鱼出掉?

网友:
八成是转盘接触不良

网友C:
福禄克  安捷伦多准  多耐用啊   优利德的东西我是不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  安捷伦多准  多耐用啊   优利德的东西我是不碰的

很有道理,这家公司的产品我一直无视。

网友:
我也这表也不准了,刚开始也为是2359出问题,换了一圈,还是一样,后来才怀疑是表的问题

网友D:
误差达到0.3V太离谱了,次货吧,我一直用这货都两三年了,精度要求不高,但也没这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达到0.3V太离谱了,次货吧,我一直用这货都两三年了,精度要求不高,但也没这么离谱 ...

我用了七八年了,之前一直是正常得。就最近才出问题。准备换一个fluke,试试在论坛收一个二手的。

网友:
七八年该报废了

网友E:
我看油管上老外测评这个表还可以
国内38hot,数码之家啥的好多老哥也买这个表
我自己用UT61D,图它有个USB通讯
不过我觉得这个表通断档反应实在是太慢了
看了很多万用表测评,我觉得安捷伦的U1232A是6000字里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表,还可以啊,3.3v一般是3.298v

网友:
上边说得对,优利德的表电池电压不行的时候就不准了。。。。正常的时候还是挺准的。

网友:
这块表需要打磨,换独立基准,精密排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七八年了,之前一直是正常得。就最近才出问题。准备换一个fluke,试试在论坛收一个二手的。{:titte ...

15b 17b 18b 不要手机,收个安捷伦U1232A就行了

网友:
这是机会啊,谁带头再开个diy手持万用表的坑呗

网友F:
好像这表温飘挺大的。
上次在淘宝试了下ZT219,受不了通断档反应太慢,特别是断开了还要延时几百个毫秒才停止响,退掉了。
入了个二手4位半台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这表温飘挺大的。
上次在淘宝试了下ZT219,受不了通断档反应太慢,特别是断开了还要延时几百个毫秒才停 ...

fluke的速度慢不?我还打算买一个fluke 15b的。

网友:
靠,万用表不准,太误事了

网友:
周围一堆人用UT61E,随便找10台问题不大,用久了误差确实不咋地,但是也没楼主这么离谱的误差,应该是表坏了 。
UT61E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香,眼见它从250涨到现在有的店铺敢挂400+。
现在手里2台表
150+买的ZT219,除了速度龟,其他都还好。
380+买的8240D,和UT61E同样方案,但是做工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luke的速度慢不?我还打算买一个fluke 15b的。

没用过FLUKE的,ZT是众仪。
上一个是什么宝工的,反应速度比ZT这个快多了,只是用了好多年了想换一换。

网友:
我上一个万用表也是这个型号,用了5-6年(轻度使用)莫名其妙就坏了。后来换了fluke

网友:
N年前250块买过这货,还没用多久,量个电压,先不说准不准,后面两位缓慢的往下减,根本停不下来,看着都着急。
换了15b+后,虽与台表比有一点误差,但读数至少稳定快速,通断也是一秒内出结果。

网友:
我再也不买这个牌子的产品了,买了了一个功率测试仪,坏了,拆开一下居然还有飞线,买了一个胎压测试仪,也坏了

网友:
下面上传图片、、

网友:
手上有个15年的61E用着还可以,这么一看也得入手福禄克

网友G:
我前段时间用个胜利万用表
也是测LDO输出
本该是3.3V的,测出来3.8V
本该是1.2V的,测出来1.5V
我还在惊叹这芯片耐操,电压高了那么多,居然还烧坏
接下来几天都在搞这问题
一会正常,一会偏高,一度怀疑是国产LDO的锅
直到有天,比较了下2个万用表,我去
居然胜利的测不准,瞬间想骂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段时间用个胜利万用表
也是测LDO输出
本该是3.3V的,测出来3.8V

哈哈,,一样一样的。我咸鱼400块钱淘了一个fluke的已经在路上了。坑货万用表有时候真是浪费时间啊。

网友H:
我也用的这款啊,我觉得还不错啊,差不多5年了。现在和34461 比没有你那个差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用的这款啊,我觉得还不错啊,差不多5年了。现在和34461 比没有你那个差的多。 ...

可能个体有差异,我这个之前一直很准也是当主力表用的。最近才出这个问题,关键是从来没想到过是万用表的问题,一直以为是电路本身的问题这就很坑了。

网友:
优利德的 手持万用表 我觉得还行,比胜利好一点。但是 信号发生器 就真TMD 垃圾了。当时为了省钱 买了一个,信号不但不准 还老坏,已经返厂修了两次了。

网友:
胜利、优利德,还有那个鬼华谊的万用表真的烂,还是国外产品的靠谱。

网友I:
引用 楼主:
fluke的速度慢不?我还打算买一个fluke 15b的。

特别慢,不是一般慢。这个让我记忆犹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特别慢,不是一般慢。这个让我记忆犹新。

我已经买了17b

网友:
UT61E  遇到过不准 一看  电压低报警了,换个电池 就没事了。

网友:
我的一个京东139元买的。保修期内坏了。量电池电压电压跳动很厉害,找京东售后,店铺关门了。补偿了100元现金券

网友:
现在让老板买了个二手的fluke 15b+

网友:
貌似我也有一块类似这样的表,好像是转盘接触不良,一般工业应用只信福禄克,起码是179系列以上的,其他都是玩具。

网友:
我这表就是测电阻不行,短路的好几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油管上老外测评这个表还可以
国内38hot,数码之家啥的好多老哥也买这个表
我自己用UT61D,图它有个USB通 ...

1232A  我买过,比福禄克便宜,但是后来卖了,留下了福禄克117

性价比高不一定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油管上老外测评这个表还可以
国内38hot,数码之家啥的好多老哥也买这个表
我自己用UT61D,图它有个USB通 ...

出口的用的好料,国内的就次,行业不都这样吗

网友:
15,17系列蛋疼啊,每次关机了必要重新转到关机部分,在旋转到需要的档位,太繁琐,而且精度不行,F家的至少115起步,好点上117

网友J:
是不是受潮了,最近一个月 梅雨季,之前表反转测量一字不差, 最近差的离谱 电流档底数增加;拆开板子上纸巾擦一下 热风抢 吹一下 正常了

网友:
这 UT61E 早期在涨价前我也买了一台,一直都是好好的...嗯,我是说...一直都放在原装盒内好好的,就那盒子在吃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受潮了,最近一个月 梅雨季,之前表反转测量一字不差, 最近差的离谱 电流档底数增加;拆开板子上纸 ...

不清楚是不是受潮了,我买了一个fluke这个放着吃灰不折腾了。

楼主:
fluke到了,这个电压很准,哈哈

网友:
我的UT61E被水泡了

网友:
楼主,买个二手的福禄克117,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空气潮湿吧。可能设计问题。北京常年干得厉害,各种垃圾表从来没出过bug。 ...

你说的最正确!我这自动量程的一共也没几个档,量个电池电压从4.1V到几百mV来回跳动,人都要疯掉,干电池也能出来4.1V?垃圾胜利86D。从来没带出工地去过,都在家里用很干净的表。

网友:
所以楼主打算把61E半价转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