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C6 数字输入低电平是多少伏?

楼主(2020-06-27):
5V供电,一板子才2.1V左右就判定是低电平了,看了下手册写是低电平最大0.3*VDD的,应是1.5V才对,这也差太多了吧

网友:
你查手册,vil max和vih min,中间的值是随机的。所谓数字电路你输入是一个概率值那它也只能概率响应了。

网友:
一般是低于0.3*vcc是低电平 高于0.7*vcc是高电平 中间的都是无法确定的 硬件中要规避这种不确定状态

网友:
找个电阻拉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