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坑:服务器电源改造,适配家用ATX主板(未完成)

楼主(2020-06-27):
家用电脑的ATX电源一般价格较高,且质量参差不齐.
既有ROG这样的智商税也有爵柏这样的不定时炸弹.

为了降低DIY电源成本,现在打算用服务器电源改装成家用ATX电源.
先简单说一下大致想法:

电源选常见的服务器电源 DPS-1200FB (1200W,HP服务器上淘汰的)

这种电源肯定都是二手,几十块就一个.服务器电源肯定不用担心质量,比爵柏红星那种肯定强多了.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拆机服务器电源都是战损成色,很多时候拆下来的电源属于冗余电源,几乎没有通电使用过.

电源接口是64P金手指.国内外很多人是直接短接启动引脚,当12V电源用(1200W呢,有点浪费吧~).或者国内的矿场很多用这个电源带显卡.
最近以太坊新的难度炸弹,一批矿场换显卡换电源了,这东西在市场上也会多起来.

电源引脚定义如下(来自Github):
1: +12V Power out
14: GND Power out
12V输出

27, 28, 29: I2C slave address selection pins.
30: GND (for I2C and I2C slave address selection, I guess)
31: I2C SCL
32: I2C SDA
I¬2C通讯线,国外有人破解了协议,可以利用单片机获取输出电流等信息

33: ENABLE#
使能线。大部分人都是直接和地短接用。我打算把他和主板上的PS_ON功能结合利用起来

34: LOAD SHARE
模拟量输出,可以读出当前电流。如果I2C不好用可以用这个

35: STATUS
和电源指示灯一个作用。可以多连点LED做个装饰(大概 ,不知道驱动能力如何)

36: PRESENT
部署引脚。服务器都是由很多电源的,必须在插入电源时让服务器和电源都知道自己该开始工作了。这个引脚作用和使能差不多。

37: +12V stand-by
12V待机电压。12V2A。和普通家用ATX的5V待机电源一个作用。需要降压使用。

38: PSALARM
主板PWOK引脚。但是由于这个引脚电压可能不适配普通电脑主板。后面会换成5V输出转换后的PWOK。主要作用就是当这个输出低于某个电压(大概 3V左右)时,主板会认为这个电源坏了。

根据这个引脚定义,完全可以制作符合家用主板24P接口的转接板.
转接板上使用三路DC-DC:一路5V,一路3.3,一路待机5V.
同时进行电平转换,使主板可以控制该电源启停.

另外加入一个单片机,实时测电流\功率(I2C和 模拟引脚都可以用),甚至 还可以加显示屏(ROG雷神就有个小屏幕)

总之这样做下来一套不超过200,可以说是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PC电源了.

目前参考市场常见大功率PC电源的DCDC部分设计了5V和3.3V的DCDC,还差电平转换和一些上电时序问题正在研究

等我做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申个精哈哈.
另外这个帖子本来想发电源区的,但是电源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主要还是想加点骚功能.
各位坛友有什么好建议也可以说说.

楼主:
某宝很多转接板,但都不提供5V和3.3V.

网友:
真是瞌睡遇到枕头,刚刚节前别人给了我4、5块电源,正说节后去找接口资料呢,谢谢楼主

网友:
风扇调速吗,噪音多大,结构这么紧凑,灰尘多了。。。

网友A:
现在很热的675w艾默生电源楼主有资料吗?

网友B:
家用电脑的 ATX 电源很贵吗?之前组 NAS 时买了个台达 NX350, 才 200 块钱出头,还没机箱贵
这种服务器的电源太吵了

网友:
等这个电锯开起来的时候,你就晓得厉害了

网友C:
lz,冗余电源也是跟主电源一起通电的,不通电怎么冗余。。还有,12转5和3.3大电流的还真不好diy。

网友D:
主要是,真的会很吵,电工都喜欢在夜深人静时上某些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电脑的 ATX 电源很贵吗?之前组 NAS 时买了个台达 NX350, 才 200 块钱出头,还没机箱贵
这种服务器的电 ...

新款的服务器电源已经不吵,非常安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热的675w艾默生电源楼主有资料吗?

下午刚在隔壁看到了
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675瓦电源拆机及原理图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34
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改可调电源教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
艾默生675w电源改可调(成品展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8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冗余电源也是跟主电源一起通电的,不通电怎么冗余。。还有,12转5和3.3大电流的还真不好diy。 ...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几乎不通电。。。

我参考了海韵、海盗船他们用的方案,

一个叫apw7159的台产芯片,双路输出5v20a、3.3v2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午刚在隔壁看到了
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675瓦电源拆机及原理图解: https://www.mydigit. ...

感谢分享!正缺一个可调电源。搞了好几个服务器电源不知道该干啥用哈哈

网友F:
电源已经到手,可以没有什么动力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已经到手,可以没有什么动力改造

再淘点主板CPU什么的马上就有动力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真的会很吵,电工都喜欢在夜深人静时上某些网站

那么,就把风扇吵的问题一并解决。1. 做个风道,换个大的风扇。2. 把风扇的转速改为根据电源温度自动调节。

网友:
服务器电源主要是噪音太大了。

网友:
搞定5v,3.3v低压大电流就成了

网友G:
自己NAS上用着别人一个tps51125 + AOE6930的 12v转ATX方案,另外一个8脚MCU控制时序电压检测和分立电荷泵(-12v)

实际能耗最高的CPU和显卡都是直接用12V,
5V 3.3V也不需要留特别大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NAS上用着别人一个tps51125 + AOE6930的 12v转ATX方案,另外一个8脚MCU控制时序电压检测和分立电荷泵(- ...

现在ATX上5V3.3V都是照着20A+做的。
NAS的CPU功耗低呀,桌面CPU动不动就百瓦功耗,3.3起码得有50W。
5V的话主要带硬盘。应该随便就够用了。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改。
卖个几百元的航嘉静音电源家用已经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ATX上5V3.3V都是照着20A+做的。
NAS的CPU功耗低呀,桌面CPU动不动就百瓦功耗,3.3起码得有50W。
5V的 ...

atx规范是每个rail不能大于20A,
并且最新的atx12vo规范取消了12v以外所有电压

我觉得本身电源3.3v做得这么高是为了向下兼容旧主板,
现代的主板cpu供电直接从12v降,内存貌似也是(不过找不到台式机主板图纸佐证)
想不出3.3v上还有什么重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x规范是每个rail不能大于20A,
并且最新的atx12vo规范取消了12v以外所有电压

新INTEL供电规范普及还得等几年呢。先搞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几乎不通电。。。

我参考了海韵、海盗船他们用的方案,

apw7159可以,两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x规范是每个rail不能大于20A,
并且最新的atx12vo规范取消了12v以外所有电压

确实是12V。cpu8P接口就是12V。然后Soc好像还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G:
atx规范是每个rail不能大于20A,
并且最新的atx12vo规范取消了12v以外所有电压

看了下技嘉B75、Z97主板,DDR都是从5V转的

网友(2021-03-17):
不知道lz还更不更新 找到了一份datasheet 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5v,3.3v低压

网友:
刚看到的
1元10瓦 垃圾佬的超级ATX电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A411N7AG
https://github.com/KCORES/KCORES-CSPS-to-ATX-Co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