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0.5mm pitch的BGA封装的PCB板厂最便宜的是哪个呢?需要做一个单片机板。

楼主(2020-06-28):
RT,最近需要用ADUCM320的单片机,这是0.5mm pitch封装的,想先做一个转换板,这样后面用这个单片机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网友A:
0.5的bga弄起来很麻烦的。盘中孔如果板厂不能做塞孔那就废了,我中过招。你找牧泰莱看看他们报价多少,板厚最多1.2mm,孔得9/6的尺寸,内层铜皮也有距离要求。如果想要省钱不走这么小的孔,你也可以试试3.5/3.5的线,我记得9的焊盘中间可以塞进一根线,这样可以直接出来2圈(记得加水滴,否则焊盘连线容易断),里面一圈找地方打孔或者舍掉一部分pin,或者走12/8的小孔出来(内圈IO好像没有用满,全部扇出来有机会)。

当然,如果你不要求完全扇出的话,中间和内圈的IO可以舍去一大部分,必不可少的IO则和周围其它的IO串起来再过孔拉出来。其实,CSBGA和DSBGA两种封装(0.5和0.4)真正适用的是类似手机这种HDI板,打激光微孔的(4mil孔径),你仔细看一下intel LGA CPU底部触点都有1~2个微小的孔,这个应该就是激光打出来的,然后再做塞铜。普通PCB工艺打小孔真的太费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的bga弄起来很麻烦的。盘中孔如果板厂不能做塞孔那就废了,我中过招。你找牧泰莱看看他们报价 ...

我看看牧泰莱的报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