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JLC四层板LGA焊盘到线路的最小间距

楼主(2020-06-28):
最近在折腾摄像头,LGA封装,焊盘直径0.5mm,间距0.8mm,也就是说焊盘之间的间隙只有11.8mil,按照JLC四层板工艺要求,最小线宽3.5mil,焊盘到线最小间距5mil,需要13.5mil,没办法过线,但我看了下最小线与线之间的间隙是3.5mil,这样就只要10.5mil了,在这里想确认下,像LGA这种不用钻孔的焊盘,与线的最小间距是按5mil算还是按3.5mil算?

网友A:
把焊盘减小点不就得了。钢网可以稍微开大点,避免锡不够,但别超过lga的焊盘大小就行。

网友B:
我最近也有这样的疑惑
有个BGA的板子
焊盘之间要走线
或者要放个过孔
实际上,你把间距调整为3mil左右
然后下单的时候选择那个什么4线啥阻抗就可以了
及时在工艺范围之外,也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有这样的疑惑
有个BGA的板子
焊盘之间要走线

请教下你的过孔是怎么放的?按JLC工艺要求,最小过孔外径是0.45mm,LGA焊盘之间间距只有0.3mm的情况下,是把过孔外缘和焊盘重叠这样放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焊盘减小点不就得了。钢网可以稍微开大点,避免锡不够,但别超过lga的焊盘大小就行。 ...

目前是这么做的,但是一般应该尽可能按照芯片厂家给出的规格来设计焊盘吧。。。这个摄像头在行车记录仪上用得非常多,我一直认为JLC是国内技术最先进的工厂,应该能搞定这种LGA才对

网友C:
我刚在JLC做的,间距0.8mm BGA  焊盘直径是0.25mm的。线用0.16mm,可以在焊盘间过。
过孔0.5mm/0.3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么做的,但是一般应该尽可能按照芯片厂家给出的规格来设计焊盘吧。。。这个摄像头在行车记录仪上 ...

兄弟,考虑到焊锡坍塌效应,焊盘要适当小一点的。否则锡量会难以控制。典型的0.8 pitch pcb焊盘在0.3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在JLC做的,间距0.8mm BGA  焊盘直径是0.25mm的。线用0.16mm,可以在焊盘间过。
过孔0.5mm/0.3mm

你这焊盘太小了,对准容易出问题,批量可靠性要打些折扣。1.0我一般用0.4,0.8我一般0.3,质量非常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考虑到焊锡坍塌效应,焊盘要适当小一点的。否则锡量会难以控制。典型的0.8 pitch pcb焊盘在0.3mm左 ...

受教了,谢谢!按这个尺寸打样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么做的,但是一般应该尽可能按照芯片厂家给出的规格来设计焊盘吧。。。这个摄像头在行车记录仪上 ...

就事论事,JLC还不能算是国内技术最先进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