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远距离传输咨询

楼主(2020-06-28):
有个传感器想远距离采集(大于5KM),想通过两线制4~20mA采集,采集设备供电,不知是否可以或有啥成熟的技术,谢谢

网友:
如果环境好,没有强干扰,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DTU或者数传吧,走线的成本不低

网友:
你别说是直接传感器模拟信号(4~20mA)传5km哈?这个中途稍微有点点干扰就失真了,采集端肯定是越近越好啊!lora、GSM、4G

网友:
lora  成熟的模块很多   成本低  可靠性高   还有创新  靠科技的概念

网友:
没有实际使用意义,多粗的线成本太高了,效果差。

网友A:
加大电流,40ma-2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流,40ma-200mA

这么大电流,你不担心把人触电?5kM的线缆,电阻很大了

网友:
如果有线路,转485,否则无线点对点吧。

网友:
0.5mm直径,10000米长度,光线阻就有900欧姆了哦,线上压降就有18v了

网友:
当年DCS不就是因为模拟量拉不远才搞出来的么。。。

网友:
这不可能的,即使你最终采集到了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信号了,误差太大了

网友:
转数字信号,再传输,

网友:
波特率不高可以考虑can总线,加终端匹配后稳定可靠。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在工程上,我们确实发现别人家是电流传输(可能是用别的调制方法啥的)

网友:
处在行和不行的边缘。不知道Hart能传多远。current loop 经常加 Hart。

网友:
10楼,16楼的回复总结一下,5km,0.5mm的线,450欧姆的电阻,用HART数字通讯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时候模拟电流固定是4mA,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波特率低一点的数字通讯了。

网友:
就按简单的方法处理,用1平毫米的线,直接拉就好了。

在工程施工现场说什么转4g,无线,转数字信号,都是误导别人。

网友:
重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