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8选3模拟开关方案

楼主(2020-06-28):
之前产品用74hc4051模拟开关来选通道,这样要选3路就得用3个4051,觉得比较麻烦也比较浪费,有同时选三路的模拟开关没或方案没?用来选择8路中3路相邻信号。

网友:
4051是八选一,看看4052或者4053合不合适你的需求。

网友A:
模拟开关阵列么?CH446Q 推荐给你是否有点过于大材小用了,16选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阵列么?CH446Q 推荐给你是否有点过于大材小用了,16选8的。

你这个确实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阵列么?CH446Q 推荐给你是否有点过于大材小用了,16选8的。

446的通道间隔离度很差,不能用于切换模拟信号。
好多年了,WCH让我第一次知道模拟开关还需要考虑通道间的隔离度。。。

楼主:
谢谢坛友建议,想了想应该还是三个4051来选相邻三路信号的办法比较简单合适点。应该不会有刚好满足对应要求的芯片。

网友:
ADG714,ADG715 想怎么切就怎么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