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片上外设有没有办法实现与逻辑功能?

楼主(2020-06-28):
   STM32片上外设多多,有没有办法实现一个逻辑与功能?
当某两个IO输入均为高时,某一个IO输出高。  或者实现与非功能,某两个IO输入高时某一个IO输出低。
排除软件读取IO状态再设置输出电平的方法,希望能硬件实现。有两个比较器倒是可以实现,貌似含有
多个比较器(>2个)在内的型号也比较少。

网友A:
用数字逻辑IC不好吗?也才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逻辑IC不好吗?也才几毛钱。

能一颗芯片搞掂,就不会用两颗

网友:
让一个通用微型处理器,去干专用的活,那也是罪了

网友:
难道要用d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一颗芯片搞掂,就不会用两颗

加两个二极管就行, 可以不加IC

网友:
我也觉得dma能实现,但是肯定有延时。

楼主:
  dma 能实现?  说说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两个二极管就行, 可以不加IC

   原始分立模型好像就是用二极管, 两个二极管都截止时输出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dma 能实现?  说说思路

用两路 IO 到 IO,然后输出配置成 oc 模式。

本质上和 CPU 软件一样,DMA 同样需要触发时钟,就是协处理器

网友:
用二极管4148搭与门电路就可以

网友:
nxp的LPC55系列有类似于CPLD的功能,相当于十几个LE

网友:
加一个74LVC1G08不就行了...

网友C:
用一个MCU,不让用代码实现。这逻辑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MCU,不让用代码实现。这逻辑绝了

  这个不是不让用代码实现,而是用代码真实现不了
代码执行需要时间,对于NS级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