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GPIO进行开关控制的喇叭驱动电路!!!

楼主(2020-06-28):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板子上的喇叭驱动芯片用的音频接口。软件那边没时间调了。
所以有没有这种直接一个GPIO控制的,像蜂鸣器这种简单控制口的喇叭驱动电路。只要喇叭能响就行。主要是结构定了,不好改蜂鸣器了

网友:
GPIO?你不会是认为喇叭给个高电平就能响吧,那是有源蜂鸣器...至少要个方波、PWM之类的吧

网友A:
原来用的啥喇叭好歹说一下啊

网友B:
简单,搞个555输出个1KHZ接喇叭 ,用gpio控制555的EN就可以了。

很多地方的报警蜂鸣器就是这么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的啥喇叭好歹说一下啊

8Ω 1W的喇叭

网友C:
gpio输出500HZ到1KHZ方波,经三极管即刻驱动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搞个555输出个1KHZ接喇叭 ,用gpio控制555的EN就可以了。

很多地方的报警蜂鸣器就是这么搞得 ...

我看见网上有这种方案,我还以为是无源蜂鸣器呢。是用来驱动喇叭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输出500HZ到1KHZ方波,经三极管即刻驱动喇叭

yes sir。get 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输出500HZ到1KHZ方波,经三极管即刻驱动喇叭

可以响了。同一频率下调占空比功耗有变化但是音量大小没变化,而且是占空比越高功耗越小啊。
5V供电,90%高电平,20mA。10%高电平,50mA。
怎么样才能提高音量啊。

电路很简单,3.3V pwm 接300R 电路到9013三极管的B级。9013的E级直接接地。9013的的C级接喇叭接+5V

楼主:
电路的问题。换了个推挽输出,声音明显大了。

网友:
找一个叮咚ic或者和旋ic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