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市电的零、火线 怎样识别? 求推荐电路

楼主(2020-06-28):
如题,
不需要内部自动翻转功能,只要能识别就行(比如用个LED)

希望是电器内部的电源输入侧  正确接在火线上,如果接反了  识别LED就发出提示
如果插反了就自己把电源插头调换再插一下

希望是不依赖于地线的两线方案

网友:
有地线没?

网友:
买个这玩意拆了瞅瞅

楼主:
电子小白一个  拆了也是看不懂

网友A:
有地线的话就好办,没有的话就不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地线的话就好办,没有的话就不知怎么办了

很多时候   我们DIY做的东东   电源插头并不是都会用三脚带接地插头,所以希望是两线即能识别

所以希望有这样简易的火线识别单元电路  可以根据需要串在某些电器的输入电路上

网友:
两相可以识别零火线,研究一下“零型插座”

网友B:
用电笔测一下就知道哪个是火线哪个是零线了

网友:
没有大地检测不出来,洗洗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笔测一下就知道哪个是火线哪个是零线了

不是这个意思,
请看顶楼的需求说明

网友:
参考万用表,表笔单独接火线跟零线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用三腿插头就可以了,如果用户插座不够标准,可以一个10m的电阻串联一个氖管接入地线与零线上面,我家里我就是在空开盒子这么接的指示灯,后来电网改造确实亮了,做到了设计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腿插头就可以了,如果用户插座不够标准,可以一个10m的电阻串联一个氖管接入地线与零线上面,我家里我 ...

感谢分享

网友:
据说老电工都是手背碰的。新手不要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