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轮式除湿机修理

楼主(2020-06-28):
故障现象:开机半分钟后自停,无法除湿。
拆机分析:开机后转轮不转,同步电机损坏,等配件中...
未完待更新

网友:
致冷片和压缩机都是冷凝除湿,这种转轮式原理是什么?相比有什么优点?

网友:
家里有转轮式加湿器,竟然还有转轮式除湿机,长芝士了

网友:
楼上是什么场合还用到这样的转轮除湿机?一般不是都用压缩机除湿的?

网友:
这是家用机?转轮还有家用小机器啊。。还以为都是工业大号的

楼主:
更换同步电机后修复,家庭不建议使用这类除湿机,吸湿轮异味经久不退。

网友A:
应该是空气离心压缩后,其中的水蒸气饱和达到露点凝结成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空气离心压缩后,其中的水蒸气饱和达到露点凝结成水滴。

不是的,转盘是高吸湿材料,吸湿饱和后经热风再生,热风带走的蒸汽冷凝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