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LE芯片机做无线鼠标遇到问题

楼主(2020-06-28):
目前在用NORDIC 52832做一个蓝牙鼠标,调试了蛮久的,目前连接手机的话鼠标左右按键都没有问题了,可以正常响应,但是连接电脑鼠标左右按键就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符合hid协议吗?

网友A:
你的手机是不是安卓?(安卓)以及(苹果和电脑)对hid包的要求不同,需要有report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是不是安卓?(安卓)以及(苹果和电脑)对hid包的要求不同,需要有report id ...

我的是安卓手机,目前就是鼠标连安卓手机没有问题,但是连接电脑的话按键无效

网友A:
https://github.com/sandeepmistry ... ID_keyboard.ino#L25

注意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sandeepmistry/arduino-BLEPeripheral/blob/161a4163f565be3cd5b62bbc59f0c2b522d82b02 ...

好的,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