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卡短路的排查方法

楼主(2020-06-28):
每次遇到电源短路,就好头疼,毫无排查方向,只能一个一个拆。
运气好,拆一半就可以拆到罪魁祸首,运气不好,就像我今天这样,已经拆到只有FPGA了,终于得到结论,FPGA内部短路了。

最可气的是上次,焊回来16块板子,其中三块,一上电就短路,万用表量了一下,3.3V和1.2V均短路,于是我仔细梳理了排查方向。
由于3.3V供电的器件太多,而1.2V只给FPGA内核供电,于是先排查1.2V的问题。拆了1.2V LDO芯片,仍短路,于是我就认定是FPGA器件内部有问题,由于是BGA封装,还委托了公司送出去取片。等了半个月,拿回来一测,还是短,最后一个电容一个电容的拆,终于在拆了某几个电容后,不短了。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还花了好多钱,早点先拆电容,也不用送出去了,也不用浪费FPGA芯片了。

这次又这个问题,5V,3.3V, 1.5V短了,汲取上次的教训,我先搞便宜的电容,结果焊了一下午,把1.5V相关的所有电容取下来了,还是短(因为1.5V只给FPGA供电,所以先从它下手),这次真的只能认定是FPGA内部的问题了。

每次被这种问题搞疯,之前的经验好像完全派不上用场,还会帮倒忙,感觉好挫败哦

大家在排查这种问题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思路呢

网友A:
可以试试烧鸡大法 。

网友B:
用可调电源,限流,然后直接给板子上各电压的电源供电
有发热的地方就是短路点,发热可以用热像仪看,实在不行没条件,就用手摸,我以前摸出来过一个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限流,然后直接给板子上各电压的电源供电
有发热的地方就是短路点,发热可以用热像仪看,实在 ...

厉害了,还可以这么玩,那不会把原本没坏的器件烧坏吗?限流可以是嘛,我打算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烧鸡大法 。

看来这是个非常直观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了,还可以这么玩,那不会把原本没坏的器件烧坏吗?限流可以是嘛,我打算试一下 ...

我同事用这种方法,手烫了个泡。

网友:
如果设计没问题 ,那你用的助焊膏有问题了, 换进口助焊膏 几百块一小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厉害了,还可以这么玩,那不会把原本没坏的器件烧坏吗?限流可以是嘛,我打算试一下 ...

放心好了。当然先确保电源之间不短路。

网友:
参考修手机的松香大法

网友:
有钱上热像仪,没钱用松香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好了。当然先确保电源之间不短路。

可是即然有元件烧了,肯定电源和地之间短路了呀,大概只有几欧的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同事用这种方法,手烫了个泡。

稍微限下流啊。。调到能发热又不会烫坏的功率
手正面皮比较厚,0402电阻又太小,当时我用手的正面摸了两下没摸出来。换背面一贴上去就感觉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限下流啊。。调到能发热又不会烫坏的功率
手正面皮比较厚,0402电阻又太小,当时我用手的正面摸了两 ...

一般电流会限到多少呢,给个经验值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了,还可以这么玩,那不会把原本没坏的器件烧坏吗?限流可以是嘛,我打算试一下 ...

相当于只给器件的某一种电压供电,一般器件都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只给器件的某一种电压供电,一般器件都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对电源芯片(有些功能芯片本身就自带)会不会有影响,比如本来输出的引脚,变成被灌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电流会限到多少呢,给个经验值呗

用手摸的话得几百mA吧,可以从一二百慢慢升

网友:
你不去努力检查改进设计上的缺陷,日后继续为故障维修而疲于奔命,甚至遭用户白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但是对电源芯片(有些功能芯片本身就自带)会不会有影响,比如本来输出的引脚,变成被灌电流了 ...

相当于SW引脚有个电压,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SW引脚有个电压,没什么问题

厉害了!那老哥能否分析下那些线性电源被灌电流的隐患,谢谢!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i4y1t75c

给你看看B站这个修笔记本的老哥是怎么做的

网友:
我一般是可调电源0.5V,2A开始,这个电压基本不太会造成新的损伤。如果电流不大,或者温度不明显。就把电压电流调高。有热像仪可以直接观察到电流路径。或者手摸也可。

网友:
下次試試毫歐表

网友:
涂松香,低压大电流烧之

网友:
就是电流大法烧。不要超压电流慢慢增加看哪里发热。

网友:
插电,开机,5安大电流,干南桥

网友:
新板子上电,限流,正常的话,不会短路的

网友:
维修界都是烧鸡大法, 用可调电源直接怼上3.3V, 摸哪里发烫。

网友:
我是把电源搞到1V  1A左右。然后看着PCB去查看各个点的电压值,通过查看电压值,发热情况,一般就能定位到哪里短路了。
万用表要搞4位半的,当然有5位半的最好。

网友:
弄个便宜的热成像仪 妥妥的

网友:
买罐电子线路检修喷剂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事用这种方法,手烫了个泡。

我用这种方法手指上留下了一个玻璃二极管的封装

网友:
短路直接丢给工厂,这都干不好怎么做批量。

网友:
低压大电流烧鸡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短路的原因,是贴片厂没贴好,还是贴片厂帮忙测试时烧了,
这两个都是贴片厂的责任,可以找贴片厂处理并赔器件钱,杜绝不良板卡流到自己手上,
另外如果贴那么少数量的板不良率都很高的话,建议直接换贴片厂,省心省事

网友:
某宝有一种东西叫“检测剂V7”可以试试,原理可能是发热变色。

网友F:
今早电路板中有一个3.3V短路了,上可调电源设置3.3V电流5A,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10uF贴片电容表面变色了。

网友:
可调电源+热像仪,排查短路的利器
可调电源的电压不能超过短路点的正常电压,电流限制2A。之前论坛的自制热像仪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有种仪器,检查短路,板子不上电,一个表笔接到板子的地上,另外一个表笔像工兵探地雷那样扫,遇到短路的位置会叫唤。

网友:
你需要一台短路追踪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早电路板中有一个3.3V短路了,上可调电源设置3.3V电流5A,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10uF贴片电容表面变色了。 ...

或者你需要一台热成像仪,我的问题查不多定位了,电源设置为3.3V限流为1A,上电后因为短路,电压跳到0.9v。用成像仪看一下,FPGA片子表面温度迅速升高到50度左右,其它元件都正常。
所以断定是FPGA烧了

网友:
我用热像仪

网友:
热成像仪+控制电压电流。10秒就出来

网友:
限压恒流或 六位半万用表测电阻

网友:
使用电源限流功能,上电后用松香或快速制冷剂,寻找短路发热点。

网友:
买个热成像仪试试。

网友:
通电,过一会,热像仪查看!

网友:
如果贴片阻容件不是特别多 or 货品价值高,阻容件买村田的吧

网友:
维修撕说的大短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