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改移动烙铁

楼主(2020-06-29):
75w电子烟雾化器换成烙铁头,使用时设置为25W,大小焊点秒化,焊18650也没有压力。

网友:
电子烟要爆款了。。

网友A:
电子烟输出有时间限制吧,这个怎么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输出有时间限制吧,这个怎么解除???

不热了按下开关马上升温,加热后能维持30秒,实际使用比较顺手,。

网友B:
这个有用!连续工作电池能撑多长时间?

楼主:
18650焊接演示,焊电池需不断按开关,因为电池传热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用!连续工作电池能撑多长时间?

线路板的话连估计续用2小时没问题,电池大概也就20分钟

网友:
厉害,出差神器啊

水下

话说这个拿来防身也不错的

网友:
电子烟多少钱

网友C:
楼主,带我们搞一个开源活动吧,可以发行套件或成品。

众人拾柴火焰高(6): 招募开源项目,套件收益全归项目负责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04-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带我们搞一个开源活动吧,可以发行套件或成品。

众人拾柴火焰高(6): 招募开源项目,套件收益全归 ...

这个我是买现成的,电子烟抽不惯后想废物利用改成烙铁,在淘宝搜到正好有这种烙铁头,直接买来装上就行。
搞开源的话看看坛里是否有搞电子烟的朋友。

网友:
^_^,我原来就这么想过,竟然真有人作这个,淘宝连接给一个呗,拜谢了。

网友D:
有个想法,现在研发焊烙铁,拖着个线感觉实在不方便,人家理发店现在都是用无线的了,难道我们电工对自己的工具不能改造成无线的?

手柄装上电池,焊接完了放回烙铁架,快速充电,下次用的时候又是充满,需要计算下重量,充电时间,使用时间,看能否达到一个平衡点。

网友:
我正好有个 电子烟,回去找到试试。

网友E:
电子烟被禁后,淘宝很多这种改装的,一直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子烟被禁后,淘宝很多这种改装的,一直没买

电子烟被禁止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个想法,现在研发焊烙铁,拖着个线感觉实在不方便,人家理发店现在都是用无线的了,难道我们电工对自己的 ...

你这是混动汽车的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烟被禁后,淘宝很多这种改装的,一直没买

果然好多啊,搜移动电烙铁出来的都是这种改装货。

网友:
能把烙铁改成电子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混动汽车的思路啊!

做电子烟的大佬们都是混动汽车的厂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买现成的,电子烟抽不惯后想废物利用改成烙铁,在淘宝搜到正好有这种烙铁头,直接买来装上就行。 ...

这种烙铁头某宝搜索的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早些年买了几支类似这种的吃电烙铁,貌似都是东北的卖家比较多在搞这类烙铁,带出去使用是蛮方便的,还有启动前要先解锁,免得误触碰到等一堆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烙铁头某宝搜索的关键字是什么?

510 烙铁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510 烙铁头

是不是大部分电子烟都能装这个头,还是特定几款电子烟

网友:
有电子烟的话可以改造,没有的话可以直接买18650电烙铁或者燃气电烙铁

网友:
要有个保险开关好些,防止误触。

网友:
挺方便,主要是温控怎么弄?

网友:
这个太强了。出差的时候很方便啊。

网友H(2020-12-03):
这个带恒温控制么,可以加装ptc测温,控制到指定温度不

网友:
电子烟 淘宝老王那里好像有电路板卖,6元一个带屏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带恒温控制么,可以加装ptc测温,控制到指定温度不

电子烟控制,有很多种模式可选,欧姆、功率、温度,都可以设定的,好多年前我买过一套,花了1K多,没啥感觉,还是抽实体烟自在,一天2包烟,戒不了了,愁人。

才发现,淘宝已经禁止电子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子烟控制,有很多种模式可选,欧姆、功率、温度,都可以设定的,好多年前我买过一套,花了1K多,没啥感 ...

非常感谢,我看看,不抽烟,只是有个类似的用途,想找个简单的东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