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n=3){ }能引起死循环?

楼主(2020-06-29):
if(n=3){   }能引起死循环?少写了一个等号,程序就死循环了。

网友A:
现代编译器一般都会给警告的吧?

网友B:
编译时的警告直接无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编译器一般都会给警告的吧?

警告有,但是不会编译不通过。习惯一般不看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时的警告直接无视么?

是真的无视,就是程序多了,修修改改的,上百个警告,也不看了。

网友C:
这个习惯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习惯可不好

谢谢,小公司,不是大公司,什么事都要去做,老板恨不得一个人当10个人用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小公司,不是大公司,什么事都要去做,老板恨不得一个人当10个人用那种。 ...

警告都不看,  这你一个人的事情,需要10个人去给你擦屁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警告都不看,  这你一个人的事情,需要10个人去给你擦屁股了。

不是一点不看,肯定要看,另外公司没你想的那么多人,自己的产品自己负责,从PCB 到客户手中。

网友E:
默默记下你家公司,不敢用了。

网友F:
我都是要看0警告才放心

网友G:
代码都是开最高优化等级,0警告,才可以的。哪怕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没用到这种警告都要解决才行,这是态度问题。

网友H:
连警告也不看,强人。

这样,就算运行正常,风险也一样存在。

网友I:
n=3  是一个真值,所以就死循环了

网友I:
3==n 我们一般都这样写?编译器会出错,而不是警告

网友J:
n=3的值是3,相当于if(3){……}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默默记下你家公司,不敢用了。

记清楚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要看0警告才放心

后期梳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要看0警告才放心

谢谢,受教了。

网友K:
CDI中,这种被发现会被同事鄙视的。
公司要求代码要通过静态工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中的警告和风险提示,都要求给出合理理由。
为了减少麻烦,别说是编译器的警告,就是静态检查工具的警告,我都会尽力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代码都是开最高优化等级,0警告,才可以的。哪怕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没用到这种警告都要解决才行,这是态度问 ...

因为中间一些变量一会用一会不用,所以后期才整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连警告也不看,强人。

这样,就算运行正常,风险也一样存在。

后期会整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n=3  是一个真值,所以就死循环了

谢谢,看来C真的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3==n 我们一般都这样写?编译器会出错,而不是警告

这样好一点,出错机会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CDI中,这种被发现会被同事鄙视的。
公司要求代码要通过静态工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中的警告和风险提示,都 ...

什么是静态检查工具?我是后期整理,前期只管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n=3的值是3,相当于if(3){……}

谢谢,少个等号真的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L:
我就奇了怪了,if语句是个判断语句,能循环?循环?环?...
栽赃也不是这种栽法,if表示虽然用错了,但是这个锅是不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就奇了怪了,if语句是个判断语句,能循环?循环?环?...
栽赃也不是这种栽法,if表示虽然用错了,但是这 ...

程序都是循环的,这个语句是在循环中,走到这里就停了。

网友M:
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写 if(n=3)  警告,但是不会出错  如果你这样 if(3=n)  那就是错误,编译不过的

10年前,我就这样了,对这种和常数比较的,都这样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静态检查工具?我是后期整理,前期只管写软件。

类似于C++ test 之类的工具
另外,推荐 林锐 《高质量C/C++编程》,可以让代码更规范,避免类似的错误

网友:
规定写成 3==n, 这样的成本最低

网友N:
死循环,必须的

网友O:
所以有的公司在规范里要求3 == n,这种写法,就是避免你遇到的这种情况

网友P:
楼主不是用中文编译器么,瞎折腾什么C

网友Q:
N==3   和 N=3是有区别的 N=3永远为真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写 if(n=3)  警告,但是不会出错  如果你这样 if(3=n)  那就是错误,编译不过的

这个办法真的可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死循环,必须的

对,所有程序不就是 一个大循环?这样一写就进入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所以有的公司在规范里要求3 == n,这种写法,就是避免你遇到的这种情况

是吗?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不是用中文编译器么,瞎折腾什么C

中文编译器是大家开发的,写超大型代码还是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Q:
N==3   和 N=3是有区别的 N=3永远为真

对,只是一不小心就忘了,好像平时说话一样,总有时候会说错的,尽管再小心。

网友R:
花点时间处理警告吧,省得一个不小心花几天去查问题。
我们的基本要求是0警告,这样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R:
花点时间处理警告吧,省得一个不小心花几天去查问题。
我们的基本要求是0警告,这样才放心 ...

谢谢,有的鸡肋程序,不要吧,后面又要重写加上,要吧,暂时要注释掉,一注释,就出警告,因为很多变量都有牵扯。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的鸡肋程序,不要吧,后面又要重写加上,要吧,暂时要注释掉,一注释,就出警告,因为很多变量都 ...

可以把没使用变量的警告屏蔽,就不会警告满天飞,影响真正需要注意的警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文编译器是大家开发的,写超大型代码还是用C。

您那个中文编译器,貌似就是把C的关键字变成中文而已,换汤不换药啊

网友:
eclipse中貌似这种不会警告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可以把没使用变量的警告屏蔽,就不会警告满天飞,影响真正需要注意的警告了 ...

这个要求太高了,要别人懂关警告开关,还要懂这些警告的意思,这些都是“架构师”做的事,程序员只要代码跑起来就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S:
这个要求太高了,要别人懂关警告开关,还要懂这些警告的意思,这些都是“架构师”做的事,程序员只要代码 ...

兄弟您这是在调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把没使用变量的警告屏蔽,就不会警告满天飞,影响真正需要注意的警告了 ...

各种变量交织在一起的程序段不少啊,今天屏蔽明天又要打开,小公司说改就改,老板一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弟您这是在调侃么?

我希望是调侃

网友:
又是将=当成==用

网友T:
不是死循环,就是括号里的语句一直能执行到。

网友U:
一般是常量写在前面,变量写在后面,比如3==n

网友:
if也能死循环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的产品俺也不敢用,任何小程序的一个警告都不会放过,不然无数的麻烦会等着你,更不敢说楼主的大程序了。也是和楼上一样,第一次听说if 死循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是死循环,就是括号里的语句一直能执行到。

对,一直在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般是常量写在前面,变量写在后面,比如3==n

给出这个说法的都是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代码都是开最高优化等级,0警告,才可以的。哪怕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没用到这种警告都要解决才行,这是态度问 ...

这才是程序员,应有的态度! 赞

网友V:
我有强迫症,0警告 0错误才算完事,有些没必要的强制转换,只要编译器提醒了,我就一个一个加。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有强迫症,0警告 0错误才算完事,有些没必要的强制转换,只要编译器提醒了,我就一个一个加。 ...

好吧,这个习惯的确好。

网友W:
为啥?又不是while(n=3){}?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为啥?又不是while(n=3){}?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解释不清楚。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解释不清楚。

我试了,不死循环。

网友X:
引用 网友W:
为啥?又不是while(n=3){}?

可能他那个if语句块里有能引起死循环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试了,不死循环。

谢谢,我刚了一下,外面有个FOR。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可能他那个if语句块里有能引起死循环的程序

都是高手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M:
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写 if(n=3)  警告,但是不会出错  如果你这样 if(3=n)  那就是错误,编译不过的

虽然if(3==n)有各种好处,但影响阅读,这会让人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

网友:
记住了,以后多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Y:
虽然if(3==n)有各种好处,但影响阅读,这会让人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

没这么夸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虽然if(3==n)有各种好处,但影响阅读,这会让人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

终于看到一个反对3==n的了,其实我也反对

网友:
一个程序几百个警告,所以忽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所以有的公司在规范里要求3 == n,这种写法,就是避免你遇到的这种情况

这个办法好。

网友:
3==n是很久以来的传统写法,不过现代的编译环境已经很强大了,==误写为=都可以依靠警告提示来避免,为了阅读程序愉快,我建议还是写成n==3,用编译环境的强大来避免低级的输入错误,现在已经有这种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写 if(n=3)  警告,但是不会出错  如果你这样 if(3=n)  那就是错误,编译不过的

确实,我也习惯倒着写,避免入坑。也是十年前老司机教的。

网友R:
经常在一个函数里有编译开关,关闭之后没用到的局部变量就会有警告,我一般在函数末尾加(void)value来消除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经常在一个函数里有编译开关,关闭之后没用到的局部变量就会有警告,我一般在函数末尾加(void)value来消除 ...

这个方法可以啊,怎么加的?

网友R:
void fun(void)
{
        uint8_t counter = 0;

        (void)counter;
}

楼主:
引用 网友R:
void fun(void)
{
        uint8_t counter = 0;

谢谢,我试试看,与其最后警告,不如这里加个说明,好办法。

网友:
if(3==n)的这种写法,学习了